请教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3-01-31):
这个是变送器上面的电路,图中两个5脚的贴片是什么芯片,大的写着RC1K,小的写着AF,是在XTR116的应用电路中的,高人指教,什么芯片什么型号。小弟先谢过

网友A:
RC1K
品牌:ALT
封装:SOT23-5
功能:升压IC
至于那个AF,根据你提供的资料,我从网上搜了一下XTR116的应用电路还有PDF。据我判断,AF可能是一个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1K
品牌:ALT
封装:SOT23-5

这个ALT的升压芯片不知道能否看出型号?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相应的PDF,感谢费心指教

楼主:
图片好像打不开,补上

网友:
看不清啊楼主

网友B:
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芯片。。。

能看出是什么样的转换芯片吗

网友:
RC1K - LMV321IDBVR SOT23-5
AF - SN74AHC1G14DCKR SC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