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的4KRAM不够用,求推荐。

楼主(2013-01-31):
4K的RAM不够用了,求推荐8K,最好有16K的RAM的AVR芯片,最好能跟MEGA128管脚兼容,
如果管脚不兼容的话最好封装小于等于TQFP64,价格不要太夸张就OK了。

网友A:
STM32 ,随便找个都是10多K的RAM!。MEGA128的价格随便买有20K RAM的!!!

网友:
网上搜到ATMEGA1281V-8AU有8K 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 ,随便找个都是10多K的RAM!。MEGA128的价格随便买有64K RAM的!!!

公司就要用AVR,货源也有保证,唉。查了下貌似MEGA1281可以。不过8K的RAM不知道效果行不行。
老板不想搞太多开发平台,天真的都想把上位机和手机(安卓,IOS,黑莓)开发环境都统一了,据老板说有这样的神器。
所以没办法了。

网友:
扩展外部RAM

楼主:
谢谢各位,先搞个mega1281试看效果,效果达到就OK。

网友:
atmega1281成本也太高了

低电压可行的不如改用atxmega128
成本是atmega1281的1/4

或atmega128外接serial sram
成本是atmega1281的1/3

如果成本真的不是问题的话就用atmega1281吧

网友:
求推荐8K,最好有16K的RAM的AVR芯片
这范围已经很小了。看看选型手册吧。

网友:
用XMEGA128A3U  8K,要不XMEGA256A3U   16K 估计1281够买两三个这个了。不过他支持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