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的发射程序中,有个判断中断语句跳不过,请教各位

楼主(2013-01-31):
这是发射子函数
void sending()
{
    //Wait for releasing the push button
        //while( PB == 0 );
        //disable the receiver chain (but keep the XTAL running to have shorter TX on time!)
        SpiWriteRegister(0x07, 0x01);                //write 0x01 to the Operating Function Control 1 register

        //turn on the LED to show the packet transmission
        //TX_LED = 1;
        /*SET THE CONTENT OF THE PACKET*/
        //set the length of the payload to 8bytes
        SpiWriteRegister(0x3E, 8);                                                                                                    //write 8 to the Transmit Packet Length register
        //fill the payload into the transmit FIFO
        SpiWriteRegister(0x7F, 0x42);                //write 0x42 ('B') to the FIFO Access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7F, 0x55);                //write 0x55 ('U') to the FIFO Access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7F, 0x54);                //write 0x54 ('T') to the FIFO Access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7F, 0x54);                //write 0x54 ('T') to the FIFO Access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7F, 0x4F);                //write 0x4F ('O') to the FIFO Access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7F, 0x4E);                //write 0x4E ('N') to the FIFO Access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7F, 0x31);                //write 0x31 ('1') to the FIFO Access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7F, 0x0D);                //write 0x0D (CR) to the FIFO Access register

        //Disable all other interrupts and enable the packet sent interrupt only.
        //This will be used for indicating the successfull packet transmission for the MCU
        SpiWriteRegister(0x05, 0x04);                //write 0x04 to the Interrupt Enable 1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06, 0x00);                //write 0x03 to the Interrupt Enable 2 register
        //Read interrupt status regsiters. It clear all pending interrupts and the nIRQ pin goes back to high.
        ItStatus1 = SpiReadRegister(0x03);                //read the Interrupt Status1 register
        ItStatus2 = SpiReadRegister(0x04);                //read the Interrupt Status2 register

        /*enable transmitter*/
        //The radio forms the packet and send it automatically.
        SpiWriteRegister(0x07, 0x09);                //write 0x09 to the Operating Function Control 1 register

        /*wait for the packet sent interrupt*/
        //The MCU just needs to wait for the 'ipksent' interrupt.
         while(NIRQ == 1);    // 就是这个地方程序跳不过去,请求指导。
         led1();
        //read 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s to release the interrupt flags
        ItStatus1 = SpiReadRegister(0x03);                //read the Interrupt Status1 register
        ItStatus2 = SpiReadRegister(0x04);                //read the Interrupt Status2 register

        //wait a bit for showing the LED a bit longer
        for(delay = 0; delay < 10000;delay++);
        //for(delay = 0; delay < 60000;delay++);

        //Enable two interrupts:
        // a) one which shows that a valid packet received: 'ipkval'
        // b) second shows if the packet received with incorrect CRC: 'icrcerror'
        SpiWriteRegister(0x05, 0x03);                 //write 0x03 to the Interrupt Enable 1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06, 0x00);                 //write 0x00 to the Interrupt Enable 2 register
        //read 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s to release all pending interrupts
        ItStatus1 = SpiReadRegister(0x03);                //read the Interrupt Status1 register
        ItStatus2 = SpiReadRegister(0x04);                //read the Interrupt Status2 register
        SpiWriteRegister(0x07, 0x05);

}

网友A:
可能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硬件问题

硬件确定没问题的,10kbps的速率下测过,是可以的,收发正常,改成40kbps再测的时候就不行了,特别诡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确定没问题的,10kbps的速率下测过,是可以的,收发正常,改成40kbps再测的时候就不行了,特别诡异。 ...

不信算了

网友:
看起来2楼的是有类似经验的。

网友B:
程序有错,就在你跳不过去的那个位置的前面,少了语句。
自己对比一下官网的代码吧...

//enable transmitter
//The radio forms the packet and send it automatically.
  SPIWriteReg(OPERATING_FUNCTION_CONTROL_1,0x09);         //reg.07,发射

//enable the packet sent interupt only
  SPIWriteReg(0x05, 0x04);                                  //write 0x04 to the Interrupt Enable 1 register
//read interrupt status to clear the interrupt flags
  ItStatus1 = SPIReadReg(INTERRUPT_STATUS_1);             //reg.03,清标志位
  ItStatus2 = SPIReadReg(INTERRUPT_STATUS_2);             //reg.04,清标志位

/*wait for the packet sent interrupt*/
//The MCU just needs to wait for the 'ipksent' interrupt.
  while (IRQ_PxIN & IRQ_PIN);
//read 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s to release the interrupt flags
  ItStatus1 = SPIReadReg(INTERRUPT_STATUS_1);             //reg.03,清标志位
  ItStatus2 = SPIReadReg(INTERRUPT_STATUS_2);             //reg.04,清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错,就在你跳不过去的那个位置的前面,少了语句。
自己对比一下官网的代码吧...

谢谢。。。。

网友C(2013-08-30):
少了哪一件,最终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了哪一件,最终好了吗?

完全解决这个之前就移交给其他人做了,应该是好了,但我没再接手做,不是很清楚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解决这个之前就移交给其他人做了,应该是好了,但我没再接手做,不是很清楚最后怎么解决的。。。。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