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ROTEUS中仿真18B20+mega16+1602正确,移植到mega128上出错

楼主(2013-01-31):
仿真时出现00.00摄氏度,烧写到板子上出现 I5.87℃

有高手碰到过类似问题么?

在线等

楼主:
仿真的时候都没有加晶振 这个有关系么  在PROTEUS里不加晶振 默认多少M啊?

网友A:
默认内部RC 1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内部RC 1MHz。。。。。

这样设置对么?

网友B:
。。。实际的温度和仿真的一样?你怎么知道错了?

再说了,你就不会改变下温度试试输出变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设置对么?

外部XT-16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的温度和仿真的一样?你怎么知道错了?

再说了,你就不会改变下温度试试输出变不变? ...

我是网上找的18B20的程序 直接调用的

刚改了一下 烧写到mega128的小系统上 现在输出55度

搜了一下说 还是时序问题...

#include <avr_18b20.h>

void init_1820()
{
        SET_DIR_1WIRE;
        SET_OP_1WIRE;
        CLR_OP_1WIRE;
        delay_us(500);    //480us以上
        SET_OP_1WIRE;
        CLR_DIR_1WIRE;
        delay_us(20);    //15~60us
        while(CHECK_IP_1WIRE);
        SET_DIR_1WIRE;
        SET_OP_1WIRE;
        delay_us(140);  //60~240us
}
void write_1820(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m;
        for(m=0;m<8;m++)
        {
            CLR_OP_1WIRE;
            if(x&(1<<m))    //写数据了,先写低位的!
                SET_OP_1WIRE;
            else
                CLR_OP_1WIRE;
            delay_us(40);  //15~60us
            SET_OP_1WIRE;
        }
        SET_OP_1WIRE;
}
unsigned char read_1820()
{
        unsigned char temp,k,n;
        temp=0;
        for(n=0;n<8;n++)
        {
            CLR_OP_1WIRE;
            SET_OP_1WIRE;
            CLR_DIR_1WIRE;
            k=(CHECK_IP_1WIRE);    //读数据,从低位开始
            if(k)
                temp|=(1<<n);
            else
                temp&=~(1<<n);
            delay_us(80); //60~120us
            SET_DIR_1WIRE;
        }
        return (temp);
}

float gettemp()                  //读取温度值
{
        unsigned char temh,teml,wm0,wm1,wm2,wm3,wmh,wml,temp;
        float result;
        init_1820();        //复位18b20
        write_1820(0xcc);  // 发出转换命令
        write_1820(0x44);
        delay_ms(200);    //不延时也好使,不知道怎么回事!
        delay_ms(200);
        delay_ms(200);
        delay_ms(200);
        init_1820();
        write_1820(0xcc);  //发出读命令
        write_1820(0xbe);
        teml=read_1820();  //读数据
        temh=read_1820();

        //result = (temh & 0x0f) * 16 + (teml >> 4) + ((teml >> 3) & 0x01) * 0.5;
        //result = (temh & 0x0f) * 16 + (teml >> 4) + ((teml >> 1) & 0x07) * 0.125;
        //return result;
        wm0=teml>>4;       //只要高8位的低四位和低8位的高四位,温度范围0~99
        wm1=temh<<4;

        wm2=wm1+wm0;        //16进制转10进制
        wm3=wm2/100;
        wmh=(wm2%100)/10;   //wmh是显示的高位,wml是显示的低位
        wml=(wm2%100)%10;
            temp=wmh*10+wml;
            // temp=15;
            return temp;
}

上面是找到的程序

网友C:
很强大,貌似用18b20从来未试过温度不对滴情况,只试过有温度或者是没有温度(即0.0C),是不是读数滴时候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强大,貌似用18b20从来未试过温度不对滴情况,只试过有温度或者是没有温度(即0.0C),是不是读数滴时候 ...

我用的是16Mhz外部晶振 这些程序应该是8Mhz晶振下的延时 现在改的方向还是改延时  但是没人指导 具体怎么改不清楚啊...

网友:
改延时函数我一般用示波器。具体方法就是另编一个小程序,使延时函数产生波形,看波形周期,调节延时函数

网友C:
改延时滴话,直接将nop的个数加倍,不就可以实现从8M改到16M,或者程序原来不是用nop滴话就看看编译出来有多少次自加或自减,再改延时函数的循环次数,不过由于优化滴问题,第二种情况会比较难改,实在改不鸟滴话用定时器,如果连定时器都用完了,就只能换成GCC,用GCC自带滴延时函数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延时滴话,直接将nop的个数加倍,不就可以实现从8M改到16M,或者程序原来不是用nop滴话就看看编译出来有 ...

尝试了一下 我把所有延时都翻倍了 就读出数据了! 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