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M32 uClinux具备了初步的实用价值(jffs2文件系统加载...

楼主(2013-01-31):
上周引导uClinux kernel启动成功确实让人兴奋了一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7273-1-1.html
但是光有内核和根文件系统(只读的)还是不够的,一个linux系统至少需要一个可读写的文件系统和与外界交互的通信接口才有实用价值要不然只能作为Demo演示。这周经过努力终于突破了这两个难点,我的uClinux系统成功加载了可读写的jffs2分区(可存取文件,可执行程序),在根文件件系统里集成了rx命令实现了从PC机下载文件到jffs2分区。
1. JFFS2文件系统加载
   在ST官方提供的源码包中编译uClinux只能生成一个只读的rootfs.img.bin根文件系统镜像,里面放置的是事先配置好的内容。为了增加jffs2分区需要做这几件事:
   一、在linux2.6.x/drivers/mtd/map目录下找到flash的分区设置文件,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追加一些分区,最后编译;
   二、使用mkfs.jffs2这个工具制作生成一个jffs2分区镜像;
   三、将上面生成的image文件烧写到STM32外扩的NOR FLASH里面,启动linux后挂载就可以了;

2. rx命令
   这是uClinux包中busybox下面的一个小程序,可以用它来通过串口下载文件到开发板上,有了rx就可以让STM32核心板在没有网络的环境下与PC机交换文件了。

完成了这两个重要的工作,以后使用这个平台的朋友就可以转向驱动和应用程序的开发了。

最后再追加2张板子的图

网友A:
卧槽,支持一个,我是沙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支持一个,我是沙发啊

谢谢野火的关注

网友B:
一直想知道uclinux能上Qt吗

网友:
顶顶,支持,STM32跑uclinux内存是关键

网友:
速度呢,有实用价值吗?

网友:
个人认为lz应该用LPC1788之类的单片机,那个支持sdram跟TFT,从经济上讲更合理一些

网友:
谁会用 stm32 用uclinux做项目啊。。。
stm32定位就是轻便快捷小型应用的。
往上一些 就直接上Linux啦!

楼主:
我的标题让大家理解有歧义,我的意思想说我的STM32 uClinux现在基本稳定了,可以只开发driver和app这部分了。并没有说它的速度很快可以使用了。
我做这个板子是出于兴趣开始的,看到坛里有的朋友按照官方公版做的板子跑uClinux挺有意思的,但是公版SRAM太少了才1M没有实际意义于是想换个大点的便宜的pSRAM试试。去年11月开始设计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sch,pcb,打板焊接硬件调试。元旦后开始移植uClinux,到现在2个月多一点,总算完成了。心里还是很欣慰的。
LPC1788是不错,但是NXP的市场策略决定了它不会像STM32这么火,况且1788没有STM32这么方便的软硬件资源能从网上获得。
如果说速度,这些Cortex-M都没有ARM9快吧(200-400MHz,有cache),前一阵论坛里有个国产的ARM9很便宜。所以用Cortex-M上uClinux只是多了一种选择而已,就别在意速度了。

网友:
嗯,我理解楼主的心情。就从玩的角度来说,楼主已经做得很成功了。花了这么多时间,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标题让大家理解有歧义,我的意思想说我的STM32 uClinux现在基本稳定了,可以只开发driver和app这部分了 ...

楼主能透露下PSRAM的型号不?另外国产ARM9是哪家的,没找到啊!

网友D:
谢谢楼主,STM32没有SDRAM接口,要是有的话,估计玩的人就会多了

网友:
还有个国产的ARM11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透露下PSRAM的型号不?另外国产ARM9是哪家的,没找到啊!

psram+nor flash的MCP就那么几种上网搜搜就有了。
那个ARM9是无锡一家公司做的,为避免广告嫌疑,你自己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STM32没有SDRAM接口,要是有的话,估计玩的人就会多了

一开始我也看好NXP的cortex-m的,感觉应该比ST强,可是几年下来NXP真是没怎么铺开。无奈就不跟NXP了。有时候优秀的产品并不一定大卖。

网友:
嗯嗯,重在过程

网友:
应该会很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sram+nor flash的MCP就那么几种上网搜搜就有了。
那个ARM9是无锡一家公司做的,为避免广告嫌疑,你自己 ...

无锡紫芯集成半导体   ASAP9260G

网友D:
看了一下,pSRAM的MCP貌似都BGA封装啊,这个想玩不容易呢

网友:
我是来看大家头像的

网友E:
不知 楼主的板子 对stm32f4 做兼容设计没有呢??双面还是四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pSRAM的MCP貌似都BGA封装啊,这个想玩不容易呢

对,都是BGA的。不过用风枪还是比较好焊的,绝对比TQFP的还简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都是BGA的。不过用风枪还是比较好焊的,绝对比TQFP的还简单。

我之前也做了块 psram的板子 一次焊接成功倒好  要一次不成功 锡球没了 咋办呢?

网友:
BGA的要修很难了,要种球才能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也做了块 psram的板子 一次焊接成功倒好  要一次不成功 锡球没了 咋办呢? ...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要不然就得植球,这我可不会了。
我有一块板没焊好,把BGA芯片吹下来发现下面锡球都还在就焊到另一块新板上,结果测试OK。也可能是我太幸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知道uclinux能上Qt吗

需要用到qt的话,就不是只能跑uclinux的硬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 楼主的板子 对stm32f4 做兼容设计没有呢??双面还是四层呢?

可以兼容f2与f4的。

网友:
再次  看到楼主的牛X

网友E:
嘿嘿 那 stm32f4的版本 有木有呢? 多少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 那 stm32f4的版本 有木有呢? 多少米呢?

年后吧。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多我可以试试,不过这种mcp芯片的速度不高,大家不要对性能抱太大期望。

网友E:
o  mcp 内部的psram 70ns的么?  貌似找到的 psram都不少于70ns呢。

网友F:
之前讲过PSRAM,这玩意儿使用起来和SRAM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讲过PSRAM,这玩意儿使用起来和SRAM一样吗?

是一样的。
pSRAM内部是SDRAM,接口是SRAM的。所以叫做Pseudo Static RAM( 伪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E:
o  mcp 内部的psram 70ns的么?  貌似找到的 psram都不少于70ns呢。

对,我买到的MCP,随机访问速度都是70ns以上的。
其实这种芯片是可以支持25ns的连续page mode访问的,可惜STM32的FSMC不支持这种模式。

楼主(2013-03-07):
补上一个 uClinux启动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zMTMzMTE2.html
原帖子已经不能编辑了,放在这里吧。头一次粘贴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上一个 uClinux启动的视频:

原帖子已经不能编辑了,放在这里吧。头一次粘贴视频:) ...

真是了不起! 好小巧的 uClinux For STM-32 板唷! 看到这视频直让人羡慕呀! 顶楼主做的这个 STM-32 板及这个视频..

网友:
没什么说的,必须顶~~~~~~~~~

楼主:
多谢大家捧场!!!

网友:
楼主做的这个真心不错,把uclinux移植到STM32还是很要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