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了重本,花了1千大洋定了个mach 用的usb控制板

楼主(2013-01-31):
今天下了重本,花了1千大洋定了个mach 用的usb控制板,有用过有同学交流一下哈!

大家好像都没兴趣,上个图吧:

网友:
我也订了一样的,可是下个星期才会来。

网友A:
哈哈,所有的输入输出都没有隔离,别看有一堆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所有的输入输出都没有隔离,别看有一堆光耦

啊? 那17个普通光耦干啥去了?

网友:
难不成都是USB供电?

楼主:
我的也要下星期才能,今天顺丰发出,现在顺丰不走航空了

楼主:
估计是现在USB控制器里做得算比较好的一款吧

网友:
不是USB供电,有BUCK电源。

网友:
一看那个USB旁边的就知道是2596

网友B:
mach 好用?我觉得还是维宏卡实用

网友C:
电源不隔离,小心电脑接口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不隔离,小心电脑接口烧掉。

赞同啊。前不久同学就烧了一个。

网友:
PCL6045B的,功能比较强大

网友:
这东东要1000?800多就能买个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h 好用?我觉得还是维宏卡实用

同意,维宏卡界面做的比mach友好多了。谁用谁知道,唯一不足是必须用pci插槽、

网友:
维宏卡确实不错。但是只能3轴

网友:
这个,我试了,G代码解释做的不错,但每次回参考点都会有误差,对单个加工的用户没影响,对指加工的机器是用不得了

网友:
MACH没用过,维宏卡用过,确实好用,维宏卡的缺点是需要台式机,而且得用标准机箱,因为小主板不带PCI插槽,只有三轴。

网友:
嗯 期待 使用效果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