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的学习,大家有什么经验吗?

楼主(2013-02-01):
一直从事电路板设计,老板突然让我接触SOLIDWORKS,要我尽快上岗。以前只会一点PROE,大家有神马好的教材推荐推荐吗?~

不喜欢长篇大论的,我只需要画出最基本的零件图就成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请问你要设计什么类型的,比如说是机械零件还是钣金?就我这种笨蛋要30天学(当然后续还在不断的学,SOLIDWORKS太好用了,也非常强大)可以完成五金,钣金 焊接设计。当然有一个了解机加工、钣金之类的工艺过程,要不然设计出来的东西难生产,或者干脆就不能生产。
熟悉3D设计软件,为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了可视的平台,我认为如果你是产品规划角色,就必须会这些类似的玩意。
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我有很多教程,共同提高。
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里面的机械设计就是用SOLIDWORKS设计的。

网友A:
给个邮箱吧,教程太大,传不上。
搞清楚你要设计什么方面的,有不同教程

网友:
看帮助就行

网友:
动手画几个零件,然后看教程。入门很简单。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SOILDWORKS,希望click_lijie给发点资料,先谢过,留下邮箱hb6567893@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邮箱吧,教程太大,传不上。
搞清楚你要设计什么方面的,有不同教程 ...

我也正在学习SOLIDWORKS ,也想要你教程,可以发给我吗?谢谢了!404635192@QQ.com

网友B:
sw是超级简单的。在当当网上搜索,哪本书卖的多,买回来照着过一遍就入门了。

网友:
SolidWorks2010 入门到精通视频教程

不错的教程

网友:
真心觉得在这里问经验什么的没必要。网上教程,书大把。PROE都能会,sw自己试试有什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要设计什么类型的,比如说是机械零件还是钣金?就我这种笨蛋要30天学(当然后续还在不断的学,SOLIDW ...

我现在是一个新型电动车项目的产品负责人,所有机械部分要自己设计完成,最后需要加工样品,研究生时画过几个CAD,现在看来效果不是很好。

另外click_lijie有什么学习机械设计的建议吗?

我邮箱,654301226@qq.com,方便留下您qq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一个新型电动车项目的产品负责人,所有机械部分要自己设计完成,最后需要加工样品,研究生时画过 ...

学习不难,网上有N多的教材,关键是怎样能设计出能满足现有的生产条件、容易的成本低的产品,一句话,功夫在诗外,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积累,没有速成。

网友:
视频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一个新型电动车项目的产品负责人,所有机械部分要自己设计完成,最后需要加工样品,研究生时画过 ...

我看你现在的项目有点高,纵使你熟练了solidworks软件也未必能做好当前的工作。找个样板来用soliworks来测绘倒是不错的方法(对于理解别人的机械设计是捷径,闭门造车有难度,造好车更是难,除非天才)。当你到一定的层次了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就是成功的。
以上拙见,见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一个新型电动车项目的产品负责人,所有机械部分要自己设计完成,最后需要加工样品,研究生时画过 ...

我几乎不上QQ,不好意思。我准备发些基础教程给你.明天晚上吧,今天的网络巨慢,还断线,发了一个小时,都没有发出。

网友:
把sw自带的教程选简单的练习一下就上手了。

网友C:
说句题外话,楼主最好和老板沟通清楚,不要给老板一种你能自学成才搞定机械设计的感觉,要不然你设计出来的东西加工不出来老板还会骂你。

网友D:
学solidworks和机械设计应该是两码事,solidworks是工具,不难,难的是机械设计。看你现在的项目事实上你是要搞机械设计,这个不是学一个工具可以搞定的。

楼上的说的对,不是搞机械设计的人做点简单机械设计也可以试着加工,废了也没几个钱。但是做复杂的没有设计经验问题会很多。

另外,这个老板这么安排不靠谱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solidworks和机械设计应该是两码事,solidworks是工具,不难,难的是机械设计。看你现在的项目事实上你是 ...

嗯,有一些往期工程的图纸,因为比较成熟了,略加修改就成,改改尺寸就得。        我们这小公司,一个人干五个人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句题外话,楼主最好和老板沟通清楚,不要给老板一种你能自学成才搞定机械设计的感觉,要不然你设计出来的 ...

谢谢提醒,其实已经有往期的图纸,后来这个项目负责人调走了现在换成我。     还好,改改尺寸就行,挺完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几乎不上QQ,不好意思。我准备发些基础教程给你.明天晚上吧,今天的网络巨慢,还断线,发了一个小时,都没 ...

网友:
就画图本身,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就已经差不多了。至于机械设计那部分,就要了解下各种加工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是超级简单的。在当当网上搜索,哪本书卖的多,买回来照着过一遍就入门了。 ...

深有同感。只是ug、sw一类是渲染我还没找到入门办法……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邮箱吧,教程太大,传不上。
搞清楚你要设计什么方面的,有不同教程 ...

能否发给我一份,谢谢了   842344172@qq.com

网友:
感觉SW特别容易上手的。。。。。。。。  不过我是去培训的,没视频帮不了。建议对着帮助的那的例程做做就行了。。

网友:
找一套好的教程,按照教程上的所有例子,都做一遍,基本上就算是高手了

网友:
学SW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开软件,按F1,软件自带快速入门教程的,做的已经足够好了。

网友:
http://dl2.t13.sendfile.vip.xunl ... srcid=7&verno=1
solidworks 2012中文版机械设计实例入门与应用

网友:
自带的例程,视频教程,书。 对着练下来就成了,最重要的得有机械设计知识和经验-----我觉得

网友:
嗯 ,感觉Solidworks上手容易,从2007用到2012,其实SW就是一个工具,将一个原材加工(切削、拉伸等等)为你想要的零件……

自己练了两天,车间里常用的设备,基本都能画个差不多了……

网友:
自带的教程特别号,比谁的都好。。。

网友:
F1,软件自带快速入门教程
跟着章节一步一步做,不要跳来跳去的
看软件自带的教程可以把软件大部分的功能都搞清楚了
这一点比外面的教程好些

网友:
SW是公认的最简单的三维建模软件,你软件照着里面教程自学就可以了。

网友:
俺是个DIY爱好者,准备学习SOLIDWORKS ,主要用于机箱面板装配方面的设计需要。
雕刻机也想玩的透彻点,很需要楼主您的教程,可以发给我吗?谢谢了!bh7kve@QQ.com

网友:
楼主有在这里发帖子问的时间,自己上网搜搜SD的教程就差不多了……

任何画图软件只是个工具,你只要知道它的使用方法就是了;
我画的结构示意图,看着机器,用了2个小时画出来的 —— 给别人写论文用的 ……
尺寸都是用手比划量的 ——  一指高度约为16mm,一扎是200mm ……

SD,说白了,我的理解就是,给你个铁疙瘩,你把它切削、刨磨、甚至可以像捏橡皮泥一样的做成你心里想要的形状和尺寸……

我用SD,比用CAD或CAXA要快,我甚至不会用二维的软件画个精确尺寸的标牌 —— 即使画出来,也不如3D的快……
至于有现成的图纸抄,那更简单了,SD用长了,老感觉,抄图是个体力活……
比起那些大牛,我还是刚入门的……
我的目的和你一样,只要能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尺寸和形状, 不要求太高,比如人家的渲染之类的……
另一种学习方式是下载别人的SD源文件,打开看一下别人的画图过程和处理方式,这样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