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放电电路--蓄电池放电电路

楼主(2013-02-01):
设计一个放电电路:

输入:12V 或者 24V 直流, 电流10A 或 20A 、最大30A

输出:即输入。

中间电路:1.使用一个 IRF3205 之类的功率场效应管,可以输出高电流。2.用一个IO口作为控制端,满足条件就置1,允许放电。3.这个比较关键,用三极管、场功率管等设计一个电路,要求这个电路在IO口置1后可以放电,反之,只要IO不置位,就无输出。

不知道描述的是否明了,这个电路我设计不了,但还需要用到,请高手指教!学习了!

网友:
去找个EBD的电路,原版抄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描述的是否明了

很不明了,你是想就搞一个开关,还是恒流放电的电路?

网友:
整个电路不难,难的是散热设计有何取样的电阻的温漂跟你的精度要求之间的平衡,12V 或者 24V 直流, 电流10A 或 20A 、最大30A,理论极限放电功率会达到720W,实际考虑到电池满电时的电压要超过2V/格较多,800W耗散功率是最低的设计。

10~30A电流,取样电阻上的发热不可忽视,这个很难处理啊,发热之后就有温漂,电阻的阻值会跟着漂移,精度就会影响,而且电阻所放置在电路中的位置也同样重要,最终是要通过测量电阻上的压降来间接测试电流,不要接到对地上,那样即使使用轨至轨运放或比较器,也会容易引入线性误差。

整个控制如果想可控,用低功耗MCU+LCD显示是合适的,还可以显示放电容量等参数,如果仅仅是放电,那用继电器自锁,放电到额定电压自动释放,也是可以的。不建议用纯比较器+功率管的方式做,除非你能精确设计滞回型比较参数,否则会产生严重振荡,把电池搞坏的。

网友:
电流检测可以用电流霍尔传感器,别说30A,100A都很轻松

网友A:
你算找对人了,分流器加电热丝,一年出1万台这种机器

网友B:
以前做的一款恒流源,图纸供参考。
另外一款电池放电图纸在家。
最后有MCU监测,比如12V电池,一般放电到10.8V关机。
MCU可以根据电压低于10.8V,延迟一段时间确定在10.8V后关机,即使电压再升到12V依然关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的一款恒流源,图纸供参考。
另外一款电池放电图纸在家。
最后有MCU监测,比如12V电池,一般放电到10 ...

请问图中Q2的基极电流哪里来的?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图中Q2的基极电流哪里来的?没看懂

早上随手找了个,是第一版的。
第二版这边有个上拉电阻。
只是思路提供你参考,具体细节每个地方都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算找对人了,分流器加电热丝,一年出1万台这种机器

一年出1万台,想必质量过关。哪里可以买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