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处理曼彻斯特编码

楼主(2013-02-01):
刚同事做曼彻斯特编码,用MCU的GPIO模拟,总是时序不准确。看了看曼彻斯特编码的时序,似乎可以用SPI驱动,这样操作起来简单多了,时序也准很多

很简单,下面给一个时序图,只不过优势是时序可以比较准,编解码的位处理没有简化多少

楼主:
第一个波形为SPI时钟
第二个波形是MOSI/MISO
0,0模式

第一排数据SPI
第二排曼彻斯特编码

网友A:
SPI 读数据的时候 数据线已经稳定了。
曼码在相同的时序下,要读数据的时候还有可能有变化。调整读数据的时间,或者多次读取作为判断,可能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 读数据的时候 数据线已经稳定了。
曼码在相同的时序下,要读数据的时候还有可能有变化。调整读数据的时 ...

输出没啥问题

问题一般都在读取,如果用SPI做采样,会丢失编码本身的时钟同步功能,而采样率只有信号频率的4倍,这个需要考虑考虑

不过同事那里基本上只做输出,问题不大

网友:
clk和data做异或就是啦

网友(2013-03-07):
期待楼主给个实例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