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之串口DMA丢数问题,

楼主(2013-02-01):
程序上设置两个512字节的数组轮流接收串口DMA数据,将接收的数据放入一个大的缓冲数组buffer[0x4000]中,当凑够接近16k就时就写入u盘一次, 发现每次快要达到16k,执行写入u盘的时候,接收的后面的串口数据会丢字节。

举个例子,例子中又多定义了个0x4000的数组,以便在一个执行写u盘过程时,另一个作为数据接收缓冲。

char DMA_buf1[512];  //两个512字节大小的DMA缓冲来轮流切换接收串口数据,并放置到后面的16k字节的缓冲区内
char DMA_buf2[512];
char buf1[0x4000];
char buf2[0x4000];
当DMA_buf1接收满512字节时,触发DMA满中断,设置DMA缓冲区为DMA_buf2,并将DMA_buf1数据复制到buf1中,等下次DMA满中断在切换DMA_buf,并将DMA_buf2连接到buf1中。依次循环
当判断buf1若超过了(16k减去512字节大小时),将DMA_buf1和2缓存满后放入buf2中,并执行写u盘操作,将buf1中的数据写入u盘
,等buf2满了,在轮流切换。
我保存出来的文件发现,每次在(16k减去512字节)的位置,随后的几个字节会丢失。

我分析原因是写入u盘时占用了spi外设也就占用了系统总线,导致DMA无法传输。 因为我写u盘需要用spi操纵一个ch376芯片写入,如果是想我分析的那样spi占用了系统总线导致DMA接收数据丢失,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2014-05-04):
引用 网友A:

发送完后延时5ms就可以解决。

网友(2014-07-03):
DMA发送完后延时一段时间

网友:
5ms太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