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研究EMC的问题,请教关于滤波电容放在CPU背面问题。

楼主(2013-02-01):
公司要过EMC了,以前对这方面还真没有经验。看了会资料,下面弄个几块产品的PCB来看看。刚才看到一个MP4的方案,对它MCU滤波电容放置的方式感到比较疑惑。

直接上图

问题1:  滤波电容放在MCU的后面,通过过孔连接到MCU的电源引脚,这样会对滤波效果产生影响吗?这样做会不会对EMC产生影响?
问题2: 电源从MCU的右下角引入,在MCU里面经过了N个引脚绕了一圈再从左上方引出。那么前面的引脚的噪声会不会影响后面引脚?
问题3:  一般我们都是有单独的地线的,在这块板子中直接在正反两面覆铜接地(图中为了方便看我已经去掉了),然后所有滤波电容的地都直接接到覆铜(图中绿色圈所示),这样会不会对EMC产生影响呢?

另外:是不是MCU下面最好不要走信号线啊?如果走了有什么影响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电容应靠近PIN,当然,不考虑焊接的情况,背面是比较好的方案了。

网友:
无妨,PCB从来都没有完美的,只能不停折中……

网友A:
如果加工能力上去了,也舍得投入了,你就可以用多层板,单独给一个地层,单独给一个电源层,用上0402或更小的电容……这样电容就可以靠近管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工能力上去了,也舍得投入了,你就可以用多层板,单独给一个地层,单独给一个电源层,用上0402或更小 ...

难道没有单独的地线也没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没有单独的地线也没有关系吗?

地线不要搞什么单点接地,给个地平面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不要搞什么单点接地,给个地平面是最好的。

你的意思在做产品的时候不同单独给GND线,只要最后覆铜一个地,然后所有的GND网络都连接到覆铜就完了?

这样好吗?

网友:
这样也没啥问题啊

楼主:
感觉这样不好啊。。。看了很多书上也说要单独给一个地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