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飞思卡尔遇到的各种问题

楼主(2013-02-01):
我打开演示程序下载进单片机可以正常运行

我把演示程序里面的代码拷贝出来

自己新建一个工程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就不能运行了
有谁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新建工程拷贝演示程序秒表代码进单片机,单片机不能正常运行
拷贝流水灯代码,单片机[还能正常运行
同一个软件下面的2个工程

一个工程是我自己建的,一个工程师演示代码。里面的程序代码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一个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可以运行,一个不可以呢!求指教。
有没有谁用中断向量表呢。

中断向量在在头文件里面有详细情况!

用MC9S12NE64,使用中断向量时,提示VECTOR allocated at absolute address 0xffca overlaps with sections placed in segment .abseg0。
矢量分配在的绝对地址0xffca重叠部分放置在段.abseg0。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确定你的拷贝方法是正确的?一般的拷贝都是新建工程,让把演示程序里面的source文件下面的代码部分拷贝到新建工程的source文件里面,然后再从CW的工程里面添加文件。。。你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拷贝方法是正确的?一般的拷贝都是新建工程,让把演示程序里面的source文件下面的代码部分拷贝到 ...

直接拷贝main()部分,拷贝流水灯程序能正常运行。用到中断定时器的秒表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拷贝main()部分,拷贝流水灯程序能正常运行。用到中断定时器的秒表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了

那你有没有试过直接把中断定时器的秒表程序的工程直接用CW打开,直接烧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没有试过直接把中断定时器的秒表程序的工程直接用CW打开,直接烧写呢? ...

试过,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project.prm里面的中断文件没有拷贝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project.prm里面的中断文件没有拷贝进去。

嗯,我猜也是这样,你今年参加智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猜也是这样,你今年参加智能车?

没有呢,学习学习飞思卡尔而已。

网友:
飞思卡尔的编译器
代码限制非常讨厌。。。。。。。。。。。

网友B:
楼主是用IAR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IAR还是?

飞思卡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

飞思卡尔自己研发的codewarrir?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自己研发的codewarrir?

嗯,是的

楼主:
这个是project.prm文件

/* This is a linker parameter file for the MC9S12NE64 */
NAMES END /* CodeWarrior will pass all the needed files to the linker by command line. But here you may add your own files too. */

SEGMENTS  /* Here all RAM/ROM areas of the device are listed. Used in PLACEMENT below. */

/* Register space  */
/*    IO_SEG        = PAGED         0x0000 TO   0x03FF; intentionally not defined */

/* RAM */
      RAM           = READ_WRITE    0x0400 TO   0x1FFF;

/* non-paged FLASHs */
      ROM_4000      = READ_ONLY     0x4000 TO   0x7FFF;
      ROM_C000      = READ_ONLY     0xC000 TO   0xFEFF;
/*   VECTORS       = READ_ONLY     0xFF00 TO   0xFFFF; intentionally not defined: used for VECTOR commands below */
   //OSVECTORS      = READ_ONLY     0xFFA0 TO   0xFFFF;   /* OSEK interrupt vectors (use your vector.o) */

/* paged FLASH:                     0x8000 TO   0xBFFF; addressed through PPAGE */
      PAGE_3C       = READ_ONLY   0x3C8000 TO 0x3CBFFF;
      PAGE_3D       = READ_ONLY   0x3D8000 TO 0x3DBFFF;
/*    PAGE_3E       = READ_ONLY   0x3E8000 TO 0x3EBFFF; not used: equivalent to ROM_4000 */
/*    PAGE_3F       = READ_ONLY   0x3F8000 TO 0x3FBEFF; not used: equivalent to ROM_C000 */
END

PLACEMENT /* here all predefined and user segments are placed into the SEGMENTS defined above. */
      _PRESTART,              /* Used in HIWARE format: jump to _Startup at the code start */
      STARTUP,                /* startup data structures */
      ROM_VAR,                /* constant variables */
      STRINGS,                /* string literals */
      VIRTUAL_TABLE_SEGMENT,  /* C++ virtual table segment */
    //.ostext,                /* OSEK */
      NON_BANKED,             /* runtime routines which must not be banked */
      COPY                    /* copy down information: how to initialize variables */
                              /* in case you want to use ROM_4000 here as well, make sure
                                 that all files (incl. library files) are compiled with the
                                 option: -OnB=b */
                        INTO  ROM_C000/*, ROM_4000*/;

      DEFAULT_ROM       INTO  PAGE_3C, PAGE_3D                  ;

    //.stackstart,            /* eventually used for OSEK kernel awareness: Main-Stack Start */
      SSTACK,                 /* allocate stack first to avoid overwriting variables on overflow */
    //.stackend,              /* eventually used for OSEK kernel awareness: Main-Stack End */
    DEFAULT_RAM         INTO  RAM;

  //.vectors            INTO  OSVECTORS; /* OSEK */
END

ENTRIES /* keep the following unreferenced variables */
    /* OSEK: always allocate the vector table and all dependent objects */
  //_vectab OsBuildNumber _OsOrtiStackStart _OsOrtiStart
END

STACKSIZE 0x100

//VECTOR 0 _Startup /* reset vector: this is the default entry point for a C/C++ application. */
////VECTOR 0 Entry  /* reset vector: this is the default entry point for an Assembly application. */
//INIT Entry      /* for assembly applications: that this is as well the initialization entry point */
VECTOR ADDRESS 0xffcc PTH_inter

网友C:
prm文件设置了中断入口名称,你复制的时候也要把原来的prm文件替换成原来的文件,否则,中断函数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m文件设置了中断入口名称,你复制的时候也要把原来的prm文件替换成原来的文件,否则,中断函数会有问题的 ...

嗯,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