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可调的直流电压源,100V/1A左右,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13-02-01):
买什么品牌的比较好?价格适中。

网友:
只要是品牌都可以……但如果在电子市场找,山寨货太多了

网友:
好奇100V用在什么地方,我买了个60V的觉得一般48以上就很少用了

网友:
朝阳电源的确不错。但价格也是和他匹配的。

网友:
怡展的应该比较贫民化。超过50V的可调电源比较少。
另外一个思路是: 选双路的,最大50V的,两路串联即可。
或者用调压器。自己实现整流和滤波。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