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自动显示当前串口号的小软件(高手请绕行)

楼主(2013-02-01):
不知道大家在调试单片机程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困惑:每次下载之前都要到“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当前的串口号是多少,尤其是广大的笔记本用户。很是头大。。。。于是乎,用批处理语言写了一个小软件,能自动显示当前串口号,右键-->编辑  就可以直接查看源代码。大神直接路过吧,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A:
不错的批处理 。 不知想研究下批处理 楼主有木有推荐资料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
用sscom会只显示存在的串口让你选

网友B:
楼主很用心,顶你

网友C:
BUG 报告:
只能识别16以内的串口。
16-256 无法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批处理 。 不知想研究下批处理 楼主有木有推荐资料

手机回复莫见怪,我的资料都是网上可以下到的,需要的话留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用心,顶你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BUG 报告:
只能识别16以内的串口。
16-256 无法识别。

嗯,是有这个问题,平时用不到那么多就只写了16个,需要的话直接复制粘贴然后改一下数字就行了。

网友:
支持提高效率小工具…

网友D:
楼主,如果程序中,比如VB,怎么扫描串口然后找到自己要用的那个串口自动连上,而不是像很多教程上弄得一样,搞个下拉选框让用户选?

网友:
非常不错,支持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程序中,比如VB,怎么扫描串口然后找到自己要用的那个串口自动连上,而不是像很多教程上弄得一样 ...

你说的是编写自动寻找串口然后显示或者打开的程序吧?我在C#写的串口上位机里面实现了,用的是异常处理机制来实现的。就是逐一打开串口,然后捕获异常进行处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编写自动寻找串口然后显示或者打开的程序吧?我在C#写的串口上位机里面实现了,用的是异常处理机 ...

谢谢,这是个方法,VB里也有打开串口失败的错误信息,但它只是检测该串口号存不存在,但没法检测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串口,比如一个电脑有好几个可用的串口,尤其有虚拟串口的话,在不同机器不同USB口插上得到的串口号还都不一样怎么办。不知道能不能除了检测串口号,还能检测串口名字,如果这个也能检测,那就基本上可以准确找到了,但是VB里那个串口控件,还不知道如何检测串口名字,不知道楼主有方法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这是个方法,VB里也有打开串口失败的错误信息,但它只是检测该串口号存不存在,但没法检测是不是我 ...

正常打开端口后发送握手协议,下位机收到协议后回复,上位机据此判断是否需要的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这是个方法,VB里也有打开串口失败的错误信息,但它只是检测该串口号存不存在,但没法检测是不是我 ...

这个,我曾在一些软件里看到过这个效果,还在学习,共勉。。。

网友F:
还是CP2102号,随便换串口号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打开端口后发送握手协议,下位机收到协议后回复,上位机据此判断是否需要的端口 ...

嗯,这个需要在下位机有握手信息,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CP2102号,随便换串口号不变

这个芯片串口号是固定的?那如果本来机器上有这个串口号了,它怎么办?

网友E:
CP2102的端口号也不是固定的,当然因为CP2102默认的SN是一样的,所以即使换芯片分配的端口号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程序中,比如VB,怎么扫描串口然后找到自己要用的那个串口自动连上,而不是像很多教程上弄得一样 ...

vb2003 以上的版本串口控件用的是serialport   可以列出所有有用的串口

网友:
楼主所虑正是我等所想,不错

网友(2013-08-13):
the little trick is mode command. it is so useful ,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G:
引用 网友E:
CP2102的端口号也不是固定的,当然因为CP2102默认的SN是一样的,所以即使换芯片分配的端口号也是一样的 ...

除了人为更改,是不是SN固定在同一个系统下串口号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除了人为更改,是不是SN固定在同一个系统下串口号是固定的?

可以这样认为,但是换一个系统未必跟这个系统的端口号一样,系统会重新自动分配,但是在同一个系统因为sn相同所以分配的端口号是同一个,多个芯片同时接入可以用软件修改sn让系统重新分配其他的端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