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导出的波形文件如何打开

楼主(2013-02-01):
如果,一个波形比较复杂想导出来慢慢分析,分别以csv和trc两种格式导了出来,谁知道如何打开并转换成波形啊,或者能转成图片也行。附件是波形文件。

网友:
Excel可以打开CSV文件,你可以找找示波器提供的PC端软件

网友:
EXCEL能导,然后绘图,刚刚试了下,你的点数比较多,EXCEL画最大只支持32000点,你要分段画图

网友:
啥牌子的示波器哦?

网友:
    给你一个可以载入csv的虚拟示波器软件,不过需要稍微修改一下格式;附件里面是原来文件和修改后文件,附上导入的波形。

导入图片

附件

软件名称  多功能虚拟信号分析仪<3.6.3.10>  自己google下载

网友:
好强的示波器哦
SDA 808Zi-A
8 GHz, 40 GS/s, 4ch, 32 Mpts/Ch Serial Data Analyzer with 15.3" WXGA Color Display. 50 ohm and 1 Mohm Input
官方有个叫 wavestudio 的就可以打开,这里就是了
http://teledynelecroy.com/suppor ... p;mid=533&smid=

楼主:
谢谢各位了,示波器是力科的,我在其官网上找到了相应的软件,但不知道为什么显示出来的波形和抓的时候不一样。

网友:
也问一下,.DAT格式的文件用什么可以打开,优利德的

网友(2013-04-02):
.dat可以在matlab里面打开的

网友(2017-12-25):
我也需要,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