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已经被攻克

楼主(2013-02-01):
st-link已经被攻克  俄罗斯的网站已经贴出bin文件
上传bin文件 资料来源网络 后果请自负 请不要用于商业目的

网友:
我做回伸手党....LZ能上传上来不?

网友A:
st-link用着没有j-link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link用着没有j-link顺手。

ST-link唯一的用处就是解读保护,其他不如J-link好用

网友:
不需要攻克,我现在手上有两个都用不起来,淘宝的JLINK接上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B:
谢谢楼主

我喜欢用ST-Link V2

调试STM8和STM32都很方便

网友C:
果断顶起,想办法测试一下效果,看看能否升级

网友:
用过ST-LinK,感觉还不错

网友:
谁测试一下呀。我老家过年了,没带工具,先下载收,谢谢。

网友:
10楼图片是不是说不能用。

网友:
验证的保险做法是,把一个完好的stlink 上的103c8拆下来,换上一个新的103c8,把这个code烧进这个mcu,然后测试能否用stlink的升级程度更新它,如能更新的话,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真相么?

这是啥软件?

楼主:
密匙没错的 怀疑的话看看st-linkupgrade.exe 里面有密匙及加密方式

网友E:
你们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  jlink能调试stm8么

网友:
实验了 失败

网友:
此帖必火,多占一个位。

如此code是真,St-link 应该很快可以降到40多元的价格,配上003f3 1.5元的价格,强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断顶起,想办法测试一下效果,看看能否升级

估计那是早晚的事情

网友F:
st-link 里面不是用 f101的芯片吗?  网友 拆开看过是用101的芯片的,不是用103,虽然 st datasheet写得很清楚

但确实自己却用了101做st-link,先搞清楚这个,再试

网友G:
用OB-STM32实验了下。
有提示,能装驱动。
keil 下无法使用,悲剧的是想刷回 OB-STM32 的BIN ,也烧不进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用OB-STM32实验了下。
有提示,能装驱动。
keil 下无法使用,悲剧的是想刷回 OB-STM32 的BIN ,也烧不进 ...

实践检验真理,你们什么芯片都没搞清楚,当然不能用啦, st-link 是用101的芯片的,而不是用103

我保修不要了,1分钟前 暴力拆开st-link照相给大家看

网友:
那么牛叉,期待验证结果

网友H:
27L你真是太勇敢了。。。STlink的程序往OB里面下载。。。

网友F:
而且 F101系列是没有 USB接口的!!!!!!!!!!!!!!!!!

之前大家讨论过 其实 晶圆是一样的,只是 xxx的就被 标成101出货, xxxxx的就标成 102 或 103 出货而已

网友:
必须标记!谢谢分享

网友:
先收下了,有时间再折腾

网友:
有人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OB-STM32实验了下。
有提示,能装驱动。
keil 下无法使用,悲剧的是想刷回 OB-STM32 的BIN ,也烧不进 ...

STLINK V2对keil有版本要求的

网友:
这个要关注一下

网友I:
现在为了降低成本,很多人使用STM32F101C8 替代 STM32F103C8,目前两者die 是一样的。
但是不能保证一直是一样的,说不定明天ST 就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为了降低成本,很多人使用STM32F101C8 替代 STM32F103C8,目前两者die 是一样的。
但是不能保证一直是 ...

STM32F101C8

DATASHEET没有 USB接口,难说是不是这部分 lay 有问题,测试不通过,st 才将 丝印为101

网友I:
上传一个ST-LINK 升级软件,如果用这个软件能升级更新,肯定是OK 的。
有条件的朋友请测试。

网友:
强贴留名!!哈哈!!
手头没有F101
期待小白鼠………………

网友:
该固件原始来源
http://forum.easyelectronics.ru/ ... t=6620&start=50

不懂俄语,用谷歌翻译下发固件的那位哥们说的话
Post subject: Re: Reversing proshivatelya ST-Link  Posted: 21 December 2012, 16:57
Chinook
Just arrived

Joined: October 31, 2012, 12:01
Posts: 15
I've combined the bootloader from Discovery to the fact that ST-LinkUpgrade'om loaded into a full ST-Link (from the log strr), suddenly work. In general, the main part of the firmware should not care for bootloader - she has her own separate table and interrupt mode bootloader'a return only reset. So most likely you can even stick a homemade, but will not be updated.

strr, try.

Attachments:
STLinkV2.J16.S4.zip [30.26 Kb]
Downloads: 107

网友:
上边的帖子后面,一个人验证了一下,成功了:-

Finally checked - the works! Chinook you are a genius :-) All functions with the STM8 and STM32 (debugging and programming). Running the update from version stlinkupgrade V2.J16.S4.
I still have a question - will it work upgrading from other versions stlinkupgrade, or this firmware is tuned just under V2.J16.S4?
If anyone has stlinkupgrade older version, please put here to test.

网友:
看来是真的可行,
All functions with the STM8 and STM32 (debugging and programming).
仿真和烧录STM32 STM8 的功能全部OK。

网友J:
我拿stm32f103c8t6核心板试了下 烧录固件后可以用最新版的stlink升级程序检测到(并且可以下载固件!)

stlink工具点击链接提示没找到目标mcu

找点stlink外围电路方面的资料 试试能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
强帖留名,坐等降价

网友:
可行的话,自己可以DIY只有SWD和SWIM接口的微型仿真器了,总是拖个20PIN的大口很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拿stm32f103c8t6核心板试了下 烧录固件后可以用最新版的stlink升级程序检测到(并且可以下载固件!)

st ...

谢谢测试,能用ST 的升级程序升级,那说明肯定是可以的,因为更新过后就code就是正版的ST-LINK一样的了。

网友:
刚进来就发现了这个宝贝。
正好我有两个ST-LINK,刚才拆开旧的发现是STM32F101C8T6,等下烧录验证试试。

网友:
能升级应该就是可以用的了,可惜我现在不能试

网友:
哈哈,一有好东西,大家都很热闹啊

网友K:
这个要果断顶起!

看来我那快被220VAC报费掉的STM8S-Discovery有救了!

网友:
手边有一块STM8的原厂 discovery探索开发套件,STLINK使用芯片为STM32F103CBT6。根据45楼提供的实验结果证明与PC的USB通讯验证正常,没有找到MCU,猜测,是不是ST对仿真版的芯片做了手脚,例如,对同样的晶圆修改了寄存器参数,例如修改了SWD那几个I/O类型的寄存器参数,原本是内部上拉,我们用普通芯片就变成了OUT 型,那么如果是这样,问题就简单了,呵呵,仅仅是猜测。

网友:
为毛我的STLink上面的芯片是103C8TB?

网友:
验证了一下,手贱...用ST LINK直接试的,擦,可以显示有设备.但无法用.枚举出来的值也与真正的ST LINK不同.设备通信有问题.

网友:
103C8 最小系统,烧录完后显示这个,update能不能连接

网友:
果断顶起啊

网友:
不能用   测试出现很多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要果断顶起!

看来我那快被220VAC报费掉的STM8S-Discovery有救了!

这位仁兄比较牛啊

网友:
有个ST-LINK能刷吗?硬件相同吗

网友L:
从st下载最新驱动安装后显示这个STM32 STLink dongle。。。而不是像其他stlink 显示是个U盘

网友:
报废了一个STLink

网友L:
修改boot 跳线 boot0=1  boot1=1  升级工具能检测到,并且升级成功,但是还是无法使用

网友:
哈,

这个bin 能把  万利199  板,上面带的 stlink升级到最新版本支持 stm8 么?

网友:
引用 网友L:

能升级呀,干得好,请测试能仿真吗。谢谢。

网友L:
STLink dongle 还是显示这个,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旧版本的STVD 连接不上,新版本的还没下

网友:
等待高人解决剩下的问题。

网友:
表示严重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L:
STLink dongle 还是显示这个,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旧版本的STVD 连接不上,新版本的还没下 ...

已测试,不成功

网友J:
引用 网友L:
STLink dongle 还是显示这个,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旧版本的STVD 连接不上,新版本的还没下 ...

我的stm32f4板子上的stlink也是显示STLink dongle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的stm32f4板子上的stlink也是显示STLink dongle

哦?没有F4的片子,F4的板子上stlink 是用的什么片子103 or101?

网友:
    我用一块 OB-STM32试了一下,驱动程序能安装上。
    用st-linkv2_upgrade(刚从ST的网站上下载,V2.16.4)试了一下,已经是最新固件了。
    有图为证。

    现在的关键是,搞份ST-Link/V2的原理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哦?没有F4的片子,F4的板子上stlink 是用的什么片子103 or101?

F4 discovery板子上的stlink用的是stm32f103c8t6

网友:
要是成功了 我就着手做啊

网友:
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
我手里的ST-link V2 CN里面的芯片不是stm32,是一个没见过型号的IC。武汉力源买的。
不知道是打磨的还是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27L你真是太勇敢了。。。STlink的程序往OB里面下载。。。

呵呵  没细看,以为硬件都一样烧进去OB 就能变STLINK,就算不能用也能烧回来。没想现在没得救了。
估计只能跳BOOT 从串口来才能从新烧程序。不过引脚没事先预留,看来只有换片子了。

网友J:
烧录楼主提供的那个stlink固件以后,要先用jlink unsecure chip 然后才能正常下载其他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M:
弄废了我唯一的一个ST-Link仿真器,怎么办呀,年前的项目搞不定了。

什么情况,刷了能识别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J:
烧录楼主提供的那个stlink固件以后,要先用jlink unsecure chip 然后才能正常下载其他程序 ...

你成功了?

网友:
现在用SWD口仿真STM32F103提示USB通讯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成功了?

还没成功 我是对82楼的同学说的 unsecure chip以后才能把原来的固件刷回去

网友:
用 STVP ,烧录一下STM8S 试试看。

网友O:
真能用的话,stlink就更便宜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D:

    谢谢。

    前面2个原理图,对我来说没什么用,都是调试STM32的。如果是调试STM32,直接用网站上的vLink V7就OK了。
    我主要是想用ST-Link来调试STM8。我已经烧了2个ST-Link了,现在的第3个是ST-Link/V2,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烧。
    也许第3个能用。
    可惜到年底了,要不然,打几块板试一下。

网友:
好东西,鼓励继续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真能用的话,stlink就更便宜了

我弟弟????????

网友:
试验了下,我在自己做的STM32版本的JLINK上面试验了。烧进去,可以找到对应的驱动,但是不让升级。

网友:
估计还是外围电路的区别吧!我这边不能升级,也不能连接软件,提示USB 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从st下载最新驱动安装后显示这个STM32 STLink dongle。。。而不是像其他stlink 显示是个U盘 ...

这个是V2的,所以没有盘符。

网友:
三合一板中的STM32板试了,电脑能识别,固件能升级,同样出现USB错误提示。

网友:
早就有人有了,只是不敢发出来,没什么意思,一个stlink也不贵

网友:
有两个,没有上

网友:
改天我也试试看...

网友:
ST-LINKV2里面的主芯片mark不是101也不是103

网友:
去看了下外国的那个论坛,硬件修改的哇

网友:
万利 199 的3210B-LK1 自带 是ST-LINK-II 芯片是48脚的103C8T6

貌似不在升级范围???

  用升级包查询不倒 ST-LINK-II 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P:
谢谢。

    前面2个原理图,对我来说没什么用,都是调试STM32的。如果是调试STM32,直接用网站上的v ...

烧stlink 基本就烧电平转换芯片,都是由于插接时候不注意插反了造成的,换一个电平芯片就OK了

网友:
重新安装Keil 后配置仿真 有如下界面

网友:
谁能上一个STlink V2 的keil 仿真配置的这个界面看看有什么不同

楼主:
我用万利199元的stm32板子烧写后(烧写100pin的VBT6) 成功识别为stlink 升级也ok  STVP软件下面简单测试也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万利199元的stm32板子烧写后(烧写100pin的VBT6) 成功识别为stlink 升级也ok  STVP软件下面简单测试也o ...

好消息。

网友:
,高手,欢迎

网友:
引用 网友P:
谢谢。

    前面2个原理图,对我来说没什么用,都是调试STM32的。如果是调试STM32,直接用网站上的v ...

好人啊。给大家作出牺牲!

偶也是想把 st-link-II升级能支持stm8,,,,

网友:
ST-Link V1和ST-Link V2电路有区别吗,指的是官方的那两个版本,不是国内各种乱七八糟的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万利199元的stm32板子烧写后(烧写100pin的VBT6) 成功识别为stlink 升级也ok  STVP软件下面简单测试也o ...

我直接烧写神州I号的板子里,插上USB什么反应也没有....几个discovery上的不敢烧,怕回不来-_-

网友:
高手啊,太佩服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F:
st-link 里面不是用 f101的芯片吗?  网友 拆开看过是用101的芯片的,不是用103,虽然 st datasheet写得很 ...

你这个有点扯哦,101有USB吗?

网友P:
    最新测试结果:
    我先下载了固件到STM32F103C8T6芯片中,然后把芯片拆下来。
    再之后,我从淘宝上买来的ST-LINK/V2上,把CPU拆下来,换上已经下载固件的STM32F103C8T6。
    经测试,能通过ST-Link upgrade升级,能下载STM8,能调试STM8.
   有图有真象:

    求淘宝上的ST-LINK/V2的原理图。

网友R:
楼上的。你ST-LINK/V2都有了。难道不能把原理图跟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上的。你ST-LINK/V2都有了。难道不能把原理图跟出来吗?

    我又不想靠卖ST-Link/V2赚钱,不想花太多的功夫来抄板。只是想做几块板自己玩,有备无患而已。

网友P: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STLINK/V2原本的主控是什么型号?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上面有文字:MBC 6H216 9U CHN133 ST。没有STM32之类的字样。
    6H216,也许是GH21G,差不多就这样。

网友S:
引用 网友Q:
你这个有点扯哦,101有USB吗?

一点都不扯,反正俺的正版ST-Link里面是STM32F101C8T6,不服气的话找ST说理去!

楼主:
目前101c8t6和103c8t6用的是同样的die 所以2个芯片是一样的 目前的固件只要IO一样 至少64k flash的芯片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上面有文字:MBC 6H216 9U CHN133 ST。没有STM32之类的字样。
    6H216 ...

对,我的stlink v2 也是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一点都不扯,反正俺的正版ST-Link里面是STM32F101C8T6,不服气的话找ST说理去!

是的很多stlink都用101c8做的,行家都是用101c8 直接当103cb使用,当然用作103c8更没问题,这是公开的密密,8s103f2 可能当103f3使用,,这些菜鸟一般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P:
最新测试结果:
    我先下载了固件到STM32F103C8T6芯片中,然后把芯片拆下来。
    再之后,我从淘宝 ...

能调试stm8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最新测试结果:
    我先下载了固件到STM32F103C8T6芯片中,然后把芯片拆下来。
    再之后,我从淘宝 ...

就差电路原理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调试stm8就足够了

对头,能调8s足够了,支持上原理图。

网友:
能调试stm8就够了。现在就差ST-Linkv2原理图了!

网友T:
在网上看到ST-Link II 不知道是不是ST-Link v2的原理图

网友:
mark一下  st link v2

网友:
看来山寨stlink马上就要有了。

网友:
st-link有什么号 手头有2个老早送的 不知道什么版本 明天发图上来 早想处理掉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T:
在网上看到ST-Link II 不知道是不是ST-Link v2的原理图

    可以100%的肯定,不是ST-LINK/V2的原理图。
    你也不想想,淘宝上买的ST-LINK/V2,是能调试STM8和STM32的,你自己看一下,哪里能找到STM8的SWIM线啦?

网友:
引用 网友P:
可以100%的肯定,不是ST-LINK/V2的原理图。
    你也不想想,淘宝上买的ST-LINK/V2,是能调试STM8和S ...

好吧!看来还要在找了

网友:
好 能调试stm8就好                                                                                                    .

网友:
应该是能用的
我看 那些discover自带的stlink 就是用的 stm32f103c8t6
回头我先把我烧坏的按个F3的给更新过来试试看看。
然后整oblink试试
得导年后了。。。

网友:
密切关注小白鼠们的动向……
只有一个STM32开发版和JLINK的飘过……

网友P:
引用 网友U:
.

    你的这图,也是不对的。
    我量了下ST-LINK/V2的SWIM引脚,是连到45号脚(PB8),你的图纸上,SWIM引脚是连到46号脚(PB9)。很显然,这是不对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P:
你的这图,也是不对的。
    我量了下ST-LINK/V2的SWIM引脚,是连到45号脚(PB8),你的图纸上,SWIM ...

你看错了我的图纸了吧 是45脚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U:
你看错了我的图纸了吧 是45脚啊

    是我看错了。
    也许你这个图纸能用也说不定呢。
    听说ST-LINK III与ST-LINK/V2的原理基本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U:
.

图整个都是模糊的....没法看呀

网友U:
引用 网友P:
是我看错了。
    也许你这个图纸能用也说不定呢。
    听说ST-LINK III与ST-LINK/V2的原理基本一致 ...

我那图纸的PA8接的LED 实际上我测量了 PA8输出的是8MHZ的CLK 是开了MCO!!不是接LED
不知道真实的LED接到哪里 你可测量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那图纸的PA8接的LED 实际上我测量了 PA8输出的是8MHZ的CLK 是开了MCO!!不是接LED
不知道真实的LED接 ...

    我量了一下,LED连接在PA9上。
    用PA9的高低电平,控制双色LED,高电平这红灯,低电平这绿灯。红色灯的一端接地,绿色灯的一端接3.3V电源。
    你的那个图,跟ST8L开发板上带的ST-LINK相同。

网友:
    我找到ST-LINK/V2的原理图,不过要拼接。
    1、STM32F0 discovery 的原理图上,有ST-LINK/V2的原理图,不过该原理图只引出了SWD的引脚。
    2、STM8L-DISCOVERY的原理图上,有ST-LINK的原理,只支持STM8的SWIM。
    3、上述二者在MCU的引脚标示有点小差异(LED指示灯的引脚不一样),但基本相同。
    STM32F0 discovery上的ST-LINK/V2原理图为主,参考STM8L-DISCOVERY上的ST-LINK原理图,就可以设计出支持SWIM和SWD的ST-LINK/V2。
    上传2个文档,供参考。

网友:
STM8L-DISCOVERY 我有 我焊接一个新的STM32F103C8T6 刷LZ转发的固件 异常(可以识别到STLINK 但不工作0

网友:
等有完整的升级说明再来

网友V:
jlink可以调试stm8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jlink可以调试stm8吗?

不行的,stm8用stlink开发。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W:
引用 网友E:
你们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  jlink能调试stm8么

你别开开玩笑了,JLINK能调试STM8?

网友X:
有什么好高兴,这是不是说明stm32被破解了???那以后你们的产品是不是也会被人破解。

网友:
我巴不得我的产品有人破解。。

网友:
楼主为什么巴不得有人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X:
有什么好高兴,这是不是说明stm32被破解了???那以后你们的产品是不是也会被人破解。 ...

这个固件不是通过破解STM32F103C8 得来的,请仔细看原贴,人家是通过 ST-LINK 的升级软件 “stlinkupgrade ”,提取了ST-LINK 的固件。
从FW 上位机更新程序下手的。

网友:
哦,也就是说stlinkupgrdae过程整个更新了。包括boot...?

网友Y:
我的测试。
我把程序烧到万利199元板子上的STLINK上,可以升级使用以及完美支持MDK4.60,无需再像以前一样需要要配置,只是LED指示灯不会亮,测试仿真了STM32,看了原理图没有引出SWIM,所以没有办法测试STM8。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的测试。
我把程序烧到万利199元板子上的STLINK上,可以升级使用以及完美支持MDK4.60,无需再像以前一样 ...

那个LED 仿真开始的时候,回闪烁吗,我的ST-LINK 那个红色LED 平时是不亮的,只有在仿真Or下载的时候才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的测试。
我把程序烧到万利199元板子上的STLINK上,可以升级使用以及完美支持MDK4.60,无需再像以前一样 ...

    指示灯不亮,说明指示灯不是接在PA9上,也是接在PA8上了。
    我拆的ST-LINK/V2和从STM32F0 DISCOVERY上量到的,指示灯都是接到PA9上,但STM8L DISCOVERY上,指示灯是接在PA8上。

网友:
刚注意,我这个ST Link上是个神马玩意,,,STM32P103??后缀还是C8MAM

网友:
我给几个官方开发板上板载的STLINK原理图:

下一个图纸上标的是STLINK III,不知是否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jlink可以调试stm8吗?

JLink只能调试ARM内核的

stm8是ST自己研发的内核

网友:
希望早点找到原理图,到时候可以自己做ST LINK来调试STM8了

网友P:
    上传我根据各种开发板上自带的ST-Link,有针对性的测量ST-Link/V2上的引脚,画的ST-Link/V2的原理图(只针对STM8的SWIM接口)。
    如有问题,请指出来,以便修正。
    过了年之后,就打样测试一下。

网友:
顶你们。希望年后有好消息。

网友W:
引用 网友P:
上传我根据各种开发板上自带的ST-Link,有针对性的测量ST-Link/V2上的引脚,画的ST-Link/V2的原理图( ...

可以考虑加上一个3V、5V向外供电的单刀双掷开关,可通过开关选择向外供3.3V,向外供5V和不向外供电三种状态。
方便板子不好接电源的情况下使用。
另外,5V的STM8不知道能不能识别3.3V为高电平,如果可以的话,那个电平转换电路又可以省了。。。

你的SWIM接口排序和我的完全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W:
你别开开玩笑了,JLINK能调试STM8?

我的意思是说stlink调试stm8还是不错的  jlink就替代不了  因为之前老是有人说有jlink了  感觉stlink无用武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上传我根据各种开发板上自带的ST-Link,有针对性的测量ST-Link/V2上的引脚,画的ST-Link/V2的原理图( ...

非常感谢!  刚好想玩STM8。

网友:
期待来年有好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上传我根据各种开发板上自带的ST-Link,有针对性的测量ST-Link/V2上的引脚,画的ST-Link/V2的原理图( ...

期待ing.....

网友:
准备入手STM8的,飘过。。。

网友Z:
在STM8DISCOVERY 板子上测试可以编程和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Z:
在STM8DISCOVERY 板子上测试可以编程和仿真

能否把STM8DISCOVERY板子的原理图传上来。

网友:
这个是F3DISCOVER的原理图,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Z:
STM8DISCOVERUY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的测试。
我把程序烧到万利199元板子上的STLINK上,可以升级使用以及完美支持MDK4.60,无需再像以前一样 ...

好消息,期待 万利199 的st-link-II调试 stm8

网友AA:
至少我试过了,STM8目前是可以用,但是STM32,我试了M4的,连不上,我再试试M3的看要以连接上不。用的STM32 ST-LINK Utility。

M0也无法连接。

网友AB:
在开发板上把bin文件写入c8t6,然后把芯片移到STLINK板上,插上USB线PC端设备管理器里显示 STLINK Dongle。 但用STLINK Upgrade 升级的时候显示STlink 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至少我试过了,STM8目前是可以用,但是STM32,我试了M4的,连不上,我再试试M3的看要以连接上不。用的STM32 ...

请问是怎么试的STM8是可以调试和下载的?仿真STM32你把仿真器的25,27脚连在一起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Z:
STM8DISCOVERUY原理图

到时候用 stm8 就可以自己做一个st link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在开发板上把bin文件写入c8t6,然后把芯片移到STLINK板上,插上USB线PC端设备管理器里显示 STLINK Dongle。 ...

你用V2的升级工具试试,这个固件好像是ST-Link V2的,试的时候注意驱动和编译器要匹配,先用官方V2测试好了再换这个试试!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你用V2的升级工具试试,这个固件好像是ST-Link V2的,试的时候注意驱动和编译器要匹配,先用官方V2测试好 ...

你说得对,用STM32 ST-LINK Utility 能升级固件。
但是在STVD下用SWIM还是连不上STM8S,显示联接错误 swim error:30006。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你说得对,用STM32 ST-LINK Utility 能升级固件。
但是在STVD下用SWIM还是连不上STM8S,显示联接错误 swi ...

首先确保正版的ST-Link V2能用,这样可以排除驱动问题,还有V2对STVD版本有要求,如果官方正版能用,再测试升级固件后的ST-Link V2!
其实升级固件后就应该跟官方正版一样了!
我手上到是有正版V2,但是不想升级IAR,就一直没有用,不然就试试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你说得对,用STM32 ST-LINK Utility 能升级固件。
但是在STVD下用SWIM还是连不上STM8S,显示联接错误 swi ...

你是把烧好的片子换到ST-Link上还是ST-Link V2上???
这个固件是V2的,烧到老的ST-Link上肯定不能用的

网友:
等着买30块钱的山寨ST-LINK.......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你是把烧好的片子换到ST-Link上还是ST-Link V2上???
这个固件是V2的,烧到老的ST-Link上肯定不能用的 ...

我是用的老STLINK。但是我看STLINK 和 STLINK V2硬件上没什么太大差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是用的老STLINK。但是我看STLINK 和 STLINK V2硬件上没什么太大差别呀。

要对比一下,可能不一样!

网友:
昨天用101CBt6试了一下 usb可以识别 但是不能升级, swim stm8s 调试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上传我根据各种开发板上自带的ST-Link,有针对性的测量ST-Link/V2上的引脚,画的ST-Link/V2的原理图( ...

这个电平转换比官方好 ,单片机端口不用耐受5V电平,而且mos管耐压也比电平转换芯片的耐压高,应该更耐用一些,就是速度没电平转换芯片快

网友AD:
俺用的JLINK觉得还行,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俺用的JLINK觉得还行,看看!!

绝大多数都是希望升级 让普通 stlink支持stm8

网友:
估计没几个用stlink调试arm的

网友:
想自己DIY一个STLINK,来调试STM8S,虽然说买一个也不算贵,可是最怕买来的坏了,没法修复,那个折腾,现在都怕.当年DIY JLINK,实际花的钱比买一个还贵,但踏实啊,在使用中也确实遇到几次不能下载程序了,自己有固件,就无视了.因此,还是顶一个,支持牛人开源.

网友:
看看,有机会试试

网友AE:
想自己DIY一个STLINK,来调试STM8S,

Buy a STM8S Discovery (or STM8L Discovery) and use its onboard ST-Link.

All for less than $7.

网友AF:
引用 网友AE:
Buy a STM8S Discovery (or STM8L Discovery) and use its onboard ST-Link.

All for less than $7.

好像引出的接口只能下载,至少STM32Discovery的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好像引出的接口只能下载,至少STM32Discovery的是这样的

下载 仿真都可以的,上面就是没外壳的slink

网友:
希望早日成功!

网友:
stlink 里面的是STM32103C8T6,我拆过的。

网友:
等待完整的DIY测试报告

网友:
希望快點有結論可以diy試一下

网友:
等待高人验证

网友:
再顶一下,期待高人.

网友:
终于上班了,顶顶本帖,更健康

网友:
使用hex2bin工具转换成hex文件
然后使用jlink将其烧写只obLink上
任务管理器中能识别出 STMicroelectronics STLink dongle
但是keil下午识别。

网友:
我的 st-linkv2_upgrade 识别不到st link

网友AG:
C:\Keil\ARM\STLink
使用这个目录下的ST-LinkUpgrade.exe
确实能识别出啦
但是无法再更新
keil debug里 依然无法使用。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C:\Keil\ARM\STLink
使用这个目录下的ST-LinkUpgrade.exe
确实能识别出啦

我用stm8s discovery的硬件测试OK..

可以仿真,下载stm8s103,stm8l101,
但是stm8l152只下载成功,仿真失败

之前各楼层失败的关键点肯定都是软件版本太低....keil mdk更新到454以上(我是454),

stvd更新到4.3.0以上(4.2.0测试失败, 但把目录中的驱动文件夹都换成4.3.0的也OK)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我用stm8s discovery的硬件测试OK..

可以仿真,下载stm8s103,stm8l101,

我的也是454啊。。。
可惜手上没有stm8s
想用它来仿真下试试f103
现在关键是keil的debug下 都识别不了这个
更新高版本的keil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上传我根据各种开发板上自带的ST-Link,有针对性的测量ST-Link/V2上的引脚,画的ST-Link/V2的原理图( ...

大侠,测试的怎样了啊?
等待你的报告啊!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我的也是454啊。。。
可惜手上没有stm8s
想用它来仿真下试试f103

要选成 stlink debuger, SWD模式,

JTAG模式引脚接不全不行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要选成 stlink debuger, SWD模式,

JTAG模式引脚接不全不行的呀

恩 我的小板是全的
我再试试看哈。

网友:
st-link 顶一下!

网友AA:
我打算做得跟原厂的STLINK V2一样,大家看怎么样?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我用stm8s discovery的硬件测试OK..

可以仿真,下载stm8s103,stm8l101,

确定是STM8S-Discovery开发板上自带的STLIN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打算做得跟原厂的STLINK V2一样,大家看怎么样?

建议加一点改进:

引出其它没用到的io,以便改装、兼容、

stlink的版本好像很接近又很乱

网友:
不知道结果怎样啊?我手头也有个OB-JLINK,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网友AH:
引用 网友AI:
确定是STM8S-Discovery开发板上自带的STLINK吗?

确认, 我试验虽然是用手stm8l discovery试的,
但是我山寨的一块stlink手板是用的 stm8s discovery的原理图(stm8s,stm8l discovery上带的stlink的区别仅是stm8l的不提供电源)

两者swim下载,仿真功能全部测试OK

我另外用这块山寨stlink硬件和修改开源的Versaloon的代码, 实现了swim脱机烧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确认, 我试验虽然是用手stm8l discovery试的,
但是我山寨的一块stlink手板是用的 stm8s discovery的原理 ...

看来stm8l discovery的原理图配上这个帖子楼主位的固件可以仿真下载stm8了!

网友:
st-link用command line烧录很方便

网友:
我测试了。USB连接和更新都是正常的。唯独SWIM失败,我抓了SWIM的逻辑发现,时序是不对的。本应该4个1k和4个2k的波形。我这里抓到749hz和1498hz。提示连接错误。

网友:
我找了块C8的板子试了,可以识别USB,仿真还没有试过。

网友:
我拆了个ST link V2 大家看下 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P:
引用 网友W:
可以考虑加上一个3V、5V向外供电的单刀双掷开关,可通过开关选择向外供3.3V,向外供5V和不向外供电三种状 ...

    我在图上,已经用跳线方式,提供对外供3.3V或5V电了。
    你没仔细看吧?
    刚过完春节,打样速度就是慢,初九去打样的,今天已经十五了,也没见板子回来。

网友:
用stm8s discovery验证了一下,真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在图上,已经用跳线方式,提供对外供3.3V或5V电了。
    你没仔细看吧?
    刚过完春节,打样速度 ...

等待大侠的验证哈!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我的也是454啊。。。
可惜手上没有stm8s
想用它来仿真下试试f103

SWD,SWIM全部成功了!!,经过如下 :
我又山寨了一版stlink,这次带swd接口了, 测试的确是识别 stm32芯片失败了,
我从国个下载了一份stlink v2 的原理图,对比之下发现, v2的原理图,相比discovery,还多了一个关键的PB12接100欧姆电阻到PB14,
补上后,成功使用SW模式识别出了 stm32f103c8t6的目标板, 并下载,仿真测试都OK

唯独换成JTAG模式会栏显示 内部通讯错误(翻译过来应该是这个)...
反正JTAG模式我也不用, 有SWIM和SWD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H:
SWD,SWIM全部成功了!!,经过如下 :
我又山寨了一版stlink,这次带swd接口了, 测试的确是识别 stm32芯片失败 ...

应该是 好消息!

网友:
看来DIY STLINK有希望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AH:
SWD,SWIM全部成功了!!,经过如下 :
我又山寨了一版stlink,这次带swd接口了, 测试的确是识别 stm32芯片失败 ...

能把这份"国个下载的st-link v2"原理图分享上来吗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SWD,SWIM全部成功了!!,经过如下 :
我又山寨了一版stlink,这次带swd接口了, 测试的确是识别 stm32芯片失败 ...

谢谢大侠!
我看oblink的PB12上接的是一个LED
STLINK的LED指示接的是哪个管脚呢?
能开源下你的DIY成功了的原理图吗?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W:
能把这份"国个下载的st-link v2"原理图分享上来吗

159楼

142楼

有原理图,前面几个页面翻翻,热心网友门上传了不少

网友AH:
引用 网友W:
能把这份"国个下载的st-link v2"原理图分享上来吗

已上传stlink-v2原理图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谢谢大侠!
我看oblink的PB12上接的是一个LED
STLINK的LED指示接的是哪个管脚呢?

已上传, STLINK v2山寨版原理图, 我增加了蜂鸣器,按键, 用这个硬件还另外做了swim脱机烧写器, 可以烧写stm8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已上传, STLINK v2山寨版原理图, 我增加了蜂鸣器,按键, 用这个硬件还另外做了swim脱机烧写器, 可以烧写 ...

谢谢大侠!
好心人!
应该重开个帖子
让大家都能下到啊!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已上传, STLINK v2山寨版原理图, 我增加了蜂鸣器,按键, 用这个硬件还另外做了swim脱机烧写器, 可以烧写 ...

如何实现脱机烧写呢?

网友:
进展好块啊。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如何实现脱机烧写呢?

当然是需要自己做软件呀, swim协议代码参考Versaloon开源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当然是需要自己做软件呀, swim协议代码参考Versaloon开源项目

厉害啊!

网友AJ:
我按照240楼的图纸 SWIM 读取成功。SWIM上拉470欧母,原来使用的是10K没有成功。感谢为此努力的人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已上传stlink-v2原理图

十分感谢分享,有空测试看看

网友T:
引用 网友AJ:
我按照240楼的图纸 SWIM 读取成功。SWIM上拉470欧母,原来使用的是10K没有成功。感谢为此努力的人们。 ...

SWD模式可以吗?

网友AJ:
引用 网友T:
SWD模式可以吗?

我只swim用来下载stm8程序。我猜想按st-link2图纸swd应该可以。因为我已经有jlink了,所以swd就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我只swim用来下载stm8程序。我猜想按st-link2图纸swd应该可以。因为我已经有jlink了,所以swd就不用了。 ...

有的时候 程序比较大 要单步调试

固件 你就用lz位的?

我看 原理图上的nc 你加了吗?

网友:
nc 就是 not connect嘛,就不用连接了。

网友AH:
引用 网友T:
SWD模式可以吗?

240L的原理图是我上传的, 我在232L贴中已经说了SWIM,SWD全部测试成功
241L的原理图是我山寨的STLINK原理图, 也可以SWIM和SWD

网友:
谁山寨出来板应该给SNOOPYzz同学一点提成,楼主一小点,俄国的同学一点,这样事情就完美了.看大家破解的过程很过瘾

网友:
好东东啊

网友AK:
引用 网友T:
在网上看到ST-Link II 不知道是不是ST-Link v2的原理图

看时间就知道不是V2,2009,

V2,大概11年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K:
看时间就知道不是V2,2009,

V2,大概11年出的

被ST及其国内混乱的代理搞晕了

ST-LINK  /   ST-LINK v2  /  ST-LINK -II / STM3210E-LK 自带 ST-LINK/ ST-LINK-III      ////到底神马关系,,,,

还听说有前后版本号不一致情况

网友T:
引用 网友AH:
240L的原理图是我上传的, 我在232L贴中已经说了SWIM,SWD全部测试成功
241L的原理图是我山寨的STLINK原理 ...

固件就用楼主位的?

网友AH:
引用 网友T:
固件就用楼主位的?

对,固件就用LZ位的, 一切OK, SWD, SWIM烧写,仿真都OK

网友AL:
楼上是我认识的那个, snoopyzz 吗? 哈工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楼上是我认识的那个, snoopyzz 吗? 哈工大的

是的呀, 豪哥^_^

网友T:
引用 网友AH:
对,固件就用LZ位的, 一切OK, SWD, SWIM烧写,仿真都OK

那原理图 用你发的哪层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那原理图 用你发的哪层楼的!

随便...,都可以用,主要接线都是相同的, 但你想山寨STLINK的话就用官方的原理图,

我自己做的那个加了蜂鸣器和按键, 主要是为了自己做SWIM脱机烧写器用的

网友AM:
已经打板了,等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已经打板了,等待中......

楼上的能共享一下PCB 不,想自己做一个玩玩。

网友(2013-03-03):
全部看完,感谢大家

网友:
反复看几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

我喜欢用ST-Link V2

你的ST-LINK是怎么连接到32的 为啥我的不行接不上。是需要其它什么驱动吗。我的开发环境是KEIL  4   是不是只能在IAR下才能用ST-LINK呢?

网友:
这人协议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已经打板了,等待中......

期待pcb ~ 期待验证!!

网友P:
引用 网友AH:
已上传stlink-v2原理图

    经验证,本原理图是可以用的,至少可以调试STM8。
    我原来上传的原理图,电压转换电路不好用,可能是MOS管型号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已经打板了,等待中......

动作快呀。

网友:
能升级吗?

网友AL:
由于要自用,所以前几天打了一次样,山寨成功!

保留了三线 SWD(stm32) 和三线 SWIM(stm8)。

测试结果:

1、能自动升级;

2、stm32 和 STM8均可以下载、调试,测试了几个小时很稳定。

3、STM8支持 3.3V 和 5V 供电,其他极限供电没测试。

4、调试口(不是USB口)线缆 2米依然稳定,目标板:STM32为我的icore,STM8 为 STM8S Discovery,测试环境: KEILMDK 4.7 和 ST Visual Develop。

5、增加了专用的接口防静电功能,应该有好处吧。

暂时就这么多,贴两张图看看。。。

正面(套了热缩管):

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P:
经验证,本原理图是可以用的,至少可以调试STM8。
    我原来上传的原理图,电压转换电路不好用,可 ...

不要电平转换电路,不行?反正都是3.3v

网友:
附件里是个.bin文件!

网友:
弓虽啊,手上有两片32f103c8,可以试试了

网友:
顶一个,有时间试试

网友AN:
引用 网友AL:
由于要自用,所以前几天打了一次样,山寨成功!

保留了三线 SWD(stm32) 和三线 SWIM(stm8)。

做得漂亮啊!
使用的原理图是否为240楼分享的那个?

网友:
还是ULINK2不错,速度快,稳定!

网友AL:
引用 网友AN:
做得漂亮啊!
使用的原理图是否为240楼分享的那个?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2161-1-1.html

原理图就是参考 ST-LINK / V2的,当然,根据我个人理解,稍作改动。。。增加了接口保护等等

网友:
不管咋说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已上传, STLINK v2山寨版原理图, 我增加了蜂鸣器,按键, 用这个硬件还另外做了swim脱机烧写器, 可以烧写 ...

谢谢!能支持STM8 IAR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经验证,本原理图是可以用的,至少可以调试STM8。
    我原来上传的原理图,电压转换电路不好用,可 ...

因为没用过STM32F103,那STM32F103可用串口下载程序吗?

网友AO:
想知道BIN文件如何下载到STM32里? 用电脑的串口可以吗?

网友:
打了几块板,山寨成功! 正在用来调试stm8s。

网友AP:
引用 网友AH:
已上传stlink-v2原理图

请教!《stlink_v2.pdf》中电阻“nc”表示什么?仿真STM32的要那3根线?仿真STM8的要那3根线?

网友AQ:
引用 网友P:
经验证,本原理图是可以用的,至少可以调试STM8。
    我原来上传的原理图,电压转换电路不好用,可 ...

MOS管那个电路,两边的上拉电阻都改为2K,看看可不可用?

另问:那个图纸是可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Q:
MOS管那个电路,两边的上拉电阻都改为2K,看看可不可用?

    240楼的电路是可用的,引脚都是对的。

网友AH:
引用 网友AP:
请教!《stlink_v2.pdf》中电阻“nc”表示什么?仿真STM32的要那3根线?仿真STM8的要那3根线? ...

NC就是不接....预留的空封装焊盘, 自己做板可以无视

STM32需要 SWDIO SWCLK GND
STM8需要 SWIM GND RST, (RST在软件没禁用SWIM的情况下都可以不要,但是SWIM脚就不能做普通IO输出了, 所以最好还是要的)

我的建议是 VCC最好也要,可以自行加个跳线选择,方便调试和做脱机下载功能

网友:
挺好的,以后可以做一个了.

网友AP:
引用 网友AH:
NC就是不接....预留的空封装焊盘, 自己做板可以无视

STM32需要 SWDIO SWCLK GND

你做的板有没多余的?买一块。

网友:
担心TVCC破坏USB接口,可以用二极管做反向保护,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AH:
引用 网友AP:

你做的板有没多余的?买一块。

手工板,就做了三块...

过阵可能打样做个小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手工板,就做了三块...

过阵可能打样做个小批量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手工板,就做了三块...

过阵可能打样做个小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手工板,就做了三块...

过阵可能打样做个小批量

引出5V 串多个自恢保险丝  作电源短路保护。

网友:
有没人知道,SWD与SWIM两种工作模式有没有对应的指示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手工板,就做了三块...

过阵可能打样做个小批量

没用过STM32,STM32F103C8串口下载程序要不要外部晶振?要的话要用多少的?

网友:
下载程序后连接不上电脑。安装STlink的驱动后也找不到,求指点

网友:
设备管理器现实 unknow device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改boot 跳线 boot0=1  boot1=1  升级工具能检测到,并且升级成功,但是还是无法使用 ...

不太明白,boot0=1,boot1=1进入调试模式???我跳线之后显示无法找到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L:
STLink dongle 还是显示这个,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旧版本的STVD 连接不上,新版本的还没下 ...

用了新版本的可以识别到没

网友AR:
引用 网友AB:
在开发板上把bin文件写入c8t6,然后把芯片移到STLINK板上,插上USB线PC端设备管理器里显示 STLINK Dongle。 ...

这个问题你解决没,我现在也是升级软件找不到设备

网友:
俄罗斯人真牛啊,研发能力、破解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这个问题你解决没,我现在也是升级软件找不到设备

在成品STLINK上用1楼的bin文件直接刷是不行的。我是重新画了块板(与241楼的图是一样的),刷1楼bin文件然后再用stlinkupgrader升级一下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AS:
引用 网友A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2161-1-1.html

原理图就是参考 ST-LINK / V2的,当然,根据我个人理解 ...

小马哥 程序用的是1楼的BIN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S:
小马哥 程序用的是1楼的BIN文件吗

我是用的一楼的 bin

网友AS:
我有个ST的STM8带仿真的开发板 仿真坏了 换个STM32F103C8烧哪个BIN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
感谢楼主Bin,感谢snoopyzz 原理图!谢谢分享!

网友AT:
这个一定要顶,方便开发的都要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T:
这个一定要顶,方便开发的都要项

这个id好熟悉。。
准备出空板子不?

网友AI:
请求再次确认:手头上只有STM8S-Discovery开发板,现想调试STM8L151的芯片。板上的ST-LINK想烧一楼的BIN,可行否?手上没有多余的ST-LINK,不敢贸然的试。

网友AH:
引用 网友AI:
请求再次确认:手头上只有STM8S-Discovery开发板,现想调试STM8L151的芯片。板上的ST-LINK想烧一楼的BIN, ...

那你要保险起见, 就别烧了...stm8s discovery本身就可以仿真下载stm8l151的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那你要保险起见, 就别烧了...stm8s discovery本身就可以仿真下载stm8l151的

在用户手册上看到这样一句,所以就没有试。请问你有用过吗?

网友:
呵呵,很顺利, 把一楼的文件下载下来烧到测试板上,插上USB线就认到STlink了,改天也山寨个mini的,调试STM8用。先谢过各位劳动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在用户手册上看到这样一句,所以就没有试。请问你有用过吗?

你手中啥都有, 为啥不肯试下呢?

我反正试过stm8L101c8t6是可以仿真和下载的, 记得改跳线帽位置到左边, 右侧是5V输出,左侧是3.3V输出, 如果目标板本身有电,拨掉跳线帽

网友:
OK,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AU:
引用 网友AL:
由于要自用,所以前几天打了一次样,山寨成功!

保留了三线 SWD(stm32) 和三线 SWIM(stm8)。

你好,问一下,bin文件怎么下载到stm32f103c8t6中,是用什么工具及手段?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U:
你好,问一下,bin文件怎么下载到stm32f103c8t6中,是用什么工具及手段?先谢谢了 ...

jlink j-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

我喜欢用ST-Link V2

用stlink 在keil 调试stm32   怎么连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这个问题你解决没,我现在也是升级软件找不到设备

下载最新的升级软件就可以了。参考我的st link v2修复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想知道BIN文件如何下载到STM32里? 用电脑的串口可以吗?

搜索STM32 ISP   或者flash loader  就知道了。

网友:
终于搞好了~~ 算半成品吧,做来玩玩。
加了模拟开关,自动切换SWIM与SWD输出
三种USB头可选
输出也是2.54与2.0插针可选
用2N7002做了电平转换
可选5V或3.3V输出供电

0402焊板太痛苦了~~
(忘了留出串口下载BIN

网友AV:
楼上做的很漂亮,有没有套件出?

网友:
画了画   发现原理图 自己还有问题!

网友:
stlink已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V:
楼上做的很漂亮,有没有套件出?

不好意思,没有想过这些

sch与pcb都有些地方要修改的。不过自己凑合着用的话,实在懒得去改。呵呵

网友AL:
我也晒晒。。。。

网友:
楼上三位发布做的 ST-link 的照片真心感觉很不错,都蛮美的! 流口水中...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已上传stlink-v2原理图

请问这个是抄出来的吗?
我山寨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我也晒晒。。。。

To aureole :您好,可以用一下您的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
这个要果断mark

网友:
原来只用这个在8位机上,关注一下.

网友:
要是能有源代码就好了,能更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2013-04-03):
用楼主的固件 俺把烧掉主芯片的板载st-link III  改成了st-link V2   芯片直接换了个STM32F103CBT6  我这里没有C8T6    用串口ISp烧录楼主的固件  现在已经可以烧录仿真STM8了。 是三合一板子自带的
见图片  上面换的芯片就是STM32F103CBT6   直接使用串口ISP烧录楼主位的固件。

网友AW:
引用 网友AS:
我有个ST的STM8带仿真的开发板 仿真坏了 换个STM32F103C8烧哪个BIN就可以了是吧

换个新的103C8芯片  烧楼主位的BIN 就可以了

网友AX:
引用 网友AW:
换个新的103C8芯片  烧楼主位的BIN 就可以了

硬件电路不用修改什么的吗?

网友AW:
引用 网友AX:
硬件电路不用修改什么的吗?

主要就是25脚和27脚 要有个100欧的电阻   有了就不用修改。我那个三合一板子上的 st-link III  原来插上是个u盘  电路只是少了个100欧电阻   指示灯引出脚不一样,指示灯我没有飞线更改,只是增加了个100欧的电阻 现在 STM8 仿真下载都可以了  感觉st-link V2比 原来的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W:
主要就是25脚和27脚 要有个100欧的电阻   有了就不用修改。我那个三合一板子上的 st-link III  原来插上 ...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收藏一下,标记。

网友AY:
diy版,正常仿真stm8、32

网友:
引用 网友AY:
diy版,正常仿真stm8、32

佩服佩服,手艺人!!!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在图上,已经用跳线方式,提供对外供3.3V或5V电了。
    你没仔细看吧?
    刚过完春节,打样速度 ...

sn74lvc2t45

网友:
把手上主芯片烧掉的ST-Link(三合一板上的那块)换了新的IC(型号为STM32F103C8T6),用FlashLoader把楼主位的BIN文件烧到IC里,插入电脑后能识别为ST-Link,但无法仿真下载.
用Upgrate STLink把里面的固件升级(也可能说是降级,因为版本更低了)后,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LED指示灯会一直亮着,不会闪了.这也不影响使用.
修复完成.

网友:
我试验没有成功。

网友W:
引用 网友AY:
diy版,正常仿真stm8、32

swd ,swim接口合一吗,我怎么就看到4根针

网友:
资料顶起来再 下吧

网友:
我要长姿势。。。

网友:
引用 网友W:
swd ,swim接口合一吗,我怎么就看到4根针

没有合一的,上面还有4个。

网友:
收了 假期抄一个试试 哈哈哈 感谢网友们的无私贡献!!

网友:
价格能做到30以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swd ,swim接口合一吗,我怎么就看到4根针

SWIM与SWD并在一起~ 就是合一了,哈哈

网友:
试验成功了。还没有连接STM8mcu。

网友:
第一次stlink连接电脑能检测到硬件,驱动显示问题,需要重启电脑。

网友(2013-05-04):
这个比较强,我也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传一个ST-LINK 升级软件,如果用这个软件能升级更新,肯定是OK 的。
有条件的朋友请测试。 ...

固件使用jlink下载,用您这个升级包不行,但用最新的可以升级。升级后不能使用。

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AZ:
你好,能支持STm8?

支持 STM8A , STM8S, STM8L ,需要可以下面购买,我做了一批。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254547006

网友:
这个果然有出来,围观一下.............

网友:
我有点心动了,顶起...............

网友(2013-06-05):
请问原理图这样可以吗,怎么我做出来USB认不出来啊,显示 unknown device,D1一直在闪烁......找到原因了,丢人啊,画错图了...

网友BA:
引用 网友AH:
确认, 我试验虽然是用手stm8l discovery试的,
但是我山寨的一块stlink手板是用的 stm8s discovery的原理 ...

snoopyzz 兄,脱机烧写,意思是离开电脑烧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A:
snoopyzz 兄,脱机烧写,意思是离开电脑烧写?

当然是离开电脑, 不然怎么叫脱机

网友:
这真是极好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用的J-LINK,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2013-07-18):
有空也整一个玩玩

网友:
强贴留名,果断时间做个玩玩!!~~~

网友:
淘宝买了两个烧写器一个三十 感觉还可以

网友:
顺着公司投板我也山寨了一个,哈哈

网友BB:
我也做了一个,可以更新固件,KEIL里可以识别ST-LINK ,但是下载就出错,求大神指教!

网友:
感谢楼主,我也DIY成功了

网友:
盖子盖上后

网友:
stlink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2013-08-18):
ST-LINK V2用SW方式下载速度明显比JLINK V8的SWD慢,
前者似乎最高只有1MHz
而后者最高1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BB:
我也做了一个,可以更新固件,KEIL里可以识别ST-LINK ,但是下载就出错,求大神指教! ...

看ST-LINK 三根线SWD(SWDIO,SWCLK,GND) 是否与芯片接好,或者芯片有没有正常复位

网友:
做了个stlink,能下载stm8,能擦除stm32,但不能下载stm32,下载stm32时出现“Internal command error”,这是什么原因啊?搞了一整天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大神解救啊。

网友:
先收下了?这个东西还要破解吗?

网友BC:
偶也手工山寨了一个,谢谢楼主及各大侠的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C:
偶也手工山寨了一个,谢谢楼主及各大侠的努力.

好厉害,板子是怎么做的?高手啊。

网友:
热转印,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呵呵

网友(2013-10-19):
您好 我用STLINK V2  STM8下载好使 请问怎么给STM32下载 谢谢

网友:
想问一下有原理图么?

网友:
这个必须mark,太牛逼了。

网友BD:
您好,我也做了个STLINK,已经把程序烧写进去了,并且STlink的驱动也提示装好可以使用,可是用来下载的时候,出现STLink USB communication error
检测不到MCU,请问改怎么解决?

网友:
怎么看不到原理图

网友:
有时间d一个

网友:
这个好,刚坏了ST_LINK

网友(2013-11-19):
引用 网友AH:
已上传, STLINK v2山寨版原理图, 我增加了蜂鸣器,按键, 用这个硬件还另外做了swim脱机烧写器, 可以烧写 ...

大侠,我手上有STM32F103R8芯片,可以替换STM32F103C8T6做ST-LINK-v2吗?

网友BE:
引用 网友F:
而且 F101系列是没有 USB接口的!!!!!!!!!!!!!!!!!

之前大家讨论过 其实 晶圆是一样的, ...

大侠,请问我能用STM32F103R8(64PIN)代替STM32F103C8(48PIN)来制作这个ST-LINK吗?应为我手上现有STM32F103R8

网友:
引用 网友BE:
大侠,请问我能用STM32F103R8(64PIN)代替STM32F103C8(48PIN)来制作这个ST-LINK吗?应为我手上现有STM32F1 ...

应该可以的, 区别不大,就是多绑了PC口的一些引脚出来, 连datasheet都是同一个.
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2014-02-10):
正需要这个,看来又有得玩了。

网友:
先MARK!说不定一会回用的到

网友(2014-04-04):
我买的STlink3以为版本高好,原来是烂货,
只能是V1的固件,使用SWV要V2的固件,也不知怎样升,气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你说得对,用STM32 ST-LINK Utility 能升级固件。
但是在STVD下用SWIM还是连不上STM8S,显示联接错误 swi ...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哪里的问题:swim error[30006]:comm init error:chip does not answer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已上传, STLINK v2山寨版原理图, 我增加了蜂鸣器,按键, 用这个硬件还另外做了swim脱机烧写器, 可以烧写 ...

有脱机烧录?
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已上传stlink-v2原理图

大神,麻烦问下这个是官方的原理图吗~??那它的JTAG可不可以用呢~??

网友(2014-05-04):
把STM8VL-discovery上带的STLINK烧入楼主位的固件,然后升级到最新固件,可用!终于不会再看到那个可恶的30兆U盘。
烧入固件后要把STM32的25脚27脚之间串入100R电阻才能升级。我图省事直接导线短接的,没问题,挂了再说

网友BF(2014-07-09):
有个远古时代的st-link,会出来个256M的U盘,只能在旧版的keil和iar下用,用ST的官方驱动不认,今天用这个固件升级了一下可以用了。要把USB DP线手动上拉(原来是一个引脚控制),再把25和27脚用100Ω连起来(否则不能用SWD模式)。前边有人说2脚要10K到地,现在没接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STLink dongle 还是显示这个,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旧版本的STVD 连接不上,新版本的还没下 ...

在Keil下用不了ST-Link dongle,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是提示USB通信错误,用ST官方的擦写软件就可以正常工作,我的Keil版本是5.11
操作系统用的是Win7

网友:
本人也是过了,可以产生U盘连接,但是在KIEL编译提示找不到SW设备

网友:
在KIEL编译环境中下载提示找不到SWD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从st下载最新驱动安装后显示这个STM32 STLink dongle。。。而不是像其他stlink 显示是个U盘 ...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而且还只能用官方的上位机程序进行下载,Keil和IAR下提示USB通讯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F:
有个远古时代的st-link,会出来个256M的U盘,只能在旧版的keil和iar下用,用ST的官方驱动不认,今天用这个 ...

STM32F4 Discovery Board上面的配置跟你说的一样,但是我的板子只能用ST官方的下载程序下载,不能在Keil 5.11下进行下载和仿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在5.11下无法仿真的问题已经解决,初步判断是MDK 5.11升级过程中导致的问题,与ST-Link本身没有太大关系,将MDK 4.7a安装路径下的STLink文件夹下所用类容复制到MDK5.11安装路径的对应文件夹下进行替换就可以下载了。
附件中是4.7a版本安装目录下的STLink驱动文件夹,直接先删掉5.11安装路径下的对应文件夹,然后把该附件解压放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果断顶起啊,好东西

网友(2014-09-28):
引用 网友BD:
您好,我也做了个STLINK,已经把程序烧写进去了,并且STlink的驱动也提示装好可以使用,可是用来下载的时候 ...

你需要使用ST-LinkUpgrade来更新一下固件,楼主位的固件比较老了。我用的最新版的MDK,无法下载。更新固件后即可。软件如下:

网友:
果断不懂,呵

网友:
都买现成的,很少直接做开发工具

网友:
做个玩玩,先mark一下

网友(2014-10-29):
好东西,做一个玩玩,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想自己动手做一个。

网友(2014-12-07):
好东西,以后会用到,留个名

网友:
是可以不断升级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践检验真理,你们什么芯片都没搞清楚,当然不能用啦, st-link 是用101的芯片的,而不是用103

我保修 ...

这款不是ST-LINK V2吧,应该是下图这样子的.....

网友:
收藏了,这个跟着楼主一起学习。

网友:
ST-link可解读保护

网友(2015-03-26):
正在考录买miniSTlink呢?还是买一百多的呢?

网友:
工作室刚做了一个。还有用3D打印机打了个壳子。

网友(2015-05-09):
居然被攻克了 好快去试一下先

网友(2016-05-10):
前来学习,素质留言

网友(2017-04-17):
顶一个,学习中,谢谢分享,好贴不能沉了

网友:
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