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把这个C函数改一下,改为不使用标志位sign ,当i = 15 ...

楼主(2013-02-01):
void Report(void)
{
                               int sign;

                               for(int i=0;i<15;i++)
                               {
                               if(Moo[i].LooResult==1)
                               {
                               UART0_PutChar(i+1);
                               break;
                               }
                               else
                               {
                                 sign=1;
                               }

                               if((i==14)&&(sign==1))
                               {
                               UART0_PutChar(0xFF);
                               }
                              else
                              {
                               ;
                              }
                               }

谁能把这个函数改一下,改为不使用标志位sign , 当i = 15 全部循环完毕之后,如果全部正常,则输出 0xFF .

网友A:
void Report(void)
{
    int i;

    for(i = 0; i < 15; i++)
    {
        if (Moo[i].LooResult == 1)
        {
            break;
        }
    }

    if (i < 15)
    {
        UART0_PutChar(i + 1);
    }
    else
    {
        UART0_PutChar(0xFF);
    }
}

网友B:
void Report(void)
{
    for (int i = 0; i < 15; i++)
    {
        if(Moo[i].LooResult == 1)
        {
            UART0_PutChar(i + 1);
            break;
        }

        if(i == 14)
        {
            /*如果进入了这个if语句块,则可保证全部正常,如果不正常的话在上面*/
            /*的break已经跳出循环了,不会执行到这里*/
            UART0_PutChar(0xFF);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Report(void)
{
    int i;

非常感谢
这就是答案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Report(void)
{
    for (int i = 0; i < 15; i++)

高手...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