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COM42保存的文本不见了

楼主(2013-02-01):
原来用SSCOM32在WIN7系统下一直存在不能保存窗口的问题,最近在CSDN上下载了一个SSCOM42,点了保存窗口后,出现提示说已经保存在当前路径了,但是文件却没有。哪个有好用的传个上来吧~~

网友A:
楼主 xj128的打印 搞成功没有,加我交流下,qq 6275745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xj128的打印 搞成功没有,加我交流下,qq 627574519

自己写的代码还是有问题的,现在这个项目暂时搁置了就没弄了,转到了新项目上了。你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我在 XP 下试了点选保存窗口后,也是没有找到保存的文件,我用搜寻整个硬盘也没有找到这个保存的文件,还是旧的 SSCOM 3.3 比较靠普些..

网友B:
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2013-07-02):
引用 网友B:
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右键管理员不行的,,还是找不到

网友(2015-09-20):
控制面板- 时钟、语言和区域- 区域和语言 把“日期和时间格式”中的“短日期”改成yyyy-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