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推荐一个六路数字电位器。谢谢。

楼主(2013-02-01):
要求:
1工作电压3.3-5V
2串行总线操作简单。
3包含六路数字电位器可以独立控制六路输入信号。
4阻值10K或者50K

网友A:
好像见过4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见过4路的~~~~~~~~~~~~

四路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早先见的
你可以百度“数字电位器”搜索

网友:
4路的有很多。6路的,好像没讲过哦。

网友:
4路的X9241,很好用,六路的没有听过

网友:
这个中怎么用

网友:
DS1806
六路、数字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