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升5v,升压芯片上电发烫原因

楼主(2013-02-02):
情况是这样的,我用了2.2uH电感,一接上电池,升压芯片就立刻发烫,而换成10uH却 不烫了,可是没有升压,求大神帮忙。原理图如图

网友:
和电感 的参数以及材质有非常大的关系。

网友:
原理上没错,是不是你自己焊反8365了

网友:
管子不烫,芯片烫? 实际电流多大?

网友:
电流多大啊?什么电感?是功率电感么?

楼主:
首先表示感谢,1A电流,2.2uH电感,是功率电感

楼主:
电感不烫,就是接上电池升压芯片就立刻发烫,绝对没有焊反

楼主:
mos管,和芯片都烫

网友:
在2.2uH电感前级加一个SS14

网友:
你这是外置MOS升压,要烫也不是升压IC,只是5v1a输出,没必要用外置MOS的方案,整个FP6291 或MT3608方案就行了,在说精工的方案也不便宜,实在想用外置MOS的用颗微盟的ME2109 或 ME2139 或着其它的固定5V输出 外扩MOS大电流的就行了,ME2109 2139   5V1~3A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