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运放的同相输入端有3.3ma的电流。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02-02):
原理图如图所示,以为是输入电压高达15V,而运放的供电±12V,以为是ESD的问题,就将运放的正电压也改为+15V了,但是电流还有3.XmA

将R19去掉直接短接,电流接近100mA左右,运放发热

运放的反相输入端输入2.5V

按照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入电流应该为0才是

考虑输入偏执电流

也相差甚远,希望各位兄弟分析原因,谢谢!

楼主:
在家,没好仪器,凑合着看了

输入端的电流影响限压,去掉限压的恒流

取样电阻很不错

网友A:
没有工作在线性放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工作在线性放大区

能详细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B:
怀疑是高电压已经把运放击穿了,所以会发烫

网友C:
没看明白,U9A的反馈呢?
貌似输出没有电流,U9A一点反馈都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U9A的反馈呢?
貌似输出没有电流,U9A一点反馈都没有吧。

u9a是恒流,u9b是控制输出电压小于12v,没有输出电流时电流采样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高电压已经把运放击穿了,所以会发烫

把正电源改为15v就不发烫了,还是有电流

之前只是温热,应该没有击穿

网友C:
引用 楼主:
u9a是恒流,u9b是控制输出电压小于12v,没有输出电流时电流采样为0

所以说我没看懂啊,恒流的电压采样呢?不会是那个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我没看懂啊,恒流的电压采样呢?不会是那个R&吧

就是那个,4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4欧的

太纠结了,还以为是什么芯片。。。
楼下继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分析一下吗?谢谢!

我手机看图不太清除,你测得是工作在线性放大区的运放吗?我做的数控电源也有这种情况,不是线性放大区的运放输入端是有电流的,输入电阻无穷大条件是工作在线性放大区。

网友D:
所有IO电压严禁超过供电电压+一个PN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纠结了,还以为是什么芯片。。。
楼下继续

封装和芯片差不多,就画成这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机看图不太清除,你测得是工作在线性放大区的运放吗?我做的数控电源也有这种情况,不是线性放大区的 ...

反相输入端固定2.5V,同相输入端最大15V,电源供电-12+1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IO电压严禁超过供电电压+一个PN结!!!!

后来才想到这个问题,运放可能烧了,可能性比较小,输入端都串了1K的电阻,去掉电阻发现有100mA马上就断电了

现在想还有其他的原因没,这运放手上就一个

网友E:
你的运算放大器的输出部分附加的互补功率放大电路的静态功耗,造成的!显得没事情干,不要只加电路不算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运算放大器的输出部分附加的互补功率放大电路的静态功耗,造成的!显得没事情干,不要只加电路不算功耗. ...

不是电源端是同相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运算放大器的输出部分附加的互补功率放大电路的静态功耗,造成的!显得没事情干,不要只加电路不算功耗. ...

不明白,能说清楚些吗?谢谢!

网友:
Q1/Q3 Q2/Q4这两对互补的管子工作在线性放大区,他们是有功耗的. 三极管在放大区的功耗比在饱和/截止区的功耗大多了.随便找本电路书看一下.Q1/Q3 Q2/Q4这两对互补的管子是给运算放大器扩流的,也就是功放了!

网友:
你的Q6的电流大约2-3个毫安,刚才没注意,你的3个毫安应该是这部分电路消耗的.

网友E:
R19上面的压降应该比较大,你在这里把运算放大器用做比较器用的这部分电路不合适,你把R19去掉,你的这3个豪安电流估计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R19上面的压降应该比较大,你在这里把运算放大器用做比较器用的这部分电路不合适,你把R19去掉,你的这3个豪安 ...

现在互补的三极管没有安装,Q6是用来提供偏置的,和二极管组成类似与非门的结构,是参考了春风电源的部分

在恒流状态,D5导通,由恒流部分控制mos;到输出电压大于12V是,进入恒压状态,D6导通,有限压部分控制mos

R19去掉电流达到100+mA

所以应该不是这个原因,谢谢!

网友E:
那么你把R9增大到10K欧,再看一下电流大小约为0.3毫安了?.R19上面的压降应该比较大,你在这里把运算放大器用做比较器用的这部分电路不合适

网友E:
如将R19开路,那么电流就会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你把R9增大到10K欧,再看一下电流大小约为0.3毫安了?.R19上面的压降应该比较大,你在这里把运算放大器用 ...

之前试过用4.7K,大约2.XmA,这里运放我认为应该是负反馈状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将R19开路,那么电流就会很小了

R19开路,电流就没有来源了

网友E:
"之前试过用4.7K,大约2.XmA,这里运放我认为应该是负反馈状态吧",正是因为工作在负反馈状态,R19的电流才会出现上述的现象.R19的电流大小等于|(U8D- V-)|/R19,还有一部分电流是R10\R7消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试过用4.7K,大约2.XmA,这里运放我认为应该是负反馈状态吧",正是因为工作在负反馈状态,R19的电流才会 ...

为什么是|(U8D- V-)|/R19

而不是|(U8D- V+)|/R19呢?

应该是输入电压高于V+,它们的压差减去内部二极管压降除以R19才对吧

我现在将V+改为15V,还有mA级的电流,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E:
怎么修改的,用图纸来说明吧.

网友:
还有一部分电流是R10\R7消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修改的,用图纸来说明吧.

如图:

网友F:
按照运放基本原理, 输入+ 和 -电压基本一致, 你这点路把运放驱动到saturation.你的- 为2。5v, +也会是2。5v, 电流=12-2。5/1000=9ma, 你现在得到3.xma, 说明你的- 已经飘逸到 7,8v

解决方法:1)R19 = 100k, -端也同样加一个100k.那么你的2。5v会不见了, 应该会是7v
2)从新设计电路, 运放+, -端需要工作在基本相同电压.

网友F:
刚想起, 你的运放用来做比较器,那就不用调整, r19=100k 就解决问题, 电路还是一样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运放基本原理, 输入+ 和 -电压基本一致, 你这点路把运放驱动到saturation.你的- 为2。5v, +也会是2。 ...

按照这么说我就理解为什么春风电源运放的输入端都串了一个4.7K的电阻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想起, 你的运放用来做比较器,那就不用调整, r19=100k 就解决问题, 电路还是一样工作。 ...

需要控制这部分电流在20uA以下 ……

网友E:
哎,我刚才说了半天楼主明白了吗?

网友E:
不要想着把电流减的太小,小心响应速度变慢!!!

楼主明白了吗?看来大家的模拟电子都快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我刚才说了半天楼主明白了吗?

抱歉,我现在理解的是外部输入电压15V,高于正电源电压12V,导致io的钳位二极管导通电流流向正电源,大小为(15-12-0.7)/R19

不知是不是这意思?

如果是这意思的话那么无法理解正电源为15V时的电流了

据我了解,在cmos工艺的运放中,运放的输入端都是mos的栅极,好像也只有钳位二极管的问题了

网友E:
哎,我的100莫元 啊!  赶紧进入我的搭联唠...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想着把电流减的太小,小心响应速度变慢!!!

楼主明白了吗?看来大家的模拟电子都快玩完了. ...

这个我想到了,所以没有直接上xM欧姆的电阻,模电就学了点老师教的,惭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我的100莫元 啊!  赶紧进入我的搭联唠...    哈哈.......

还是没有解决正电源在15V时还是有电流啊,莫非真是运放烧了?那就得年后买了运放才能验证了

网友E:
别瞎想了.用万用表量R10/R19和R7上面的电压降,自己计算在你的实验状态下的功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瞎想了.用万用表量R10/R19和R7上面的电压降,自己计算在你的实验状态下的功耗吧. ...

OK,明天实验,今天太晚了,谢谢啦!倍受鼓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瞎想了.用万用表量R10/R19和R7上面的电压降,自己计算在你的实验状态下的功耗吧. ...

R10直接短接的,R19(1K)有3.3xV的压降,R7几乎没有压降,同相输入端也就是说有3.xmA的输入电流

网友G:
LZ的图怎么看的我都不明白了,这是要做什么?DAC恒流源吗?那下面那部分干吗用的?Q1/Q3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图怎么看的我都不明白了,这是要做什么?DAC恒流源吗?那下面那部分干吗用的?Q1/Q3起什么作用? ...

对啊,Q1和Q组成互补功率放大电路,参照的春风电源,现在这个部分没有焊接,是直通的

网友G:
扩流搞毛呢?把Q1,Q3, Q6,D5都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扩流搞毛呢?把Q1,Q3, Q6,D5都去掉

现在总计只安装了Q6一个三极管

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我要控制输出电压在12V以内,U9B这个部分就是限压的

Q6是提供偏置电压的,D5、D6组成模拟与的关系

网友G:
另外这OP实质上市工作在放大区域的吧,图腾驱动没必要,加三极管往OP中倒灌电流?运放的输出阻抗低
恒流源我做过,但没像LZ搞的这么复杂的,驱动MOS又不是达林顿,要那么大的激励电流干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扩流搞毛呢?把Q1,Q3, Q6,D5都去掉

和春风电源的这部分是一样的

网友G:
把春风的完整的图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这OP实质上市工作在放大区域的吧,图腾驱动没必要,加三极管往OP中倒灌电流?运放的输出阻抗低
恒流源 ...

我记得有帖子讨论过这个三极管的问题,说是可以提高响应速度,我就copy过来了

现在没有安装,现在的问题是同相输入端竟然有电流

去掉限压部分,恒流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温飘100uA的样子,应该是DAC输出的问题,没有高位表,只测量了低电流

另外mos的散热还没有解决,在500ma的时候很烫,so8P封装的mos和散热器接触没有to-220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春风的完整的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我现在理解的是外部输入电压15V,高于正电源电压12V,导致io的钳位二极管导通电流流向正电源,大小 ...

可能第一次上高压就把运放击穿了了,所以还会有电流
换成一片OP0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第一次上高压就把运放击穿了了,所以还会有电流
换成一片OP07试试

嗯,下午去买,希望电子商城老板没有回家过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有帖子讨论过这个三极管的问题,说是可以提高响应速度,我就copy过来了

现在没有安装,现在的问题 ...

那两个三极管如果是用作图腾柱驱动时,这个是应用在MOS做开关时的应用,你这里是运用的MOS工作在线性区,
这个横流电路温度系数的关键点在于,取样电阻,基准电压,和OP的失调漂移,看你取样和OP都注意到了,DAC不好说,
至于同相端有电流的情况这个我不好说,我没测过,你说的是U9B的同相端有电流吧?
别说SOP8的mos封装了,我用的TO封装 350mA,都发热的厉害

另外看了下OPA2277的手册,手册上不是写着输入电压范围,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V-+2 V+-2, 你运放供电+-12V,所允许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为
-10V~10V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两个三极管如果是用作图腾柱驱动时,这个是应用在MOS做开关时的应用,你这里是运用的MOS工作在线性区, ...

20bit的DAC也就两款,现在准备学一下VC,回学校有高位表了测一下到底是哪里漂,

现在手上只有UT33D,电压的输入阻抗10M,接入电压表DAC的输出电压都会变化

to封转后面有金属接触,热量容易发散出来,so8p感觉差很多

这个运放实际上只有同相输入电压小于3V是才会发挥作用,其他情况都是U9A起作用

网友G:
你说的同相端有电流时哪个同相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同相端有电流时哪个同相端?

U9B的同相端

网友G:
你这级是工作在比较方式下了,非线性应用,有电流也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级是工作在比较方式下了,非线性应用,有电流也正常吧

据我了解,在cmos工艺的运放中,运放的输入端都是mos的栅极,如果mos没有损坏的话,应该基本不存在电流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据我了解,在cmos工艺的运放中,运放的输入端都是mos的栅极,如果mos没有损坏的话,应该基本不存在电流吧 ...

晕,OP并不是这样的,有没有输入电流取决于OP输入级的电路形式,有晶体管的,有FET的,是不同的,
你说了一堆问题,我本还以为是一个问题,搞的我都晕了,既然你的恒流部分没问题,问题在于输出限制电压部分,我帮你改进过了,你看看吧

不过同相端的电压你的这个OP恐怕顶不住,最好改为电阻分压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晕,OP并不是这样的,有没有输入电流取决于OP输入级的电路形式,有晶体管的,有FET的,是不同的,
你说了 ...

你是说将同相反相换一下?

这样的话就不能限压了

电阻分压会引入漏电流,分压电阻太大又会减慢响应速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将同相反相换一下?

这样的话就不能限压了

你试试吧,你这级是需要工作在比较状态下的,并非线性,但你这级的输入电压太高,OP顶不住,最好还是分压取样,比较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试试吧,你这级是需要工作在比较状态下的,并非线性,但你这级的输入电压太高,OP顶不住,最好还是分压 ...

我用multisim仿真没有限压功能了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看看

漏电流为I=VCC15/(RL+100K+25K+1K)

不小啊,我还是换个运放试试,看是不是运放坏了

谢谢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漏电流为I=VCC15/(RL+100K+25K+1K)

不小啊,我还是换个运放试试,看是不是运放坏了

我也搞了个恒流源,晚上发图给你看看,我没有像你用的那么奢侈,20bit的DA,我是用PWM完成的DA,16bit的+恒流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搞了个恒流源,晚上发图给你看看,我没有像你用的那么奢侈,20bit的DA,我是用PWM完成的DA,16bit的+ ...

16位的PWM?感觉PWM还好一些,这个DAC不怎么好用,输出低20mV和高20mV基本是残废

记得上图片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16位的PWM?感觉PWM还好一些,这个DAC不怎么好用,输出低20mV和高20mV基本是残废

记得上图片哦  ...

我的DA输出分辨率是31uV的,这板子搞了有一年了,先传几张PWM DA测试图,让你眼馋一下
我的基准是REF5020A  有张图是1LSB,0~65535的输出中有的34401最后一位跳一个字,有的不跳字,34401的分辨率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DA输出分辨率是31uV的,这板子搞了有一年了,先传几张PWM DA测试图,让你眼馋一下
我的基准是REF5020 ...

高手,之前看到一个PWM高位DA的,http://bbs.38hot.net/read-htm-tid-37293.html

他的分辨率100u,70000字,你这个更牛啊,再口水一下仪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高手,之前看到一个PWM高位DA的,http://bbs.38hot.net/read-htm-tid-37293.html

他的分辨率100u,70000 ...

唐工的DD,这个帖子我看过了,我的板子早就搞好了,但当时是用的胜利的信号发生器产生的PWM,结果很不满意,当时就怀疑是这个垃圾信号发生器的问题,因为是模拟的,要是DDS估计就好很多,当时只是觉得,所以板子一直都在睡觉,我也是看了唐工的文章后突然觉得我有必要再对这个板子做测试,这次是用的MCU,测试你看到了,效果很惊人
唐工太厉害了,咱不能和他比,我只是用来验证PWM做DA的思路的,和唐工的出发点不同,人家是用来做校准仪的,温漂,年稳,噪声要求高,他的分辨率太高了,我做不到这个结果,等我会用CPLD+JFET的时候估计还行,这个结果页令我很吃惊,因为纯属狗屎运,没有太多的理论基准支持,只是凭感觉和一些小的实战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唐工的DD,这个帖子我看过了,我的板子早就搞好了,但当时是用的胜利的信号发生器产生的PWM,结果很不满 ...

不知用这种方法做一个20位以上的DA缺点在哪里,之前有人讨论说位数太高mos的开关也要考虑

貌似你用万用板焊的啊?有耐心啊!

我刚刚测试我的恒流源,1000uA时,5min漂了30uA,晚上在测试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知用这种方法做一个20位以上的DA缺点在哪里,之前有人讨论说位数太高mos的开关也要考虑

貌似你用万用 ...

20bit的话PWM发生的源需要上CPLD了吧,MOS的开关速度也是个大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JFET,这样直接实现起来很费神,你可能没有仔细看唐工的文章,其中有介绍如何实现更高位数的解决办法,有时间我也会试一下,我不是用万能板搭的,我是热转印的,给你上个大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bit的话PWM发生的源需要上CPLD了吧,MOS的开关速度也是个大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JFET,这样直接实 ...

热转印就是方便啊,还漂亮!

我现在觉得难点是mos的开关速度,还有滤波的问题,其他的我现在还没有能力看出来啊,准备找到工作后也试验一下

刚刚试了一下,是dac漂的厉害,手指放上去能漂100uA+ ,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估计也得采用PWM了,你这个方便传一下原理图不?谢谢啦!

网友:
LZ之前的问题只知道了虚断,没理解虚短,33楼已经说了。
你想小电流,就在R19加一个跟随再到U9B,另外设定值那电位器输出应该接个电阻到U9B反向端的

网友:
运放输入端第6脚也不串个电阻,R19处是不是可以考虑接个电阻到GND

网友:
运放内部有一对二极管吧, 自己测试看看呢. 看DS说输入内部有保护二极管,以及1k电阻, 承受+-30V的能力. 但很可惜没有画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