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编程器UUProg v1.1b公测版制作资料

楼主(2013-02-02):
软件还在设计中,欢迎关注更新

编程器正面

背面

制作好的pcb

自制用的pcb图,pdf格式,直接打印就可以了

原理图

上位机软件

固件

制作指南

具体的内容请参考这里UUprog 编程器制作全套资料--公测活动第二阶段:供测试用上位机2012.8.11 10:05

网友:
UU也出编程器??

网友A:
上位机软件和固件的源码是开源的吗?

网友B:
哈哈 LZ很有意思 一个人玩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LZ很有意思 一个人玩论坛

呵呵,做成博客不好看,做成论坛自己玩也不错
权当资源管理方便查找
欢迎大家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软件和固件的源码是开源的吗?

源代码不会公开,只提供编译好的发行文件

网友C:
DIY散件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散件多少钱?

现在暂没定价,要等春节后

楼主:
不好意思,疏忽了,忘了把驱动传上来

网友:
这个都支持哪些器件?

网友D:
连代码都没有开源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代码都没有开源什么?

有提供示例代码,配置开发环境,接口说明,制作指南等,要是你是搞开发的,自己写都不成问题了,源代码也不一定有意义了,要是单纯的自制一个,有哪些就足够了,谁会去看代码实现

网友:
还是给个SCH和PCB文件比较好,做板也方便!

网友:
搞个套件吧

楼主:
最新版制作指南

网友:
PC软件有64K的内存泄露,应该是编辑那个界面引起的,每次都是重新开64k的内存,关闭的时候没有释放。

网友E:
没源代码就不参于了。

楼主:
UUProg通用编程器DIY指南

--完全版--

(修订日期:2013年2月20日星期三)

目         录

一、       关于UUProg通用编程器... 5

二、       原理图解说... 7

1、     主控部分... 7

2、     3.3v稳压电源... 8

3、     VPP编程电压产生电路... 8

4、     可编程功能切换部分... 9

5、     USB接口... 11

6、     C2下载接口... 11

7、     编程IC座/ISP/JTAG.. 12

三、       DIY的具体步骤... 15

1、     IC的焊接... 15

2、     贴片三极管... 15

3、     贴片电阻、电容、二极管、保险... 16

4、     LED指示灯... 17

5、     其他直插件... 18

6、     焊接要点... 18

四、       硬件测试... 19

1、     基本测试点电压... 19

2、     UUProg基本调试说明... 20

3、     VPP升压电压调整... 21

4、     上位机软件配合测试... 21

五、       软件下载及安装... 23

1、     软件(上位机)下载... 23

2、     驱动安装... 23

1)     Winxp、Win2003驱动安装... 23

2)     Win7 x86驱动安装... 26

3)     Win7 x64驱动安装... 31

3、     应用软件安装... 39

4、     固件更新... 39

1)、启动软件,进入固件升级... 39

2)、固件升级窗口... 40

3)打开要升级的固件... 40

4)编程器手动进入bootloader模式... 41

5)升级完成... 42

六、       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43

1、     电解电容发烫... 43

2、     自恢复保险断开或者发烫... 43

3、     VPP电压为零... 43

4、     VPP电压为5V. 43

5、     VPP电压太高或太低... 43

6、     并口下载线不能联机... 43

7、     UUProg通PWR灯亮,但是不能联机... 43

8、     UUProg联机后VPP电压14.2V. 43

9、驱动安装不上... 43

10、下载文件360提示有病毒或者木马... 43

七、附录... 44

附1:UUProgV1.1b全套零件清单... 44

附2:UUProg编程器原理图... 46

附3:UUProg接口控制对照表... 46

附4:上位机软件功能框图(供参考)... 48

附5:上位机程序流程图(供参考)... 49

附6:UUProg监控程序流程图(供参考)... 50

pd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源代码就不参于了。

提供示例代码,开发环境配置教程,下载线自制,相关教程视频
欢迎关注网站更新
UUprog 编程器制作全套资料--公测活动第二阶段:供测试用上位机2012.8.11 10:05

网友F:
这个和USBASP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和USBASP有什么不同?

都不知道从哪个方面回答你的问题了
只能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除了大家都可以编程芯片

网友G:
没有pcb文件?

网友H:
好怀念当年那个长沙理工大学聂忠强的宇宙版编程器,开源得非常彻底,学生时代都做了几个,送给其他人了。。。。。

网友:
求27楼头像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pcb文件?

会的都可以自己画原理图和pcb,只是diy的话也提供现成的可打印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怀念当年那个长沙理工大学聂忠强的宇宙版编程器,开源得非常彻底,学生时代都做了几个,送给其他人了。。 ...

开源的最终结果就是用过后没人维护了

楼主(2013-04-29):
一段时间不来帖子射精都不知道
最近又在搞套件了,欢迎有兴趣的人参与

网友(2013-05-31):
顶,马克一下!

网友(2014-07-24):
開源…眞是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