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51反汇编的工具吗?

楼主(2013-02-02):
有个覃远高的反汇编,手里有个STC的bin文件,用它反出来不知道在Proteus怎么编译,求教看能不能用Proteus试去来它隐藏的功能.

网友:
试去来它隐藏的功能?
啥意思?
就是汇编语言编译?

网友:
有51反汇编的工具~~~~~~~~~~~~

网友:
proteus还有编译功能?

网友:
proteus可以汇编

楼主:
只有个bin烧录文件,单从串口收到的命令上看应该还有其它功能的命令,不知道哪个能装载后能跑起是不是真有隐藏的功能和命令.覃远高的反汇编工具反汇编后装到proteus不知道是不是不认识还是其它原因,错误跑不了.

网友:
dis51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用keil

网友:
反汇编出来还得分析的,把子程序入口点都找到,不然很难看明白

网友:
google "ida pro 8051"

网友:
51反汇编用IDA是很好用的,不过要有汇编功底,不然也看不懂,反过后还要做一些处理,然后输出汇编文件,keil就可以编译了。有不明白可以加我企鹅95642217

网友:
51反汇编需要很有恒心

楼主:
没找到ida pro 8051,在看雪上下了ida61,保险点.以前用od看老死机或是跑不起来,放弃了.

网友:
ida pro,网上有6.1版可用,分析很方便。

楼主:
用winhex看这个bin文件似乎用满了65k,它的最后字节还存放了指令.了解到所使用的是STC的单片机,但是奇怪的是爱0x1000h之前的全部填充的都是0,在0x5304h到0xffe0之间全部填充的又是ff,但在开头找不到跳转在中断的地方也没跳转全部是0,似乎又不符合51的特征,求牛牛看看指点下.

网友:
好像要对汇编和C非常了解才能看懂吧!网上搜一下吧,有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