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ool 项目,持续更新

楼主(2013-02-02):
KTool 就是某人(斜眼)的三合一的开源版本。我的想法是让我的KTool支持usbasp,usb to uart和usb to spi,usbto i2c(可能比较难)以及usbto lcd。
目前已经移植了公版的usbasp,并且加入了at89sxx的支持。下一步就是想办法判断lgt/ls052a/24cxx了。因为USBasp的软件协议设计就是为了写atmel而生。所以说要支持不同芯片除了通过内置bootloader换固件的话,就只剩下硬套USBasp的协议了。
至于usb to lcd其实是没有下位机的,就是靠usb to spi和一片74hc595进行转换。驱动程序完全放在上位机上。
这个是目前的电路原理图(双面板,把ISP插座直接贴片焊在两边,类似LGT官方仿真器,eagle不能打中文也没有封装,就只能这样了)。

目前的 源码(包括烧录的bootloader和程序,注意晶振是24MHz,如果只有12MHz的请自行关掉里面的DOUBLE CRYSTAL选项。
USBasp的SPI实现方式是纯硬件的,软件模拟SPI部分代码已经摘除,因为LGT 的SPI速率很宽,不需要模拟低频SPI。
目前boot代码量:2560B,ktool代码量:3828B.
已测试通过的目标芯片:
ATmega8 @ 8MHz    内部RC振荡器,750Kbps SPI
AT89S52  @ 24MHz 外部晶振,1.5Mbps SPI速率
源码包:

楼主:
顺带说明一下,如果需要使用AT89S52的编程。请打开avrdude.conf-patch文件,把内容复制,然后粘贴到你的avrdude.conf的末尾即可。
使用 avrdude -c usbasp -p s52 -e -Uflash:w:xxx.hex 对S52编程。
截屏:

楼主:
本固件支持AT89S系列和自动调速功能。

网友A:
单一固件描写多款MCU其实可以参照HIDasp那种模式
(HIDasp→AVR,HIDasp→PIC18,HIDasp→ARM)
或着甚至是直接拿PowerSwitch来变形
当然速度可能会是一个瓶颈

USBasp就是纯粹方便对原AVR目标的操作和移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一固件描写多款MCU其实可以参照HIDasp那种模式
(HIDasp→AVR,HIDasp→PIC18,HIDasp→ARM)
或着甚至是直接 ...

嗯。我准备再次移植HIDasp

网友B:
有没有教程啊,按照原理图做好板子后,通过什么将固件下载到LGT8F08A中呢,还是电脑可以直接识别为HID设备,然后就可以下载呢?
如果有个详细说明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教程啊,按照原理图做好板子后,通过什么将固件下载到LGT8F08A中呢,还是电脑可以直接识别为HID设备 ...

先用仿真器/下载线/或者参见goodcode的那个STC下载LGT的工程,把最新的Bootloader下载到LGT上。然后焊上板子。短路J4,电脑就可以识别出KTool Bootloader。剩下的就是按需加载固件了。那个windows上的HIDTool我忘了去编译。所以你需要装一个mingw。然后cd到commandline目录里,make就可以了。
因为我在linux平台下,多有不便,请见谅,如果有时间可以加我QQ 562467068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用仿真器/下载线/或者参见goodcode的那个STC下载LGT的工程,把最新的Bootloader下载到LGT上。然后焊上 ...

说的很清楚,但是必须要先买仿真器或者下载线,既然有仿真器,又何必再做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清楚,但是必须要先买仿真器或者下载线,既然有仿真器,又何必再做这个呢 ...

你可以使用自制的STC51下载线来制作这个。毕竟STC51接口麻烦功耗大。
所以STC仅仅用来临时自举一下而已。这个代码也可以运行在M8上,改一下参数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使用自制的STC51下载线来制作这个。毕竟STC51接口麻烦功耗大。
所以STC仅仅用来临时自举一下而已。 ...

   如果能用M8做就好了,能不能把M8的电路图发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用M8做就好了,能不能把M8的电路图发上来啊

可以用usbasp的isp.h文件覆盖掉我的ktool-usbasp的isp.h文件。改动一下IO定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