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板的仪表地和大地PE之间的贴片电容是什么电容

楼主(2013-02-02):
看到很多电路板都在仪表地和大地PE间,焊接一个贴片电容(外观就像一般的陶瓷电容),请问这个电容是一般的陶瓷电容还是安规电容?

网友:
高压瓷片

网友:
当然是安规电容,

楼主:
官方图纸上标1nf/500V,安规电容有这种标法吗?

楼主:
myxiaonia有何根据?

网友A:
有没有实物照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实物照片看看?

我看见过某产品用这样颜色的,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一端接电源,一端接机体外壳

网友B:
我一般用那贴片1812的高压电容,103/2KV

网友:
这个电容是做何用途的?EMC吗
还有,也有大电阻并电容的,那么电阻的耐压是否也有讲究?

楼主:
貌似佷多都用的高压瓷片电容?电阻电容是用来对大地保持等电势用的,以防不同浮动的仪表地之间的电压过大破坏芯片,也就相当于找大地作为一个电势的参考点了,我这理解对吧。

网友:
简单说
接地电容主要为高频干扰分量提供对地通道,抑制分布电容影响
可以理解为交流接地,但电容对低频任开路
在电容旁并电阻,如果外壳没接地,对外壳ESD放电,电容吸收能量,由于R和C有回路,把能量吸收掉,如果没电阻,能量就会到电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那贴片1812的高压电容,103/2KV

握个抓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