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频谱 硬件请教

楼主(2013-02-02):
在百度找的一个基于STC12C5A60S2单片机实现音频信号的频谱显示(在LCD上显示)
但是对其中程序不是很了解。特别是硬件接口p1

#define  channel  0x01     //设置AD通道为 P1.1

//-------------------------------------------------------------------

--

sbit  SDA_R=P1^2;

sbit  SDA_R_TOP=P1^3;

sbit  SDA_G=P1^4;

sbit  SDA_G_TOP=P1^5;

sbit  STCP=P1^6;

sbit  SHCP=P1^7;

对与1602来说,除八位数据线之外,只需要3跟控制信号,但是这里有6个引脚定义了。

附上源码

网友A:
应该是串行控制160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串行控制1602吧!!!

也不对吧。 串行的话,两根电源,然后一根串行数据口。。但是这个六根应该都是控制线样

网友A:
仔细看了下 这个使用在LED点阵屏上的

网友B:
6线控制1602是四根数据线[DB4:DB7],一个R/S,一个EN.
但是1602怎么显示频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下 这个使用在LED点阵屏上的

我只看到 后面 显示程序写的是 LED_Display() ,但是还有其他能看出来时 led 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6线控制1602是四根数据线[DB4:DB7],一个R/S,一个EN.
但是1602怎么显示频谱啊?

6线控制,那你看我那个定义像吗?六线控制还真不熟悉。。。

1602 有 16*2个方块。每个方块有5*8个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6线控制,那你看我那个定义像吗?六线控制还真不熟悉。。。

1602 有 16*2个方块。每个方块有5*8个点。 ...

头像看不太清楚,貌似头像上是串行的,最好把那1602模块的控制器芯片的型号找出来,然后就好找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像看不太清楚,貌似头像上是串行的,最好把那1602模块的控制器芯片的型号找出来,然后就好找资料了 ...

亲是说我的头像?那个是bmp085气压的。 如果有空可以帮我看看程序,附件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是说我的头像?那个是bmp085气压的。 如果有空可以帮我看看程序,附件有的。 ...

程序和我以前写的6线并行的不一样啊,应该是串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和我以前写的6线并行的不一样啊,应该是串行的

谢谢。。

网友C:
stcp是595的锁存,shcp是595的移位时钟,led点阵屏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p是595的锁存,shcp是595的移位时钟,led点阵屏信号

这个很专业。 请问有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很专业。 请问有电路图吗?

这个是32X64点阵屏的程序吧  08接口的双色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