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的封装怎么都那么大呢?有没有小一点的?

楼主(2013-02-02):
手册上BGA的都要17*12mm,请推荐个小一点的。

网友A:
你没说容量……………… 推荐个毛啊= =

网友:
BGA都做不小,看来除非二次封装否则不可能做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说容量……………… 推荐个毛啊= =

256MB左右的,你知道有什么样的更小的封装吗?

网友:
看应用了,你可以找MCP或者POP封装的芯片,不行,就直接买die,和主CPU封装到一起,这样最省了,呵呵:)

网友:
MCP一般是和SDRAM封装在一起。手机里面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