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移植操作系统后ping不通路由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2-02):
机器里两个HDD,硬盘A中操作系统连接路由和猫都正常,上网也一切正常.
但在U盘PE下通过一键ghost后将操作系统XPsp3从硬盘A镜像到硬盘B
结果硬盘B中操作系统有如下情况:
1.既ping不通路由,直连ADSL猫也提示本地连接受限:无法续订IP(即IP为169.254.*.*)
2.ping 127.0.0.1和ping 192.168.1.100(路由DHCP分配给PC的IP)都通

更新了网卡驱动无果,请问除了重装系统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谢谢

楼主:
修复失败,只能重装?

1.用netsh interface ip reset 命令复位IP设置,还是ping不通路由
2.用软件winsockxpfix V1.2 修复,还是ping不通路由

楼主:
看来类似帖子还是发去水坛才行
不然都是单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