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3-02-02):
目前要做一个超低成本的东东,所以需要选择廉价的单片机,现在在stm8s003和LGT单片机间选择, STM8S的价格是1.5元, 有20个引脚, 而LGT的SOP24的也可以满足要求,但是价格却高一些。
目前不知道选哪个更好一些,能否推荐下。

网友:
农历年后会推出LGT8F08A的SOP16L的封装,价格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可是IO只有13个。

年后回来给出资料。

谢谢对LGT的关注。

楼主:
我们是做冰箱面板控制,带8个触摸按键,还有LED显示3个仓的温度。
我现在关注是同样功能的情况下,LGT和STM8S哪个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