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1016 PRO逻辑分析仪

楼主(2013-02-02):
我在网上看到了ZLG的LA1016PRO逻辑分析仪,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用过,怎么样,我是用来单片机开发的,请问适合么?

网友A:
这个存储深度不够。不带PRO的还可以,但是要1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存储深度不够。不带PRO的还可以,但是要1000多。

哪我想问一问,它们深度差多少??

网友B(2013-05-04):
32K每通道,俺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K每通道,俺有一个。

哪想请问一下,滑PRO的深度是多少,我是买来做单片机开发板请问32K够用么

网友B:
32K不太够用,我1MHz采样率看一个红外飞机的接收码也只能抓两帧数据(两帧之间约有几十ms的空白不发数据)。只要你想观测的信号时间不是很长,一般用还是可以的。LA1016不带Pro的好象是说深度达MB级的。但上位机软件选LA1016的时候储存深度却是和LA1016Pro一样是32K不可调的。不知道何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2K不太够用,我1MHz采样率看一个红外飞机的接收码也只能抓两帧数据(两帧之间约有几十ms的空白不发数据) ...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能在32k以上运行吗?
我想买个性能好点的逻辑分析仪,在挑选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能在32k以上运行吗?
我想买个性能好点的逻辑分析仪,在挑选中。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北斗兄,深度采样在64M,储存深度 2g bits.最大采集400mhz-最大输入150MHZ这款如何啊?为啥最大采样和最大输入采样,这样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斗兄,深度采样在64M,储存深度 2g bits.最大采集400mhz-最大输入150MHZ这款如何啊?为啥最大采样和最 ...

2Gbits存储深度 ,应该是所有通道存储的总存储深度吧。
最大输入采样应该指的是外部时钟输入吧,用来进行状态采样的。

网友(2013-06-23):
我最近也想买个逻辑分析仪,但是这款好像没有数据压缩功能

网友:
ESLA601我觉得不错,你们可以试试。有数据压缩功能,简单说就是无数据会跳过的。

网友(2013-09-27):
请问协议分析有几种?是否有 I2S 分析?

网友(2014-02-07):
64位不要买!!!!!!!!!

网友(2014-05-09):
今天刚刚拍了一个,选择这款主要是觉得周公的仪器应该稳定可靠,不过还是要收到以后使用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