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 E3631A 的输出电容有点意思

楼主(2013-02-02):
      前一阵子买了台E3631A,电源是好电源,就是不太准,啥都不接都会显示2mA是电流。到官网找了份服务手册,简单地校准了下,发现校准后不稳定,拍一下就好,再拍一下又变了,偶尔还出现校准错误。初步推测是啥地方接触不良。此机后面的校准封还在,不舍得拆,先从外面下手,看看能不能解决。仔细检查发现,当用点力掰输出端子时,电压发生了变化,怀疑是端子虚焊了。还好前面板不需要拆封贴,打开后就如图了。

      一开始还以为是电容爆浆了,从接线端出来了一堆黄黄的玩意,后来仔细一看,是接到电解电容根部的钽电容!还有这么接的,好吧,这样也行……再仔细观察,原来看起来焊在接线端子上的电解电容只是绕在上面的,难道工人给忘了?好吧,这样也行……焊上电容再校准,这下电源清净了,稳如泰山谈不上,好歹空载能稳定在0.1mV。

后记:难道当初设计时电容就应该这样接,不焊接只绕在接线柱上?我猜是工人给忘记咯,新机这个问题很难发现。

网友A:
那是独石电容吧,钽电容不耐冲击,可调电源输出基本上不会用。

网友B:
这货有可能不是安捷伦原厂的,保修期内可以免费维修的何必自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独石电容吧,钽电容不耐冲击,可调电源输出基本上不会用。

看到黄黄的我就想成钽电容了,这里没有极性的标志,应该是独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有可能不是安捷伦原厂的,保修期内可以免费维修的何必自己修

本来就是二手的了,早过了保修

网友C:
马来西亚出品的吧?

网友B:
切。。。二手的不保修还不敢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来西亚出品的吧?

好像是马来的,没找到机身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二手的不保修还不敢拆

怕越拆越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马来的,没找到机身编号

马来的序列号是 MY开头的,就是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看来只要是人工装的,跟工人的素质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D:
如果是国产的 大家就会大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国产的 大家就会大骂了

当时我就开骂了,不过想恢复对国货的信心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要从根源上抓起,提高工人工资水平是王道。

网友:
这跟工人工资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非官方修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