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vc-02的配置文件不好用,有没有一步一步配置的教..

楼主(2013-02-02):
已经按阿莫提示的把ECP改成EPP格式,不过还是有各种不顺,

不知道02有没有类似01那样单步调节参数的教程?

我的台式机是   Lenovo ThinkCentre M55e

哈哈,找到阿莫11年的帖子了,很详细,数据如下:

为了方便编辑与记录,这次不再使用截图方式,直接用文本表达:

设置 --> 端口/针脚 --> 端口设置和轴向选择

                            端口#1    √使用此端口
                            0x378 端口地址

                            内核速度:35000Hz (注:核心速度25000时,步进的最快速度才4687.5不满足本机的需要,35000Hz时步进可达6562.5)

                   --> 电机输出
                                   Enabled   Step_Pin#   Dir_Pin#    Dir_LowActive     Step_LowAc..   Step_Port    Dir_Port
                                   使能      步进信号脚  方向脚      方向负电平触发    步进负电平触发  步进端口    方向端口
                           ------------------------------------------------------------------------------------------------
                            X轴      √          2           3            √               √             1            1
                            Y轴      √          4           5            √               √             1            1
                            Z轴      √          6           7            √               √             1            1
                            A轴      √          8           9            √               √             1            1
                    主轴Spindle      √          16          0            X                X              1            1
                    (仅需设置上面的参数,其它不用理会)

                   -->输入信号
                                   Enabled    Port#    Pin_Number    Active Low     Emulated.   HotKey
                                    使能       端口       脚号       低电平触发      仿真        热键
                           ------------------------------------------------------------------------------------------------
                            X++      √          1          15            √             X          0
                            Y++      √          1          11            √             X          0
                            Z++      √          1          12            √             X          0
                      Probe对刀      √          1          13            √             X          0
                      EStop急停      √          1          10            √             X          0

                           (仅需设置上面的参数,其它不用理会,第四轴不必限位)

                   -->输出信号
                                   Enabled    Port#    Pin_Number    Active Low
                                    使能       端口       脚号      低电平触发
                               -----------------------------------------------------------------------------------------
                       Enable1      √          1          14           X
                            (仅需设置上面的参数,其它不用理会)

                   -->编码器/电子手轮   (本项不必设置)

                   -->主轴设置

                          √禁用主轴继电器
                          √禁用冷却及喷雾继电器
                          电机控制
                                 √使用主轴电机输出
                                 √脉宽调制控制
                                   脉宽调制基数 4166
                                   最小的PWM 4%
                        (仅需设置上面的参数,其它不用理会)

                    -->铣床选项   (本项不必设置)

设置 --> 电机调试 --> 电机调试与安装

                  Steps per                             速度                  加速度          步进脉冲      方向脉冲
                                                        每分钟                每分钟           1-5us          0-5
           --------------------------------------------------------------------------------------------------------
            X轴   320(丝杆每前进1mm需要的脉冲数)         5000(mm/分钟)         500                 0            0
            Y轴   320(丝杆每前进1mm需要的脉冲数)         5000(mm/分钟)         500                 0            0
            Z轴   320(丝杆每前进1mm需要的脉冲数)         5000(mm/分钟)         500                 0            0
            A轴   222.22222(三爪每转动一度需要的脉冲数)  5000(度/分钟)         500                 0            0

       注,上面320与222.2222的计算方法:

       XYZ轴使用1.8度的步进,并且是8细分,即每前进1 圈需要360/1.8 * 8 = 1600个脉冲。丝杆前进一圈可行走5mm, 即每mm需要320个脉冲。
       A轴的马达每转一圈同样需要1600个脉冲,减速器是1:50, 即需要80000个脉冲三爪才转动一卷,计算出三爪每转动一度需要80000/360=222.2222个脉

       数据验证:上面XYZ的速度每分钟5000mm,即步进电机每分钟1000转,我们的步进电机这个转速下是正常的。
                 A轴步进电机假设每分钟1000转,经过1:50减速后,每分钟的度数是:1000/50*360=7200,考虑到减速器的阻力因素等,设成5000.

楼主:
我直接按01的资料设置了,不知道是否会有问题?

楼主:
晕啊,改了顶楼的这个以后,什么控制都不灵了,无语了,

楼主:
改为导入 帖子上的文件,然后三轴数据按一楼操作,把5000改为4000,500改为400,电机还是无法带动各轴,走几毫米就停了,声音很响,
不得已,各轴速度改为2000,Y轴还是不行,改为1000,可以正常运行了,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问题啊?请各位大虾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02机的xml文件,COPY到mach3目录下,就能在 mach3 软件里,看到各种的详细的配置参数的。

经按阿莫提示 ...

晕啊,我再去改回来

楼主:
按照阿莫指示,换了一台电脑,终于一切正常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