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410裸机中断之后不返回

楼主(2013-02-02):
现在想使用6410的裸机中断(触摸屏中断以及按键中断),在启动代码中设置
MRC                         p15, 0, R0, c1, c0, 0
ORR                R0, R0, #(1<<24)
MCR                p15, 0, R0, c1, c0, 0
开启VIC端口。
然后设置和开启中断:
        rGPNCON &= ~(0xFFF);
        rGPNCON |= 0xAAA;                //设置GPN0-5为外部中断管脚
        rGPNPUD |= 0xAAA;                //使能上拉电阻

        rEINT0CON0 &= ~(0xFFF);
        rEINT0CON0 |= 0x777;        //双边沿触发
        rEINT0FLTCON0 |= (1<<7)|(1<<15)|(1<<23);//开启滤波,延时滤波

        rEINT0MASK &= ~(0x3F);        //使能外部中断0-5

        rVIC0INTSELECT = 0;                //全部选择IRQ模式
        rVIC1INTSELECT = 0;
        rVIC0INTENCLEAR = 0xFFFFFFFF;
        rVIC1INTENCLEAR = 0xFFFFFFFF;
        rVIC0ADDRESS = 0;
        rVIC1ADDRESS = 0;
        rEINT0PEND = 0;
        rVIC0INTENABLE = 3;                //使能EINT0、EINT1
        rVIC1INTENABLE = (1<<30);       //使能PENDNUP中断
        rVIC1VECTADDR30 = (u32)TS_GETPOS;
        rVIC0VECTADDR0 = (u32)Key_Handler0;
        rVIC0VECTADDR1 = (u32)Key_Handler1;
处理函数如下:
void __irq Key_Handler0(void)                //按键检测发生重复检测现象,是重复检测还是Uart的问题
{
        u8 i;

        for(i=0;i<4;i++)
        {
                if(rEINT0PEND&(1<<i))
                {
                        if(rGPNDAT&(1<<i))
                        {
                                Uart_Trans('K');
                                Uart_Trans('e');
                                Uart_Trans('y');
                                Uart_Trans(':');
                                Uart_Trans(i+1+'0');
                                Uart_Trans(' ');
                                Uart_Printf("Key Released. ");
                        }
                        else
                        {
                                Uart_Trans('K');
                                Uart_Trans('e');
                                Uart_Trans('y');
                                Uart_Trans(':');
                                Uart_Trans(i+1+'0');
                                Uart_Trans(' ');
                                Uart_Printf("Key Pressed. ");
                        }
                }
        }
        rEINT0PEND |= 0x3F;//向对应位写1来清除,在循环之外清除
        rVIC0ADDRESS = 0;
}

void __irq Key_Handler1(void)                //按键检测发生重复检测现象,是重复检测还是Uart的问题
{
        u8 i;

        for(i=4;i<6;i++)
        {
                if(rEINT0PEND&(1<<i))
                {
                        if(rGPNDAT&(1<<i))
                        {
                                Uart_Trans('K');
                                Uart_Trans('e');
                                Uart_Trans('y');
                                Uart_Trans(':');
                                Uart_Trans(i+1+'0');
                                Uart_Trans(' ');
                                Uart_Printf("Key Released. ");
                        }
                        else
                        {
                                Uart_Trans('K');
                                Uart_Trans('e');
                                Uart_Trans('y');
                                Uart_Trans(':');
                                Uart_Trans(i+1+'0');
                                Uart_Trans(' ');
                                Uart_Printf("Key Pressed. ");
                        }
                }
        }
        rEINT0PEND |= 0x3F;//向对应位写1来清除,在循环之外清除
        rVIC0ADDRESS = 0;
}

void __irq TS_GETPOS(void)
{
        u16 xCor,yCor;
        Uart_Printf("Fuck");

        if(rADCUPDN&(1<<0))
        {
                rADCTSC = 0x9C;
                rADCCON |= 1;
                while(rADCCON&(1<<0));
                while(!(rADCCON&(1<<15)));
                xPos = rADCDAT0&0x3FF;
                yPos = rADCDAT1&0x3FF;
                rADCCLRINT = 1;
                rADCTSC = 0x1D3;
                xCor = xPos/0x3FF*480;
                yCor = yPos/0x3FF*272;
                Uart_Printf("Coordinates are:");
                Uart_Trans('x');
                Uart_Trans(':');
                Uart_Trans(Nand_Char_2_Hex(xCor/100));
                Uart_Trans(Nand_Char_2_Hex((xCor/10)%10));
                Uart_Trans(Nand_Char_2_Hex(xCor%10));
                Uart_Trans(',');
                Uart_Trans('y');
                Uart_Trans(':');
                Uart_Trans(Nand_Char_2_Hex(yCor/100));
                Uart_Trans(Nand_Char_2_Hex((yCor/10)%10));
                Uart_Trans(Nand_Char_2_Hex(yCor%10));
                Uart_Printf("");
        }
        if(rADCUPDN&(1<<1))
        {
                rADCTSC = 0xD3;
        }
        Uart_Printf("Fuck!");
        xPos = rADCDAT0&0x3FF;
        yPos = rADCDAT1&0x3FF;
//        rADCCLRINTPNDNUP = 1;
        rADCCLRINT = 1;
        rADCCLRINTPNDNUP = 3;
        rVIC0ADDRESS = 0;
        rVIC1ADDRESS = 0;
//        rVIC1VECTADDR30 = (u32)TS_GETPOS;
}
程序运行起来点击屏幕时会死机,有时会重启,按下按键时会产生下降沿中断(设置的双边沿触发),然后死机(就是卡住)。请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使用中断还需要设置其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