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PINX读引脚错误

楼主(2013-02-02):
我用的是mega48单片机,编译环境ICCAVR。
有如下语句:
#define KEY_S1_DDR                                        DDRD
#define KEY_S1_PORT                                PORTD
#define KEY_S1_BIT                                        PD0
#define KEY_S1_PIN                                        PIND

//S1端口带上拉输入
KEY_S1_DDR&=~BIT(KEY_S1_BIT);            KEY_S1_PORT|=BIT(KEY_S1_BIT);
这句话本意很简单,就是设置PD0为带上拉输入来检测按键的低电平触发。但是一直没有效果,
然后用AVR stdio仿真发现居然PIND.0居然一直都是0,按理说经过初始化后如果按键没有按下,PIND.0读出来应该是“1”的吧?
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也可以看出,DDRD.0=0;PORTD.0=1; 也就是设置为了带上拉输入了吧?但是为什么PIND.0为“0”呢?麻烦解释一下

楼主:
会不会是我理解错误呢?

楼主:
把其他程序都屏蔽了,还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A:
DDRx set port direction
PORTx is out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x set port direction
PORTx is output

不怎么明白你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if(KEY_S1_PIN&BIT(KEY_S1_PIN))
        {

        }
        else
        return         KEY_VALUE_S1;
换为这个语句就没有问题了,不得不怀疑是编译器优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