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伺服驱动方案外包

楼主(2013-02-02):
请阿莫高抬贵手,借用宝地招标,也可以给其他群友一个机会。
要求:1.驱动直流有刷电机,电机额定电压24v 功率 10W
         2.使用增量式编码器
         3.能够控制转矩,速度,可检测到负载增加,可精确控制位置
         4.更详细的需求还在了解
         5.尽量使用LPC系列处理器
         6.承包方必须有丰富的驱动开发经验,并有成熟的商品化产品。
         7.开发费用协商
           地址最好在珠三角,深圳更佳

          有兴趣的可发邮件到58460380@qq.com

网友:
没听说过PLC可以做电机伺服驱动,做控制还差不多吧!

网友:
楼主说的是使用LPC系列,不是PLC
二楼什么眼神

网友:
我觉得你使用步进电机更加合适的你的所有功能实现。

楼主:
只能使用伺服电机,要与其他品牌兼容,而且对响应速度,精度要求较高。
对于有开发伺服驱动的工程师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招标某些要求可以放宽。

网友:
做过舵机控制器的飘过。
除了第2条,别的没问题。

网友A(2013-10-28):
给出具体指标看看呗,要是只做三闭环,那随便抓个都能做啦。我在深圳哈。
我以前做的东西: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4%BC%BA%E6%9C%8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出具体指标看看呗,要是只做三闭环,那随便抓个都能做啦。我在深圳哈。
我以前做的东西:
http://www.amo ...

我给个指标看能不能达到?
假如电机最大扭矩Tmax=1N.m 转动惯量I=1kg.m^2 忽略摩擦阻力以及阻尼  初始状态:静止在0弧度。
目标:   要求以最短时间到达 1 弧度,并稳定在1弧度处。
条件约束1:超调不超过0.5%; 从静止到稳定在0.5%以内耗时不超过2.105秒。
条件约束2:  控制不能完全基于模型(这样抗干扰不太好),但是可以部分基于系统模型,比如使用这里的转动惯量用于控制。

网友(2013-12-19):
引用 网友A:
给出具体指标看看呗,要是只做三闭环,那随便抓个都能做啦。我在深圳哈。
我以前做的东西:
http://www.amo ...

最近再搞三闭环控制,直流电机,没你说的那么容易啊,还是我太菜,在找相关的代码方案,目前根据框图搞,搞的不行啊

楼主:
本外包项目依然有效!

网友(2014-04-02):
引用 网友B:
我给个指标看能不能达到?
假如电机最大扭矩Tmax=1N.m 转动惯量I=1kg.m^2 忽略摩擦阻力以及阻尼  初始状 ...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这指标跟电机有很大的关系,不过直流伺服做到这个,应该不太难,直流伺服除了在低速转矩模式下有较大的转矩脉动,其他动态特性都比交流伺服好,寿命就不说了。

网友(2014-11-12):
有刷做伺服,难度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