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发板上将谷歌Earth的截图结合GPS进行定位

楼主(2013-02-02):
有图有真相:
STM32 运行uC/OS-II 和uCGUI V3.90 加FAT32文件系统。
在Google Earth 上用截图软件截下来图片保存为BMP格式 然后拼接图片,生成4055X4055的大图,再在图两角找两个像素点定位这张图

下面是在Google Earth 上的验证 欢迎战斧来袭。

以下为众多截图生成的大图BMP格式。

网友:
很强悍的方法

网友:
顶楼主,强悍的DIY GPS。

如果能写个上位机转某地区的大图为N个小图就更好了。

这样连上电脑就能直接更新地图库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还是楼主厉害!!!!

网友:
嘿嘿  不错哦 只是3d图 感觉不太容易看清。 不知有方法 解那些个离线地图包不

网友:
楼主牛逼,太狠了,期待下文

楼主:
目前图是用手工在Windows的图画里拼的 准备日后有时间编一个自动拼图软件。

网友:
学习了,这两天自己做一个.

网友A:
可以实时定位吗?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时定位吗?看一下!

本来就是实时定位。

网友B(2013-03-17):
每次更新窗口读这张图片是不是很慢。这么大的图片不得等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更新窗口读这张图片是不是很慢。这么大的图片不得等死啊。

只读图片需要显示的部分。

网友:
能开源不?有个朋友正在做这个

网友:
楼主牛人啊!!我最近也在做相关的GPS定位,不知道楼主是否可以实现图片任意移动?能否共享一下程序代码呢?

网友(2013-06-26):
这个我以前的同事提到过 他们原来单位有个牛人 做过这样的gps 自己弄了个离线地图包。 貌似是这种方法 要么就是破解了地图数据库。

网友:
碉堡了啊。

网友:
不错。很有想法啊、。、、

网友C(2013-09-29):
我很不解,不是中国所有的地图都人为加你偏移的么.为什么你们的能够精确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不解,不是中国所有的地图都人为加你偏移的么.为什么你们的能够精确定位? ...

Google Earth 在中国不特殊改动一下 用不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Google Earth 在中国不特殊改动一下 用不了吧

额...没理解哎,我的意思是中国的所有地图都是用的火星坐标,GPS的原始数据对应在地图里是有偏差的。而这个加偏算法又是国际机密。如果直接在谷歌地图里输入GPS原始经纬度信息查询,坐标是不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没理解哎,我的意思是中国的所有地图都是用的火星坐标,GPS的原始数据对应在地图里是有偏差的。而这 ...

用Google Earth (谷歌地球)

网友:
嗯,这样也不错

网友:
有想法的楼楼

网友:
正点原子的103开发板!楼主牛逼!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