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赋值求助

楼主(2013-02-03):
在89c51中用矩阵键盘给数组赋值,实现不了,那位好心的高手帮我看看我的程序有什么问题呀,万分感谢。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tatic uchar key_flag;
void delay_ms(uint timer)
{
    uchar j = 0;
    while(timer--)
    {
        for(j = 124; j>0; j--)
        {
            ;
        }
    }
}
uchar code DIS_CODE[1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0c};
void disp_num(uchar num)
{ uchar sep_num;
  uchar ten_num;
  sep_num=num%10;
  ten_num=num/10;
  P1=0x02;
  P0=DIS_CODE[sep_num];
  delay_ms(5);
  P1=0x01;
  P0=DIS_CODE[ten_num];
  delay_ms(5);
  }
uchar scan_key(void)
{        uchar key=0;
    uchar tmp=0;
        uchar tmp1;
        P2=0x0f;
        delay_ms(1);
        if(0x0f!=P2)
   {
      delay_ms(10) ;
          if(0x0f!=P2)
          { tmp=P2^0x0f;
                  key_flag=1;
            switch(tmp)
                {
                case 1: key=0;
                break;
                case 2:         key=1;
                break;
                case 4: key=2;
                break;
                case 8: key=3;
                break;
                default:key=0;
                }
                P2=0xf0;
                delay_ms(1);
                tmp1=P2;
                tmp=P2^0xf0;
                switch(tmp)
                { case 0x10:  key+=0;
                   break;
                   case 0x20:  key+=4;
                   break;
                   case 0x40:  key+=8;
                   break;
                   case 0x80:  key+=12;
                   break;
                   default:key=0;
                    }
                  while(tmp1==P2){ ; }

                   }
                  }

                  if(tmp1==P2){key_flag=1; }
                  else{key_flag=0;}
                   return key;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0;
   uchar tmp=0;
   uint j=11;
   uint b=0;
   uint k=0;
uchar phone[11];
   P0=0xff;
   P1=0xff;
   key=0;
   while(j)
   {  tmp=scan_key();

   if(key!=tmp)
   { if(tmp!=0)
   {  key=tmp;
   }
   }
   disp_num(key);
   if(key_flag==1)
   {
   if(key>=1&&key<10){ phone[b]=key; b++;j--;}

   }

         }
         for(k=0;k<11;k++)
         { disp_num(phone[k]);
         delay_ms(300); }
           }

网友:
if(key>=1&&key<10){
写成if((key>=1)&&(key<10))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lcw——swust的帮助,是这样的,改成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