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闭合开关,电压哪里来

楼主(2013-02-03):
(图片)

网友A:
楼主位的截图没有显示输入电压的数值。
如果楼主没有对开关和电压表另行设置的话,那么,那个输入电压必定是3.3V。

猜测,楼主忘记将R4的默认阻值10k修改为1k,所以才有“1.74V”的显示结果。
如果把R4也改为1k,那么,电压表将显示“1.32V”。

网友B:
电容
软件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
软件有BUG

哦~ 那实际电压如何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那实际电压如何计算

零,没有电压

网友:
等高手吧
我觉得PROTEUS仿真模拟电路很不好

网友:
这个是软件bug,那个电压不是真实的,因为这个时候电压表的阻抗无穷大(模拟的时候),所以也算是正常。

网友:
那个开关好像不是个绝对断路的元件。是有电阻的。电容也是。否则建模困难。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现实电路如果你用好一点的电压表(6-1/2位,100G欧或更大的输入阻抗)来量,你同样会发现有电压,这和开关漏电有关。

网友C:
自己搭一个电路测试一下,结构不复杂啊,动手吧,别信什么软件模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自己搭一个电路测试一下,结构不复杂啊,动手吧,别信什么软件模拟

同意9楼。
不是仿真软件的BUG,电路基本知识啊!

自己搭电路,如9楼 eblc1388 所说,当你也发现有很小一点点的电压时,又该如何解释呢?难道要劝导别人不要相信搭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9楼。
不是仿真软件的BUG,电路基本知识啊!

还有电磁干扰呢,还有测试仪器的误差呢,仿真软件输出要的就是理想情况,结果居然“逼真”了,这就不好了,你怎么知道我家测出来的电压是多少,和仿真软件不一样咋办?

简单电路还是自己动手比较靠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意9楼。
不是仿真软件的BUG,电路基本知识啊!

JQ_Lin大哥 这个是proteus的问题 proteus的开关元件不是理想的 他的开阻抗默认是100MΩ,关阻抗默认是100mΩ,所以 LZ的电路是通路的 估计在ltspice、multisim或者cadance下应该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JQ_Lin大哥 这个是proteus的问题 proteus的开关元件不是理想的 他的开阻抗默认是100MΩ,关阻抗默认是100 ...

哈哈,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

我说的就是开关闭合和分离时的阻抗问题。
在这一点上,Proteus 是没有问题的,也不是他们的RZ。
Proteus 不仅给出了默认值,而且准许用户自行设置。这正是符合非理想的实际的一种安排。
当你理解这一点,并能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设置后,就会知道,那不叫“BUG”。
我在使用 Proteus 的开关和其它元件时,经常自行设置的。

网友E:
我这里mV档也没问题。你用的哪个版本?

网友F:
这种开关就是电工的启、停按扭,工作电压在600V都是绝缘的,测出电压还算正常吗?还要千方百计的为不正常的情况找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开关就是电工的启、停按扭,工作电压在600V都是绝缘的,测出电压还算正常吗?还要千方百计的为不正常的 ...

模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开关就是电工的启、停按扭,工作电压在600V都是绝缘的,测出电压还算正常吗?还要千方百计的为不正常的 ...

兆欧表测绝缘物体也是有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mV档也没问题。你用的哪个版本?

你没有给定输入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开关就是电工的启、停按扭,工作电压在600V都是绝缘的,测出电压还算正常吗?还要千方百计的为不正常的 ...

不要忘记,“工作电压在600V都是绝缘的”,那也只是纯粹的、假定的理论。
如果一个仿真软件死抱着这个假定的理论,它还能满足仿真要求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的截图没有显示输入电压的数值。
如果楼主没有对开关和电压表另行设置的话,那么,那个输入电压必定 ...

一个字!佩服!跟着版主学习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字!佩服!跟着版主学习没错

哈哈,你搞错了。我不是版主。
电路仿真分坛当前没有版主啊。

网友G:
显示的是表头的通过线感应到的电压,和万用表电压档一个表笔接触金属物体一样会得到数值吧,软件模拟高内阻表头的原因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示的是表头的通过线感应到的电压,和万用表电压档一个表笔接触金属物体一样会得到数值吧,软件模拟高内阻 ...

不能靠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9楼。
不是仿真软件的BUG,电路基本知识啊!

我搭了,在2V档位有0.4,今天再来看看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mV档也没问题。你用的哪个版本?

V7.9

网友:
把电压表的输入阻抗改为10M或者以下看看,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
进到开关属性里面,把内阻能设多大设多大,以前仿真的时候碰到过,改大以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