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L计算角度是非线性的

楼主(2013-02-03):
通过HMC5883L读出数据后发现,飞控板旋转90°上位机显示的旋转角度却小于90°。看论坛上的资料说磁阻仪读出的数据是椭圆形的,是要先对传感器数值进行校正再乘以一个补偿系数吗?还是有专门针对这种椭圆形数据的解算方法?

楼主:
果然想问题不能太专注。。。下午躺下刚准备睡觉就想通了,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A:
一般来说是将数值进行方向余弦运算后得到的

网友B:
大概是用数据融合来补偿吧。。。不懂纯瞎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将数值进行方向余弦运算后得到的

哈~那是把磁阻仪数据校正后才考虑的问题,你说的方向余弦运算是做全姿态罗盘是用到的~我已经做到了。
我问的是第一个问题,即如何校正磁阻仪数据。参考这位前辈的帖子《分享一种校准HMC5883的方法,此法也可以校验其他双轴...》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5883
真是太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用数据融合来补偿吧。。。不懂纯瞎说

不是的~磁阻仪不像陀螺仪一样有累积误差,又不像加速度计一样在震动环境下噪声严重。直接解算即可,不需要数据融合,倒是可考虑用磁阻仪解算的姿态融合到捷联惯导里校正捷联惯导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