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12XS128如何配置外部中断?

楼主(2013-02-03):
请问配置触发方式的寄存器什么,如何申明中断函数?

网友A:
看手册查对应寄存器设置
中断服务程序格式
interrupt 中断向量号 void 中断服务程序名(void)

   ……

网友(2013-03-24):
在prm文件里设置中断号对应的函数名,及中断函数的函数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查对应寄存器设置
中断服务程序格式
interrupt 中断向量号 void 中断服务程序名(void)

这样子可以的吗?没见过这样使用,是在codewarrior里这样用还是在IAR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可以的吗?没见过这样使用,是在codewarrior里这样用还是在IAR啊

CW里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