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家装预布线用HDMI好还是VGA好

楼主(2013-02-03):
现在家装预布线用HDMI好还是VGA好

网友:
现在的液晶电视普遍支持的是HDMI。

网友:
果断的HDMI,目前是HDMI 最流行。

网友:
HDMI 。VGA的模拟线不行。

网友:
果断HDMI啊,VGA传全高清的信号给显示器看着头晕,和HDMI差远了

网友:
现在都有无线传输的HDMI信号的方案了,根本用不着布线了,只是价格贵些

网友A:
好奇布多长。。。。VGA线可以走个十来米没事HDMI就不行了啊。。。

网友:
雷电光纤

网友:
HDMI有长度限制 对线材质量要求又高

网友:
留一个5cm的孔就行了,装修都这么干的

网友:
HDMI带音频输出,VGA没有,而且VGA系模拟信号
一比起来,HDMI优势更明显。

网友:
家装钱比线材贵多了,HDMI VGA USB 光纤 网线全布

网友:
不用装。一般没啥用。还需要家俱配合。

网友B:
当初在装潢时就已将电视后方的所有的线都走墙.内,而墙.内则是预埋设了个 50 x 30 mm 的矩形铝管,辛苦一次,一劳永逸..

网友:
穿空管就行了 到时候是 vga 还是 hdmi 再说

而且诶hdmi线好像不能走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初在装潢时就已将电视后方的所有的线都走墙.内,而墙.内则是预埋设了个 50 x 30 mm 的矩形铝管,辛苦一次, ...

为啥用铝管呢?

我用的就是就是下水道的那种塑料水管加两个弯头,埋在墙里了。 效果很好,电视挂墙上。

网友B:
电视是壁挂式,于电视机后方开了个矩形口,使用这矩形铝管直的通到下方的电视柜后方,因为口都矩形,且施工方便,现在这铝管内已经塞满了线了.

什么电源线呀,Cable呀,HDMI呀,VGA呀RGB呀及色差讯号等通通都配置完成,满满的都是线,但外面却看不到一条线,呵呵~

网友:
HDMI貌似最长一条线是30米还是50米,,,千多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视是壁挂式,于电视机后方开了个矩形口,使用这矩形铝管直的通到下方的电视柜后方,因为口都矩形,且施工方便 ...

那么麻烦。。。如果电视就在电视柜上方,,,在他们之间放个挡板不就结了,根本不用穿管。背景弄成深颜色也行。

没有强迫症的人士,通常让线缆直接垂下来,哈哈

网友:
可以考虑用HDMI延长器,家装很实用,
只要在要用的电视或显示设备后面带一根或两根CAT6的线就OK,
(资金允许的话买个单线式的延长器(一发射,一接收,中间传输是单线的))
(和一线的区别就是中间传输是两根CAT6的线,但是延长器的价格要比单线的便宜很多)
比直接用长的HDMI线划算的多,而且长度上100M轻而易举。。
支持3D视频传输。。
具体可以谷   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布多长。。。。VGA线可以走个十来米没事HDMI就不行了啊。。。

长的可以用HDMI延长器。
最长300M。
家装够用了。。

网友:
hdmi就可以了,很多可以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布多长。。。。VGA线可以走个十来米没事HDMI就不行了啊。。。

有10米的hdmi

网友:
千兆+网络终端输出...

网友:
16L的思路对。
你知道下一步还有什么线吗?

建议,在距地面600mm的高度,平行装两槽一槽宽不小于60,别一不小于35.通往主控箱。大槽信号线,由于线不同头不同,一般是买现成的,所以得大。小的穿电源线

等家具电器到位后开布线。找到相应位置,开孔,装盒。如哪天变了,去盒重新封上。

网友:
留空。到时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麻烦。。。如果电视就在电视柜上方,,,在他们之间放个挡板不就结了,根本不用穿管。背景弄成深颜色 ...

没办法呀! 花了我 50 多W RMB 的装潢费,不搞到尽善尽美决不罢休呀!!

算我有强迫症好了,哈!~

网友:
可以用HDMI中继。我们以前作的在1080P 12BIT距离可以到50m左右。不知现在他们作到多远距离了。
可以搜索台昶电子。非广告。已不在这个公司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