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一些时序图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3-02-03):
请教一下大家,图一中时序图的斜实线部分代表什么意思? 图二中时序图的两个交叉又是代表什么意思?我上网找了很多资料都找不到,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还有我在网上搜索时序图资料的时候,发现介绍时序图符号的意义的资料很少,哪位知道哪里能找到关于各种时序图符号及其意义的资料,请指点一下,万分感激啊!!!!!!

网友A:
LZ应该上个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应该上个全图

下面是全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面是全图

这个是全图,其实就是DS12C887时钟芯片的时序图。

网友B:
阴影=可高可低
交叉=变化

网友A:
01.jpg:在这个区域变低都有效
02.jpg:在这个位置改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阴影=可高可低
交叉=变化

谢了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jpg:在这个区域变低都有效
02.jpg:在这个位置改变数据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