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UT71E测小电阻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3-02-03):
刚买的二手UT71E,电压档电流档都很好,长表笔测电池电压,只有最末位有时跳一个字,很稳定.

电阻档,两根表笔,无论是长表笔还是短夹子表笔短接后,都显示零,不显示表笔实际电阻值.这就算了,两个0.1欧的电阻串联成0.2欧的电阻,电阻档测量还是零欧(末位0和1变化)!(无论是长表笔还是夹子表笔)

请教这个表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这还能用吗?这个表是06年产的,卖家没用过,单位发的.

网友:
测量大一点的电阻呢?

楼主:
0.5欧的显示0.31,
10欧的显示9.8欧左右,有几个最小数字跳动
我没有精度太高的电阻,没法对比,好像都小一点.

网友:
看着这个表上是带相对值测量的,先短路表笔,按下REL,再测小阻值看看,另外问下LZ多少米收的?

网友:
这指标感觉怪怪的,功率测量比较猛

UT71系列(智能型数字万用表) -> UT71E

技术指标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直流电压         400mV/4V/40V/400V/1000V         ±(0.025%+5)
交流电压         4V/40V/400V/1000V         ±(0.4%+30)
直流电流         400mA/4000mA/40mA/400mA/10A         ±(0.1%+15)
交流电流         400mA/4000mA/40mA/400mA/10A         ±(0.7%+15)
电阻         400W/4kW/40kW/400kW/4MW/40MW         ±(0.3%+8)
电容         40nF/400nF/4mF/40mF/400mF/4mF/40mF         ±(1%+20)
摄氏温度         -40℃~1000℃         ±(1%+30)
华氏温度        -40℉~1832℉         ±(1.5%+50)
频率         40Hz/400Hz/4kHz/40kHz/400kHz/4MHz/40MHz/400MHz        ±(0.01%+8)
占空比        10%~90%        ±(1%+30)
(4-20mA)%        0~100%        ±(1%+50)
功率         全面功率测量(含测量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等)        ±(2%+5)

网友:
能手动指定电阻量程不?

楼主:
我这表600收的,06年产的,没用过.
400欧电阻档,表笔短接就是零,
REL没用到,注意图上表的液晶屏没有一个三角形图案.相对值测量打开的时候,屏上有三角形图案.

问题就是表在400欧档短接是零,没打开REL,测量0.2欧还显示0.00或0.01欧.测0.5欧显示0.31欧

这个表量程都可以手动设置.

电压档各档不能随便设置,最好是自动,否则误差非常大,比如锂电池电压4.119V,在40V档准确,换到400V档就变成4.09,1000V档是3.9,比较无语.

电容档自动的话速度比较慢,最小的40nF档可以分辨率到1PF,我试过可以测几PF的电容,但是在PCB上测AVR单片机的晶振两端对地的电容时显示溢出,在路测104电容则正常.

网友:
600价格不菲啊,不如收个3468/3478

楼主:
3468/3478太老了,台式的不好移动.精度肯定是5位半的更好了.

楼主:
有X宝上卖家帮试过了,电阻档短接表笔就是零欧,它可能自动减掉了表笔电阻,又留了一点余量,多减了0.2欧!

这就测不了0.2欧以下的电阻了.电路板上很常见的取样电阻都是零点几欧的,0.15,0.22都测不了.

除非在表笔上串联0.2欧以上电阻配合REL功能才能觖决这个问题,串上电阻,别的档位就不准了比如电容档和电流档等.

竟然还有这种低级问题,让人哭笑不得.有相对值测量功能不就够用了吗

厂家已经放假了,只能年后再说了.希望能返厂修改固件再校准一次.

网友:
小电阻就不应该用手持表来测,要用四线制的台式万用表(如HP3478A、HP34401A)或者台式电桥来测试。

楼主:
0.2欧的电阻都忽略(测成零欧),这正常吗,估计测大电阻也给减了0.2欧,大电阻当然不像几欧内的影响大了.

小阻值不要求精度太高,有个数看看即可;我原来用三位半表时,要测小电阻达到分辨率1毫欧的话,只要做一个100mA恒流电路即可,也能达到要求.

网友:
基本精度
电阻  400 Ω/4k Ω/40k Ω/400k Ω/4M Ω/40M Ω  ±(0.3%+8)
看起来,这玩意儿测小电阻不大行。

网友:
测小电阻用我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8205-1-1.html

129楼的铜丝,够小了吧。

楼主:
还是决定出了,淘宝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223501665

不介意这个小问题的可以入了,和新的一样,就是没有保修.

论坛朋友可以优惠50元,550元,包顺丰.

网友:
UT表是重视“稳定”再求“精度”的表,玩玩可以精确测量没戏。

楼主:
测0.2欧以下的电阻不行,估计可能是校表的时候,仪器产生的电阻(或高精度电阻)到表的这段导线电阻太大了,比原装表笔的电阻还要大.
用远比原装表笔电阻小的导线就没问题了.

网友:
550这个价格没啥诚意

网友:
打开自己校准下

楼主:
在YOUTUBE上找到两个校表的视频,一个是校准交流电压的,一个是校准电阻的,有条件再试试.这个表的电阻档低两位跳数不稳定,还赶不上3位半的表.要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差不多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VFgyisrbP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Q4IFZ4LueI

楼主:
已出,封贴,感谢关注.

网友:
用UT61E,表示很正常.小电阻也OK.精度还行.个人感觉略偏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