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调过1602液晶屏?调了一下午,木有进展

楼主(2013-02-03):
希望有调过的来聊聊,貌似是时序问题

网友A:
1602没有很复杂吧。。
你初始化好了没有?初始化和光标归位需要1.64ms的执行时间,,其他常用指令需要40us的时间。。

网友B:
1602网上有很多资料,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C:
给你一个我的程序模块,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2没有很复杂吧。。
你初始化好了没有?初始化和光标归位需要1.64ms的执行时间,,其他常用指令需要40us的时间。。

总是乱码,不按要求显示,是初始化没有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2网上有很多资料,很简单的东西

嗯啊,关键是在老家,木有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我的程序模块,你参考下

谢谢了,我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总是乱码,不按要求显示,是初始化没有做好?

对应液晶资料查查你的程序,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看看

可以没?

网友E:
楼主辛苦啊,回家还这么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是乱码,不按要求显示,是初始化没有做好?

着重检查你的读写时序~~~~~~~~~~~

网友:
咦,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吖!!!

网友:
对比度调好了么?

网友:
随便搜索一个驱动就行了啊

网友:
很大可能就是初始化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没?

还是不行,显示不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应液晶资料查查你的程序,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液晶是人家给的,毛线资料都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总是乱码,不按要求显示,是初始化没有做好?

是不是显示数字的时候乱码???
如果是的话,你去查一下阿斯克码表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辛苦啊,回家还这么努力

没办法啊,时间紧

网友G:
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继续努力

嗯啊,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没?

这个我亲自试的,你IO没接错吧?单片机晶振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显示数字的时候乱码???
如果是的话,你去查一下阿斯克码表就知道了。。。

显示某些字母时乱码,比如L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继续努力

嗯嗯,必须的

网友H:
IO口一定要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IO口一定要对

应该没有错啊

网友I:
到今天还没调试出来?????

网友J:
楼主可以参考 Micrium 出的 uC/LCD,这程序是针对 1602 写的一些应用接口(API),使用起来很方便,楼主若有兴趣的话可以于网上找找..

网友K:
   在确保硬件连接正确的情况下,肯定是时序上的问题,有没有忙判断,或是写时序上的问题。网上很多例程可以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到今天还没调试出来?????

过年的时候暂时没有调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可以参考 Micrium 出的 uC/LCD,这程序是针对 1602 写的一些应用接口(API),使用起来很方便,楼主若有兴趣的话可以于网上找找..

等有了网络,我看看,没网络真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确保硬件连接正确的情况下,肯定是时序上的问题,有没有忙判断,或是写时序上的问题。网上很多例程可以参考的。

我个人认为是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