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C2530的ZigBee模块检测工装(非协议栈程序)

楼主(2013-02-04):
今天送上第三篇分享,近期一直在搞zigbee,平台为TI的CC2530,今在此分享我做的第一个zigbee相关的东西,是一个zigbee模块的检测工装。当时由于对zigbee协议栈尚不熟悉,故采用的是非协议栈形式,即写的是“裸机”程序。程序包含对模块的所有IO、串口通信以及无线通信部分的检测,目的是确定模块是否符合要求。具体的参数设置大家一看程序便知,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图为实际的电路板:

楼主(2013-09-23):
送上使用说明,在附件中~

网友A(2013-02-21):
ZIGBEE 2000人 技术交流群:174821337 欢迎大家加入共同解决学习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ZIGBEE 2000人 技术交流群:174821337 欢迎大家加入共同解决学习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

这是私人性质的群还是某个论坛的群呢?

网友:
不错,比当初那个好了

网友B(2013-09-23):
你好,想请教一下,基于CC2530的ZigBee模块检测工装(非协议栈程序)这个测试里面,是不是得使用你特制的上位机串口调试软件啊,还是全自动的?
我看了一下程序,感觉需要上位机软件配合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请教一下,基于CC2530的ZigBee模块检测工装(非协议栈程序)这个测试里面,是不是得使用你特制的上 ...

不用啊,就是两个模块之间无线通信和串口通信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啊,就是两个模块之间无线通信和串口通信而已

我将两个程序分别下载在我的完好的板子上,只看到Zigbee_host板子的串口调试助手上有收到“ABCDEFGHIJKLMNOP”,然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现象了,Zigbee_master板子的串口调试助手则什么也没有。

能不能给个简要的操作步骤说明啊?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将两个程序分别下载在我的完好的板子上,只看到Zigbee_host板子的串口调试助手上有收到“ABCDEFGHIJKLM ...

呵呵~忘了给使用说明了,我传上去,你自己下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送上使用说明,在附件中~

多谢多谢啦!没有使用说明中的ZigBee-test-E VS2.0.hex,是不是只需要标准模块烧录Zigbee_host程序,待测模块烧录Zigbee_master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多谢啦!没有使用说明中的ZigBee-test-E VS2.0.hex,是不是只需要标准模块烧录Zigbee_host程序,待测 ...

对,“ZigBee-test-E VS2.0.hex”只是用IAR生成的hex格式的烧录文件而已

网友(2014-04-17):
记号,记不过来了。

网友(2014-08-08):
seewolf: 请问这个CC2530 + pa的模块是哪个公司买的?  刚好手头有一个,缺一个配对。 如能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ZigBee-test-E VS2.0.hex”只是用IAR生成的hex格式的烧录文件而已

seewolf: 请问这个CC2530 + pa的模块是哪个公司买的?如能告知,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ewolf: 请问这个CC2530 + pa的模块是哪个公司买的?如能告知,不胜感激。

无所谓那个公司买的,淘宝上一大堆呢,用法都一样,顶多改下管脚定义就行,我自己都能做,很简单的,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所谓那个公司买的,淘宝上一大堆呢,用法都一样,顶多改下管脚定义就行,我自己都能做,很简单的,呵呵 ...

刚好我那个模块样子和脚位和你这个完全一样的 打字“Zigbee-h”,所以我问问。  如果能找到厂家,我就不需要重新设计底板了。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我那个模块样子和脚位和你这个完全一样的 打字“Zigbee-h”,所以我问问。  如果能找到厂家,我就不 ...

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貌似是个做传感器的厂家。看来不好买到了,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我有贴片线,如果以后有加工需求,尽管开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