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耳机端发送模拟信号采集求教

楼主(2013-02-04):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项目:手机端使用耳机口发送一些模拟量到单片机端,初步想法就是将手机模拟量数据通过耳机线发送到单片机,然后单片机通过ADC采集取样数据,还原出原先的数据,但现在初步想想,还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1:要手机端和单片机端通过模拟量来传输,两者首先需要有相同的波特率(手机发送数据的波特率和单片机端ADC的采样率必须相同),但由于采样时间必须要有多个采样周期,还有另外加一些延时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难把握?如果两者不能完全同步,则数据根本不可靠,这个同步怎么保证?
2:需要做到精确定时,但无论哪一个定时器的精确定时好像是有误差的吧,这个误差怎么消除,请有经验的大侠给出些想法,谢谢!
ps:使用耳机端收发数据是肯定的,但是否选择模拟端adc采集则不一定,还有其它好的建议么?谢谢!

楼主:
哪位大哥有相关的建议么,谢谢!

网友A:
LZ想做的功能我去年底调通了,不过我没有用单片机串口接收,而是用定时器加比较器接收的。手机端我编写了一个Android应用程序可以发送数据,单片机接收后用串口打印到PC上观察,实验证明方案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想做的功能我去年底调通了,不过我没有用单片机串口接收,而是用定时器加比较器接收的。手机端我编写了一 ...

敢问3L的,你使用定时器加比较器接收,这个定时时间必须要很精确才行啊,不然两者都不同步了,对精确同步这点比较难把握,还有就是想问问,有测试过速度可以有多大吗?

网友:
话说如果采样频率够高可以直接还原信号啊!没理解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另外可以采用蓝牙模拟串口发送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敢问3L的,你使用定时器加比较器接收,这个定时时间必须要很精确才行啊,不然两者都不同步了,对精确同步 ...

看来你是刚开始搞,跟你讲不明白了。

网友:
可以用 FSK,DTMF 之类的方式来把数字编码发送出来,而且是比较可靠的方式,至于怎么编程,可能要自己找一下可实现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刚开始搞,跟你讲不明白了。

的确是刚开始搞,现在才想原理,所以要先搞懂原理嘛,呵呵!其实我原先的想法是对定时器有些疑虑,因为定时器会产生误差,如果误差过大,就会影响到采集的时间间隔,从而影响到采集,现在忽然想到,这个定时器的误差在这里并不会累计,所以应该可以不必过多考虑。。。

网友B:
我帖子里有一篇分享手机音频通信的,有兴趣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帖子里有一篇分享手机音频通信的,有兴趣可以看看

你设置了保密,不能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设置了保密,不能看啊!!!!

没有啊。那你直接搜帖子“关于手机音频通信实际开发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那你直接搜帖子“关于手机音频通信实际开发经验分享”

看完了你的贴子,有了一个方向,谢谢,过完年之后有些问题还可能需要请教,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完了你的贴子,有了一个方向,谢谢,过完年之后有些问题还可能需要请教,呵呵! ...

请问:
电压比较器方式:将手机输出的交流信号经电路强行拉到Vcc/2级别,然后加到电压比较器一端,另一段接比较电压Vcc/2,这样交流信号即被转化为TTL方波信号,此时再进行解析就变得很简单了。
这几句话不是很明白,能解析清楚么?硬件上到底是要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那你直接搜帖子“关于手机音频通信实际开发经验分享”

请问:
电压比较器方式:将手机输出的交流信号经电路强行拉到Vcc/2级别,然后加到电压比较器一端,另一段接比较电压Vcc/2,这样交流信号即被转化为TTL方波信号,此时再进行解析就变得很简单了。
这几句话不是很明白,能解析清楚么?硬件上到底是要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电压比较器方式:将手机输出的交流信号经电路强行拉到Vcc/2级别,然后加到电压比较器一端,另一段 ...

把两个大电阻串联,一端接VCC,一端接GND,那两个电阻之间的电位即为VCC/2.音频信号从此输入,即变成在VCC/2上下波动的直流信号,此时进入比较器一端,与另一端的比较电压VCC/2比较,大于VCC/2的输出高电平,小于VCC/2的输出低电平。那么音频的正弦交流信号即变为直流的方波信号,且方波和正弦波周期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两个大电阻串联,一端接VCC,一端接GND,那两个电阻之间的电位即为VCC/2.音频信号从此输入,即变成在VC ...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两个大电阻串联,一端接VCC,一端接GND,那两个电阻之间的电位即为VCC/2.音频信号从此输入,即变成在VC ...

关于手机端到设备端的数据格式,请问你的项目是怎么处理的呢?你的项目好像就是直接按音频的格式(44.1K采样的模拟信号)通过耳塞线来传输下到设备端,而你的手机端是不会去解析数据本身的,是吧?因为不了解手机耳机的模拟信号,100mv左右的模拟信号,你们的手机端是直接传输下来的吗?还是对信号按比特位放大后传输(每一位为1则传输模拟信号的最大值)?不知道手机端的传输信号数据模式是怎么样的?

音频采样率为44.1K,手机端到设备端,设备采集电压比较器的数据,这个数据在设备端你是定时采集吗?通过ADC采集还是直接读数据位呢?如果定时采集,是要做到44.1K的采集速度?这个速度怎么匹配呢?谢谢!

网友:
可以将信号通过FM(频率调制)调制到nK的载波上,一段数据生成一段音频,然后播放这段音频,然后单片机之前解调,整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手机端到设备端的数据格式,请问你的项目是怎么处理的呢?你的项目好像就是直接按音频的格式(44.1K ...

没太明白你问的是什么,我就直接说下我是怎么做的“从手机到设备”:手机端按一定的频率或周期输出正弦波很容易做到,信号输出后通过电压比较器转换成直流的方波信号,单片机通过外部中断的形式,检测上升或下降沿,进而得到当前方波信号的周期(方波信号我们用的是曼彻斯特编码),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明白你问的是什么,我就直接说下我是怎么做的“从手机到设备”:手机端按一定的频率或周期输出正弦波 ...

"手机端按一定的频率或周期输出正弦波 ..."其实关键是在这里,手机输出的信号不是44.1K的吗?呵呵,对于手机信号不是很清楚!

网友:
你问这个啊,关于手机一端如何生成的信号我并不是很清楚,我不是做手机的。不过我知道,手机的采样频率是44.1K,并不是说输出信号的频率是44.1K。通信的信号频率最多也就20K左右,通常我们会规定一个通信信号周期有多少个采样点,一般要8个以上,我们当时用的12个。其实无论是手机到设备还是设备到手机,通信的信号时一样的,如果采样两套不同的信号频率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