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希望知道的高手能指点一下!

楼主(2013-02-04):
以下是对应下面时序图的读DS12C887的函数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ds_date;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0=add;
    dsas=0;
    dsds=0;
    P0=0xff;
    ds_date=P0;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我的问题就是程序中的P0=0xff是不是必要的,还是可以去掉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希望知道的高手能指点一下!感谢大家。

网友A:
P0作为输入口,先输出1 才行。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作为输入口,先输出1 才行。必要的。

从哪里知道需要P0输出1?是时序图中的两个菱形之间的横线吗?

网友:
这和12887 没关系。

网友A:
标准51 ,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51 ,就是这样的。

那个P0需要输出1是从时序图看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51 ,就是这样的。

能麻烦你详细给我讲讲为什么吗?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51 ,就是这样的。

我明白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麻烦你详细给我讲讲为什么吗?十分感谢

想读,就先输出个1 。8个口都输出1 ,就是0xff 了。
具体原因,找个51 的IO口的框图分析下吧。 P0 和其他的口不一样。

网友B:
这源于51单片机独特的IO口电路结构,见下图:

如P0口,作为输出时是漏极开路结构,当给输出锁存器写入“1”时,口线处于浮空状态,能够作为高阻抗输入(上图红字)。

网友C:
大部分旧的51单片机的P0口要作为输入时必须先将输出寄存器全设为为ff的开漏输出,使得输出信号电平最终决定于外部信号电平,此时便可以光明正大的监测输入电平作为真正的外部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源于51单片机独特的IO口电路结构,见下图:

兄弟,你哪里找的资料?

网友:
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认识这个问题,需要多了解下模电的mosfet的控制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源于51单片机独特的IO口电路结构,见下图:

很详细啊,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旧的51单片机的P0口要作为输入时必须先将输出寄存器全设为为ff的开漏输出,使得输出信号电平最终决定 ...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高阻态?这个知识点是属于场效应管的吗?但是我刚刚学习的模电书上的场效应管并没有你说的知识点,你可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吗?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P1,P2,P3作为输入时需不需要像P0一样先置1?问题很多,请见谅。望指点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
外围器件只能拉低单片机的IO 不能拉高 如果外围器件拉电流够大 单片机引脚是低电平 那么引脚会坏掉的

网友:
随便找一本51的教科书都会介绍的

网友:
很简单,当你的同一个IO还挂有其它的器件,操作过程中可能置抵电平了,那么现在这个公用脚可能未复位回高电平。那么外从外部中读取是不是一直读出低电平呢,而低电平是不可能被拉成高电平了,因为这样会有很大的流,会烧坏接口。而设成高电平是弱上拉,可以被拉成低电平。

网友:
旧(标准)51的P0口是作为总线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