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改一下这个电路,实现通过IO口控制输出的功能。

楼主(2013-02-04):
谁能把这个电路改一下,输入为BAT+ , 输出为 LOAD+ , 控制端口为 PA1 。
改为由PA1控制 LOAD+的输出,就是PA1置高,则LOAD+有电压电流输出,否则是无输出的。

左键点击图就放大了

网友A:
IO口直接控制mos 不就行了么? 咋整这么一大堆? 哪方面的考虑?
电压不够的话,价格门电路,或者三极管就行了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电路,场馆用SI2302 ,IN+ = 5v ,负载OUT+接LED,PA1控制9013开/关。
实验结果:
1.PA ...

1为什么?
因为没有下拉电阻。

D14并联一个10k电阻到地

网友:
管子换大的,9630电流小。

网友C:
楼上电路下面是接地的,楼主要下面输出的,如果电源不是共地的,可以用,要是共地,可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莫元?

我没莫元啊
就9个了 只能拿出7个来 还得交税...

网友A:
说实在的,模拟电路。。不大灵光啊。。水平不成啊。

网友:
你这是隔离的么? 地是两个符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在的,模拟电路。。不大灵光啊。。水平不成啊。

我也是搞不大明白啊
设计就...

网友D:
不太懂楼主到底要做什么
现在这个电路就是IO控制+LOAD与地之间的开关的啊

网友E:
用以下接法便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直接控制mos 不就行了么? 咋整这么一大堆? 哪方面的考虑?
电压不够的话,价格门电路,或者三极管就 ...

当一个地好了  GND 呵呵
思路应该就是IO口控制MOS管的开启/关闭,来实现BAT+ 到 LOAD+的导通。
但BAT+ 到 LOAD+ 由于中间的电路是不能导通的。
难点就是这个 中间的电路  啊。

网友F:
你这电路虽然疑问挺多的 但是你说的要求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吧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Lz是想改成IO控制+bat的电压输出到+load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以下接法便可。

我先分析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电路虽然疑问挺多的 但是你说的要求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吧
有什么问题吗? ...

当IO口不置位的时候,LOAD+有电压输出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一个地好了  GND 呵呵
思路应该就是IO口控制MOS管的开启/关闭,来实现BAT+ 到 LOAD+的导通。
但BAT+ 到 ...

IO口控制MOS管的开启/关闭,来实现BAT+ 到 LOAD+的导通,楼主早说明就省我一些时间。

D14可以不接,PMOS 选择要看 BAT+ 是多小伏,如小於5V,可能要使用逻辑电压开关型。

网友:
这是哪一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懂楼主到底要做什么
现在这个电路就是IO控制+LOAD与地之间的开关的啊

恩恩额
就这么个想法
可能我表述的不到位。

就是 BAT+ = 10V ,如果PA1 不置位 ,LOAD+ = 0V ,

反之,LOAD + = 10V.

网友G:
引用 网友A:
IO口直接控制mos 不就行了么? 咋整这么一大堆? 哪方面的考虑?
电压不够的话,价格门电路,或者三极管就 ...

建议采用此君说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IO口控制MOS管的开启/关闭,来实现BAT+ 到 LOAD+的导通,楼主早说明就省我一些时间。

D14可以不接,PMOS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我重新画了下电路图,你看一下可行吗?

IRF3205----55V/110A
BAT+ 最高36V / 2.6A
LOAD+最高 几十伏特/80A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电路虽然疑问挺多的 但是你说的要求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吧
有什么问题吗? ...

应该可以简化一下的
我感觉不需要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采用此君说的,即可!!

这个如何
IRF3205----55V/110A
IN+ 最高36V / 2.6A
OUT+最高 几十伏特/80A

楼主:
引用 网友E:
IO口控制MOS管的开启/关闭,来实现BAT+ 到 LOAD+的导通,楼主早说明就省我一些时间。

D14可以不接,PMOS ...

这个如何
IRF3205----55V/110A
IN+ 最高36V / 2.6A
OUT+最高 几十伏特/80A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口控制MOS管的开启/关闭,来实现BAT+ 到 LOAD+的导通,楼主早说明就省我一些时间。

D14可以不接,PMOS ...

想法一样

楼主:
我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电路,场馆用SI2302 ,IN+ = 5v ,负载OUT+接LED,PA1控制9013开/关。
实验结果:
1.PA1 = 0v ,IN+ = 5v ,则9013关闭不导通,但LED 亮,用万用表电压档,黑表笔接地,红表笔碰一下R34的任何一端,LED就不亮了。

2.PA1=5v ,IN+ = 5v ,9013导通,LED 亮, Vgs = 0.7V .

1为什么?求真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额
就这么个想法
可能我表述的不到位。

楼上有人已经说了,你用N沟道MOS是错的,应该用P沟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为什么?
因为没有下拉电阻。

天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有人已经说了,你用N沟道MOS是错的,应该用P沟道

P沟道型和N沟道型场效应管,区别是它们的导电沟道区是P型半导体还是N型半导体,以及加在栅极和源极之间的控制电压是正电压还是负电压。
增强型场效应管在栅源极间电压Vgs=0时不导通,漏极电流Id=0,只有当Vgs增加到某一个值时才开始导通。
耗尽型场效应管则在栅源极间电压Vgs=0时就是导通的。
上面是百度的。

IRF3205栅极源极电压是 正负20V。

为么用P沟道啊?

网友H:
这种大功率场管完全导通需要20V>Vgs>10V,LZ给的in out条件明显不满足,这是要闹哪样啊?
还有那两个4148才能过多大的电流啊?!还要降个1.2V.......

R43换1-10欧,4007换10K电阻,4148短接。不能保证IN-OUTDS 10V以上的压差就换低压的场管。GS低于5V的,look:

网友:
引用 楼主:
P沟道型和N沟道型场效应管,区别是它们的导电沟道区是P型半导体还是N型半导体,以及加在栅极和源极之间的 ...

10欧姆是负载,看出P沟道和N沟道的区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大功率场管完全导通需要20V>Vgs>10V,LZ给的in out条件明显不满足,这是要闹哪样啊?
还有那两个4148才 ...

我了解N P沟道场管的区别了。
我IN+ 应该是12V 或者24 V ,电流比较大 0-50A 都有。
应该使用N沟道的。
~~
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了解N P沟道场管的区别了。
我IN+ 应该是12V 或者24 V ,电流比较大 0-50A 都有。

啊? 使用N的?

网友:
用N的,得控制GND去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啊? 使用N的?

铅酸电池的UPS之类的呗?
50A的电流的话。这mos 的发热量可不小了啊。按 0.3欧姆的压差算的话,50X50X0.3, 可不小了。
1N4148 ,不是上去就冒烟啊。一上电,啥都没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的UPS之类的呗?
50A的电流的话。这mos 的发热量可不小了啊。按 0.3欧姆的压差算的话,50X50X0.3 ...

呵呵 是啊
这样二极管肯定爆了
我考虑去掉两个4148 ,不用二极管了。
这是蓄电池与负载之间的电路,不知道去掉保护二极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发个帖子楼主也不回一下,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电路下面是接地的,楼主要下面输出的,如果电源不是共地的,可以用,要是共地,可能不行 ...

对啊
共地也是个问题啊
谢谢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N-MOS

非常感谢啊
电路都模拟出来了
用的什么软件?右边37.9A就是表示流过场管的最大电流吧?不太明白这个软件那些参数的含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啊
共地也是个问题啊
谢谢指点啊

不共地可以加光耦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啊
电路都模拟出来了
用的什么软件?右边37.9A就是表示流过场管的最大电流吧?不太明白这个软件 ...

这电流不是什么最大电流,根据负载的不同会有所变化。前提是mos管要完全导通且参数够。软件Multisim 11.0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共地可以加光耦啊

加光耦?
如果不想加光耦,直接搞成两个地怎么样?负载单独的一个地。其他的和单片机一个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加光耦?
如果不想加光耦,直接搞成两个地怎么样?负载单独的一个地。其他的和单片机一个地。 ...

不用光耦就用变压器,继电器,红外,蓝牙,光纤,卫星。。。。你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电流不是什么最大电流,根据负载的不同会有所变化。前提是mos管要完全导通且参数够。软件Multisim 11.0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光耦就用变压器,继电器,红外,蓝牙,光纤,卫星。。。。你挑吧

汗...

网友I:
控制电源用P管,你这用N管要控制GND!LED接场管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控制电源用P管,你这用N管要控制GND!LED接场管上面!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