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IAP的加密方法

楼主(2013-02-04):
最近在搞IAP,自己想了一种加密方法,大家看看是否有漏洞。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arm芯片基本都有唯一的ID号,板子上加一个EEPROM或者SPI FLASH .
除了bootload和APP ,另外写一个小程序,功能是把ARM的ID读出来,并写到外部存储器的某一个地址,完成这个功能后,就把这个程序覆盖掉。
当APP运行时,读出ARM的ID 与外部存储器对比,看是否一致,如果一致,正常运行,不一致,自我销毁!
其实由此种方法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加密方法。比如读出ARM的ID号后,把ID号重新编码,如果打乱字节顺序或者某些位取反,写入外部存储器。
使用这种方法,就算BOOTLOAD 和APP公开了,代码还是很安全。
抛砖引玉,欢迎拍砖。

网友:
加密的人是获取你的HEX然后反汇编,找到其中读ID的代码,然后修改

网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的APP公开了,破解后写入,要么是读出结果永远一致,要么是无法自我销毁。

网友:
这就是常见的下架自宫,破解方法很简单,找到你程序中存储的id 修改为自己单片机的id就行
只要获取你两个hex,我就找到你存储id的地方  你简单加密了也没有毛线用,照样破解。
或者我找到自宫的代码,删除掉就行。

如果加密之后,你两个单片机里面的hex完全不一样,你就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