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ic16f1939一上电不工作,断电再上电才工作?

楼主(2013-02-04):
烧完程序后,一给单片机上电,不工作,断电后立马上电就正常工作了。使用的是4M的外部晶振,configuration bit 选择的是xt模式之前一直使用的好好的,今天下午才出现这个问题。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是不是复位电路又问题? 测量一下复位和 晶体的波形。

网友:
感觉像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复位电路又问题? 测量一下复位和 晶体的波形。

应该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我使用16f877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感觉是配置字出问题但是不知道会是哪个,

网友:
晶振有靠谱的波形么?

网友A:
研究下,是不是晶体的负载电容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下,是不是晶体的负载电容不匹配。

嗯非常感谢,明天去试试看,前面问我导师他也说可能是复位电路有问题让我设置成软复位试试

网友:
配置字里的 MCLR  dis able 试试。这样和复位电路就没关系了。

网友:
配置字,延时启动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没你这么有规律,我的状况是单片机的NMI引脚上接了东西,把这个脚接到一个合适的,固定的电平就好了。

网友A:
还没解决?

网友B:
3个可能性:

1,晶振电容不匹配,换电容,10~20pf换下试试吧;
2,晶振并联一个1M电阻试试;
3,MCU 电源和地加0.1和10uF电容各一只,有时地阻抗太高也会出问题;
4,延时启动参数,brown out参数,换一下试试看。

以上的前提是设置字正确,复位电路没问题。

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解决?

问题已经解决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可能性:

1,晶振电容不匹配,换电容,10~20pf换下试试吧;

问题解决了,就是复位电路的问题,把硬件复位功能关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十分感谢

恭喜哦~~

网友:
你已经使用最新式的16f1939, 为什么不使用内部震荡时钟了? 4Mhz ~32Mhz。。
使用4Mhz 外部晶振太浪费了。。。

16F1939 已经大大的超越了16F877 旧芯片, 所以, 16f877 的旧电路,不要照办煮碗的应用在16F1939..

网友:
对哦,使用内部的晶振吧,配置一下就行了